2AN1 2AN3

楼主(2023-07-26):
国产黑白电视机里2AN1 2AN3锗二极管,哪位老师有具体参数?目前发现有两三种封装的,一种和3DD15一样的,一种和DD01一样,还有一种是金色方壳密封的,查不到具体指标,想利用起来做音频整流电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年的国产半导体本来的可靠性就不是很好,整流桥偶尔会出现热稳定性不佳导致后面的电解电容损坏的现象, ...

我用很多锗管做整流管都是实测耐压再应该,电流余量控制在额定1/3使用。很多年了,完全没有问题。拿来就用怕是不行的,锗管必须实测耐压和漏电指标才能使用。

网友:
锗管整流优势除了压降低,同电流情况下比硅管功耗低效率高,还有锗二极管开关干扰比硅管低,高频干扰少,对音质有利。

网友:
没有看到2AN3的

网友:
15封装的当年修电视的时候见过,至今怀念

网友:
为啥不拍个照片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哪天后级电路冒烟了,那才叫真发烧!这种破管子就是垃圾,这年头为何还要用这个做整流?

查明参数才能更安全的应用,锗管整流还是有一点优势的,合理应用扬长避短,可靠性和稳定性绝对没问题。

楼主:
最温暖的论坛,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助。

网友:
当年黑白电视机里使用的专用二极管。

网友:
去库存啊!2AN1外形与3AD30相同,耐压就120V,当年做9寸电视时就用3AD30的C、B级代替;只是做整流其反向漏电流大些、体积大些,安装麻烦点,其它都是优点。用现代管做整流管我是优选肖特基管。

楼主:
2AN比3AD30的BC结耐压高很多4-5倍,不是三改二能比的。

网友B:
手里有黄色方块的,其他封装的就只在网上见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里有黄色方块的,其他封装的就只在网上见过了

这么多啊,有的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试试硒堆整流对音质提升了多少?

我试过用锗管三改二代替硅整流桥,用耳机监听,感觉高频柔顺了很多,确实比较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啊,有的玩了。

多年前买的,其实买它也是受到了其他发烧友的影响,实际使用过,觉得也还行,就是要小心点

网友:
硒堆也买过一些拆机品,电流不大,还没实际使用过,其实是想着什么时候做锗管前级的时候,用它来试试,看看有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