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感觉很简单

楼主(2023-07-26):
适合我这样蠢蠢欲动但是不敢动手的人。还有就是我听了它的声音觉得很不错呀

网友A:
简单的东西是最难的,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
书法里,“一”最难写

网友B:
以前农村土法上马的东西,甚至连电源变压器都不用。叫什么名字忘记了。论坛以前讨论过。

网友:
输出牛阻抗多少?

网友:
看着确实很简单的,做它试一下?^_^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农村土法上马的东西,甚至连电源变压器都不用。叫什么名字忘记了。论坛以前讨论过。

高淳放大头

网友:
《一种不用电源变压器的扩音机 : 高淳放大头》

网友:
无大环负反馈放大器

网友:
简约不简单

网友:
做响了简单,做好听了有点难,做成发烧级的工厂有可能,自己做不太容易。难点在于输入变压器,输出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东西是最难的,免费的东西是最贵的。
书法里,“一”最难写

有道理

很少看到大师写一的书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做,咱跟风。

俺早就做了你也没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没关照不好下手啊,今天才看到人家的帖子才知此事。

这都是不想做的借口

网友:
输入变压器不容易搞 啊,

网友D:
除非要去凑那两个输入变压器,否则如果采用变压器输入的话可以用中心抽头的,少一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没关照不好下手啊,今天才看到人家的帖子才知此事。

变压器耦合放大器的影响
音频放大器信号,其频率范围是很宽的,总是将频率划分为低、中、高三个区域来分析,对于变压器这样一个电感元件来说,它对不同频率的信号就要呈现不同的阻抗,变压器的初级电感决定了放大器在频率低端的频响,电感L1越大,低音就越丰富。由于变压器在制作中的工艺条件所限,变压器或多或少总有一些漏感。其作用亦随频率升高越来越显著,就造成了放大器在高频区的失真,功率增益发生变化。所以,从频响的角度来比较,变压器耦合放大器由于受变压器结构参数的限制,总不如阻容耦合放大器来得好。
对频响要求不高的音频放大器例如普及型收音机一般普级收音机取低频=200Hz,初级电感就应该达到12.5H。要做到这样大的初级电感来满足低端频响的要求,还要保持n=5.4这样大的圈数比来满足阻抗匹配的要求,这对于普通的小型铁心变压器来说,在体积、重量和成本等方面都是难以办到的。所以,实际上我们只能使放大器做到大致上的匹配,例如对一般收音机,总是取n=2~3。而对高级收音机才取n=4~6,使阻抗匹配接近最佳,并取F低频率为100赫或更低些,这就要采用高导磁率的坡莫合金材料做变压器铁心,以减小变压器的体积、重量.
在放大器中,常常利用负反馈来提高各项质量指标,例如获得阻抗较佳匹配,减小失真,降低噪声,提高放大器的稳定性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除非要去凑那两个输入变压器,否则如果采用变压器输入的话可以用中心抽头的,少一个变压器。

这个方法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方法不错的

灯丝用变压器供电的放大头;生产队大喇叭用的高淳放大头。

网友:
成本和难度之间的关系,用两只输入变压器的成本比用一只的成本高一倍,但是在保证变压器指标的前提下变压器的制作上稍容易点

网友F:
记得在哪里看到过,前面一输入变压器,可以用晶体管收音机里输出变压器反过来运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记得在哪里看到过,前面一输入变压器,可以用晶体管收音机里输出变压器反过来运用。

不是一回事,这里是要有指标的,不是只要能响就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一回事,这里是要有指标的,不是只要能响就行的

重来兄,听个响,业余爱好,也是不错的了
楼主只贴了线路,没有实物图。他又讲听过,感觉声音还可以。
感觉又是有实物的。
电路图,输出变压器,0-4-8-16欧,线间变压器做的吧。
这样一来,音频(晶体管机的)输出变压器做该机的输入变压器,显得不难了。

楼主:
完整的图来了:电源是12V升压模块,输出1W+1W

网友:
6N1P是什么管?

网友:
输入牛,绕制难度大,频响难解决。输出牛,打算用多大阻抗的考虑了没?这图看着简单,做起来犯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