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幅中周的定量计算的一些公式

楼主(2023-07-27):
              调幅中周的定量计算的一些公式
1、中周Q值与波阻和损耗阻抗的关系
   中周是中放的关键元件,Q值是中周的一个重要指标,Q值的大小由波阻和损耗电阻决定,损耗电阻有线圈内阻的损耗,磁芯损耗、两者决定空载Q值。外加负载的损耗和信号源内阻造成的中周损耗,理论计算有如下公式:
     从公式可看出,受条件限制,当线圈的电阻r减小困难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大L减小C,来提高Q值,如袖珍收音机的短磁棒,线圈需要较细的导线,通常采用数值较大的电感和数值较小的可变电容。
    对于中周来讲L\C比值的选取要综合线圈内阻r和并联在LC回路的电阻R来考虑。单从Q值来考虑,TTF-2中周谐振在465KHz,线圈漆包线选取0.08毫米,配振电容选取470p左右,获得Q值最大。
    中周的磁路间隙对Q值影响较大,将磁冒调到最底端,在往上调半圈,可以获得最大Q值,调到最底端,可以获得最大L,但磁损增加大于电感增加,所以Q值不是最大。
  2、中周的空载Q值和有载Q值:
     人们希望中周的空载Q值越大越好,对于中周的损耗通常用三个并联损耗阻抗来描述,Rs三极管输出阻抗反馈给中周的阻抗,Rp中周自身损耗的等效并联阻抗。RL中周次级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反馈给中周的并联等效阻抗。

设三极管的输出阻抗为Rc, Rs=(N1/N2)^2*Rc
  设三极管的输入阻抗为Rb, RL=(N1/N3)^2*Rb
   以TTF-2-1为例:
    N1=162    N2=45      N3=7     空载Q=80
  配振电容200p,谐振频率465KHz,算得L=586.3uH, 波阻ρ=2πfL=1712Ω
  中周自身等效并联损耗电阻Rp=Qρ=80*1712=136.96KΩ
设三极管的输出阻抗Rc=100KΩ
Rs=(N3/N2)^2*Rc=(162/45)^2*100=1296 KΩ
  设下级三极管的β=80,当静态电流为1mA时,
输入阻抗Rb=β26/Ie=80×26/1=2.08KΩ
RL=(N1/N3)^2*Rb=(162/7)^2×2.08=1113.75 KΩ
谐振回路的总等效并联等效损耗电阻由1/R=1/Rs+1/Rp+1/RL求出
带入数据解得R=111.5 KΩ
  有载Q=R/ρ=111.5/1.712=65.1

楼主:
   3、单中周幅频特性:
计算公式:
单中周幅频计算公式(图3).jpg

      上式中N(f)表示幅度值,f0表示谐振中心频率,如465KHz,f表示瞬时频率,从公式中可以得到当f=f0时,ω=0,幅值N(f)最大,等于1。
B是通频带,N(f)下降到0.7时的带宽,K是矩形系数,数值是N(f)下降到0.1时的带宽与下降到0.7时带宽的比值。
       一级单中周不管Q值多大,矩形系数K都等于9.95,级数越多,矩形系数越好,两级矩形系数等于4.9,三级矩形系数等于3.74。
  多级中周通频带也要缩小变窄,系数是一级等于1,二级等于0.64,三级等于0.51。
      例如三只中周的有载Q值都等于60,单只中周的通频带B=f/Q=465/60=7.75KHz,三只的总通频带B=7.75/0.51=3.95KHz,即±1.975KHz。三只中周的矩形系数等于3.74,幅值下降到0.1时的通带为3.95×3.74(矩形系数)=14.77KHz。
  再算一下偏调±10KHz的N(f)幅值:
   ω=f/f0-f0/f=475/465-465/475=1.0215-0.9789=0.0426
N(f)=1/(1-Q2ω2)^0.5=1/(1+602×0.04262)^0.5=0.364
   一只中周偏调±10KHz幅值下降到0.364,3只中周将中心谐振频率都调到465KHz,幅值下降为0.364×0.364×0.364=0.045。
1/0.045=22.22倍,换算成分贝等于26.9分贝。即偏调±10KHz选择性为26.9分贝。
  26分贝的选择性已经达到二级收音机的指标,但此时的通频带±1.975KHz,有些太窄。

楼主:
    4、双中周的幅频特性:
  计算公式:
双中周幅频计算公式(图6).jpg
   双中周解决了单中周的通频带和选择性的突出矛盾,一级双中周的通频带是单中周的根号2倍,矩形系数是3.15。
A是耦合系数,A=1时称临界耦合,A>1时幅频曲线出现双峰。
如:中周的配振电容是330p,Q=60,当耦合系数等于1时,1=60×C0/(330+C0),解得C0=5.6p。此时的通频带为7.75×1.414=10.95KHz。

网友A:
电容器的损耗因数有没有影响?看到电容器的损耗因数等于品质因数的倒数,数值上等于电容串联电阻和容抗的比值。

网友B:
常老师辛苦了. 这些计算啊 ,公式啊,太高深莫测了.

麻烦常老师:

怎样自制高Q值中周或者购买哪个型号的高Q值中周?

如果自制中周, 需要什么样中周骨架 ,线径多少?匝数多少?谐振电容多少?初次级先后顺序如何?

最好有个图纸,标注一下接线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4、双中周的幅频特性:
  计算公式:

一看这些公式我就头大、头晕。常老师这是把中周当做一个课题进行专门研究,精神可嘉!可以理解。不过,作为业余爱好者,一般的玩收音机,大可不必这么“精益求精”、“一丝不苟”。 中周这东东,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它不是精密仪器,也不是高科技,只要你肯动手去实践,用心去思考,并善于总结,就不难发现,这东东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是可以驾驭的。我经常爱打这个比方——中周也好,电路也罢,在没有接触之前,你就像走进一个“迷宫”,不知道出路在哪儿。等你碰壁的次数多了,各种弯路都走了一遭,终于有一天从迷宫中解脱!这时,你回头再看这个迷宫,就有一种从高处向下“俯瞰”的感觉……

网友:
个人认为,把握三点,谐振回路的增益、通频带、选择性;实际数学公示推导过程远比上述复杂,通常都要化成导纳计算,这样便于推导,否则其推导过程极其复杂。另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对于双谐振回路要特别关注”反映阻抗“概念,因该参数对谐振频率及增益影响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老师辛苦了. 这些计算啊 ,公式啊,太高深莫测了.

麻烦常老师:

      我国的商品中周不分Q值当次,80年代的资料TTF-2-7和TTF-2-8两中周的Q值最高,可达到160。
我DIY收音机的中周都是自绕线圈,采用0.08毫米漆包线。自绕的好处是管脚自己定义,自己可以随意更改,所以在设计PCB电路板时,对于中周的管脚可以随意设置。
     关于中周的绕线,我是先绕次级,后绕初级,初级起始的引脚连接三极管的集电极,抽头连接电源,最后收尾引脚连接配振电容。至于匝数比,基本按着商品中周的数据来绕制。
    有坛友说自绕中周的参数比商品中周差,我感觉自绕的中周,不次于商品中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4、双中周的幅频特性:
  计算公式:

双调谐中周的总Q0好象是Q1*Q2的二分之一方。

补充:自已都觉得不一定对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的损耗因数有没有影响?看到电容器的损耗因数等于品质因数的倒数,数值上等于电容串联电阻和容抗的比 ...

在正常情况下人们总会忽略电容的Q值,因为它应该比线圈的Q值高很多(调谐回路的总Q值是Ql与Q2的并联)。但现在市面上鱼目混珠者众多,低Q电容屡见不鲜,比如我就购到过Q值只有300左右的瓷片电容。
如果与Q值为130的中周配对,那总Q值就等于300*130/(300+130)=90.7。而如果用了正常的Q值在3000上下的,总Q值为124.6。区别还是很大的。

网友:
常老师这是雪中送炭啊。
有了这些公式,做测试仪器会省很多事。
谢谢,收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国的商品中周不分Q值当次,80年代的资料TTF-2-7和TTF-2-8两中周的Q值最高,可达到160。
我DIY ...

谢谢常老师

看了您的回复,感觉自己没必要追求高Q值了。

自己DIY中周,挺费事的,上世纪80年代初,高中刚刚毕业,就自学些收音机皮毛入行家电维修,下乡为人民服务呀,修理收音机,经常遇到中周被用户调坏的,那年代配件奇缺,就想办法,参考收音机图集上面的中周中振参数,用舌簧喇叭的线圈自绕中周中振,对于这个线圈线径的粗细也不清楚,感觉线径差不多,当时心里也没谱,上机收台后,竟然能用,经过精心调试,效果还挺好.从此就省下了很多配件钱,那个时候还不知道Q值是什么玩意,就算知道,测量仪器也买不起啊 ....

现在安装的几台收音机,我喜欢用LTF2-3  TTF2-7  2-8  2-1  2-2  2-9这些成品拼凑,毕竟人老了喜欢偷懒,只是爱好收音机而已,不是造收音机,属于找乐子玩...

祝常老师 万事如意.

网友C(2024-10-27):
非常实用的知识,根据公式做了一个单、双调谐表格及图形,修改参数,会显示相应的图形。后面还有常大师、求版主的一些资料,是计算中周匝数、有载QL的。
如有冒犯、侵权,联系速删。

网友:
非常有用的知识,谢谢常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实用的知识,根据公式做了一个单、双调谐表格及图形,修改参数,会显示相应的图形。后面还有常大师、求 ...

有了理论计算的幅频曲线参照,可以找到实际调试中的幅频曲线,若达不到自己的要求,能够弄清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D:
顺便问一个问题:常老师的帖子可以有这种方式:文字+图片+文字+图片....
而我们的帖子只能是:文字+图片+图片...
也就是只能写完文字以后再放图片,图片中间不能插入文字了。
请教常老师,您是怎样做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顺便问一个问题:常老师的帖子可以有这种方式:文字+图片+文字+图片....
而我们的帖子只能是:文字+图片+ ...

   当你加载图片之后,不要按“确定”,鼠标左键点击图片,就会在编辑的光标处出现一个代码,这个代码就是放图片的位置,按回车键,光标换行,可以再继续编辑文字了。编辑好文字后,若需要再插入图片,再鼠标左键点击图片,直到文字的后面出现代码,最后按插入图片的对话框的“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你加载图片之后,不要按“确定”,鼠标左键点击图片,就会在编辑的光标处出现一个代码,这个代码就 ...

谢谢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4、双中周的幅频特性:
  计算公式:

我觉着双调谐公式可以简化一下,计算结果不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容器的损耗因数有没有影响?看到电容器的损耗因数等于品质因数的倒数,数值上等于电容串联电阻和容抗的比 ...

电容也有影响,用中周和普通瓷片电容200pF并联时,测量Q值70~80左右,用云母电容、NP0高频独石电容并联时,Q值100多。用在耦合、退耦时,影响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也有影响,用中周和普通瓷片电容200pF并联时,测量Q值70~80左右,用云母电容、NP0高频独石电容并联时 ...

电容的品质因数是不是与损耗电流成反比,漏电流越大,品质因数越低?好像这么理解挺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