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惑一下LM324的偏置电路的原理?

楼主(2023-07-27):
看了半天没看明白。
已知Q1是给四个放大器提供偏置电流的。也就是是这个偏置电路的输出。Q22看起来是个电流源。
Q23/24和下边那个三极管没看明白。似乎不是电流镜。谁能提示一下是什么个原理?谢谢了

网友A:
Q24起直流負反饋的作用,稳定Q25的工作點。Q22~Q25共同組成Q1的稳定偏置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Q24起直流負反饋的作用,稳定Q25的工作點。Q22~Q25共同組成Q1的稳定偏置源。

多谢长短兄反馈,不过我觉得好像Q25工作点挺稳定的,就是从Q22电流源一路穿通下来的,电流基本恒定

网友B:
Q23和Q24作用是电平平移,因此Q1发射极电阻电压是两个ΔVbe,具有正温度系数。这样可以实现一定的温度补偿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长短兄反馈,不过我觉得好像Q25工作点挺稳定的,就是从Q22电流源一路穿通下来的,电流基本恒定

不客氣。Q23+Q25的壓降是Q22的自偏置,但Q25没有Q24的話是不稳定的,Q22的自偏壓也因此不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Q23和Q24作用是电平平移,因此Q1发射极电阻电压是两个ΔVbe,具有正温度系数。这样可以实现一定的温度补偿

看了您的发言,我隐隐感觉这一切奇技淫巧的目的是为了左下角那个2k电阻的电压稳定,这样就可以对外输出恒定电流了。既然从这个2k电阻往上,反向经过两个BE结,再正向经过两个BE结,刚好到地(也就是2k电阻的下端),那么这个电路的工作点分析,就一定要依赖于这些BE结的VI关系了。感觉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Q23和Q24作用是电平平移,因此Q1发射极电阻电压是两个ΔVbe,具有正温度系数。这样可以实现一定的温度补偿

Q23和Q24的温度补偿是自洽的,對Q22和Q25没有直接的补偿作用。但Q25因温度引起的電流變化舆Q23/Q24的壓降變化相叠加,使Q25的電流變化舆Q22的負温度系數相配合,結果使得Q25的集電極電位維持恒定。

网友C:
Q23/Q24的Vbe接近抵消,Q25的BC结可以认为0电压,因此Q1的基极电压就等于Q25基极电压。
Q1的电流就是以Q25的Vbe为基准电压吧。

Q1基极为什么不直接和Q25基极并联,估计是类似Q1的管子很多,都并联上去,分流作用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Q23/Q24的Vbe接近抵消,Q25的BC结可以认为0电压,因此Q1的基极电压就等于Q25基极电压。
Q1的电流就是以Q ...

Q1可能有四个,不是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