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 万向维修用灯架 任意位置停住,大家有何建议?

楼主(2023-07-27):
至今也没想出来,啥样的结构适合高度转向伸展灵活    区别于 蛇皮管式  折线式 (吊车结构)我想到相机三脚架上 固定手灯,但水平伸缩受限,大家给个建议

网友A:
常用的三个方式:三脚架+蛇纹管,磁铁吸附+蛇纹管和灯具带挂钩,或者就是一个临时大LED灯泡也挺好。使用中都难完美,后来配了头灯,感觉头灯比较实用。说明一下,是工厂机电设备抢修时候用,多在角落或者机柜后面等情况。

网友B:
可以参考收音机天线的转动,把它一端固定在墙上,可以左右上下随意移动,灯用轴固定在天线末端,调节方向

网友B:
灯只能小型化,直流供电,用高亮led+散热片,to220那种类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卖的

名称就叫工作灯好像是

这个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灯只能小型化,直流供电,用高亮led+散热片,to220那种类型的

好主意! 适合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参考收音机天线的转动,把它一端固定在墙上,可以左右上下随意移动,灯用轴固定在天线末端,调节方向

谢谢你的点子  便携性能好的 有何好点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三个方式:三脚架+蛇纹管,磁铁吸附+蛇纹管和灯具带挂钩,或者就是一个临时大LED灯泡也挺好。使用中 ...

谢谢你的分享, 若啥结构,便携式 高低左右或可旋转 亮度可调  照射范围可控的最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卖的

名称就叫工作灯好像是

这个我也使用过 若有便携式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使用过 若有便携式的就更完美了

看看这个带放大镜的,一直在用。

网友E:
我买的环形充电小台灯,无线,方便随处拿。只要不是总开着,还是很好的。中间那个洞,方便拍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这个带放大镜的,一直在用。

谢谢 这个台式的挺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的环形充电小台灯,无线,方便随处拿。只要不是总开着,还是很好的。中间那个洞,方便拍照片。

谢谢 这个蛇皮管式的挺好

楼主(2024-04-27):
谢谢各位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