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炸鸡

楼主(2023-07-2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制动电阻不应该并联在母线上,并联在母线上的应该是泄放电阻,如果那个电阻太小,等于一个小电炉

网友:
小功率变频器一般不接刹车电阻。自然停车,也不用刹车电阻,只有经常急停的,才需要接刹车电阻,刹车电阻,变频器上有特定接口,电阻功率和阻值按标称规定接。

网友A:
经历过变频器炸机,安川的,十来年前,虽然没在现场,但是从监控能看出来能量很大,变频器的盖子顶开配电柜的柜门(未上锁)又飞出了四五米,配电柜门直接变形,变频器的几个大电容爆了,纸屑飞的到处都是。变频器功率较大,40kVA的

网友:
制动电阻并联在母线上,由制动IGBT PWM斩波控制电流大小,来拉低母线电压。

网友:
频繁启停的还是别用国产的,质量确实不行,厂家为了价格战也通工减料。想便宜一点买正宗台达的还可以。不过市面上假货也很多

网友B:
不是我想做洋牌子的哈巴,的确人的东西耐造。2014年前前后后用了几百台的轻载(带的风机)变频器(10KW)以下偏多,ABB的还凑活,就这样,还是使用中发现了七八台坏的。那些其它国产品牌没用过,不发评论。台达还行,不烧,但是干扰太大。连PLC都干扰,不要说自己用单片机开发的板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我想做洋牌子的哈巴,的确人的东西耐造。2014年前前后后用了几百台的轻载(带的风机)变频器(10KW)以 ...

变频器的干扰我是见识过,客户那边水泵变频器只要开两台以上,我这边MODBUS通讯就连不上了。最后没办法全部加隔离电路解决掉了。

网友:
问一下楼主为什么把制动电阻接在母线上 目线接制动单元 小功率的变频器有专门的制动电阻接口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经历过变频器炸机,安川的,十来年前,虽然没在现场,但是从监控能看出来能量很大,变频器的盖子顶开配电柜 ...

炸机一般是停机后,再开机才炸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炸机一般是停机后,再开机才炸的吧

中央空调循环泵,基本不停,但会随着温度变频调节水泵流量

网友:
国产货就是那个样子,从来都是抄袭别人的,抄又抄不全,抄到点就想变现。天朝是伺服,变频器,PLC,工控元件都只能用在中低端的机器上,国企,军工,冶炼,玻璃行业基本都不用或很少用国产货。

网友:
     变频器用电阻来制动的方式叫能耗制动,也叫再生能耗制动,原理是变频器在控制电机减速时电机会变成发电模式,发出的电压会导致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升高,变频器的整流模块会因为反向截止原理而停止对直流母线充电,直到电压下降再开始充电,如果减速太快或负载惯性很大,会导致电压升高过快,变频器本身的电路不能消耗掉过多的电量,会导致变频器过压停机,停机后电压就会恢复正常;为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变频器会增加能耗制动电路,原理是在直流母线的正负极之间增加一个制动用的IGBT管组成的制动单元串联一个大功率电阻,电压升高时控制制动管以某个脉宽间歇导通,过多的电量会加在制动电阻上变成热量消耗掉,保证变频器的正常工作。
     一般的变频器在小于等于18.5KW会内置制动单元,不一定内置制动电阻,伺服驱动器一般是内置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的。国产很多变频器的制动单元选用规格有时候偏小,这样就会导致IGBT可能会损坏,往往都是击穿短路的损坏,这样就会导致制动电阻直接并联到直流母线上,制动电阻往往阻值不大功率很大,这样就会造成直流母线的电流剧增,很容易烧坏变频器的整流模块。
    很多电柜是使用多个变频器协调工作的,有时候就会把所有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并联到一起,这样有利于整个系统的稳定,这种情况最好是装一个专门的制动单元,制动电阻会接到制动单元上,这样更可靠一些。

网友:
变频器需要定时清理灰尘,不清理用不长。

网友:
变频器设计的好,可以选用额定电流2倍的模块,设计的不好,3倍或4倍。国产很多都是2倍。使用国产模块的目前也越来越多,使用单管机的也越来越多,一分价钱一分货。

如果频繁启停,可以考虑使用外置制动单元,价格不算高,相对来说,会减少很多由于母线电压过高造成的整流部分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