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串二极管减速

楼主(2023-07-27):
我想把砂轮机的速度降低一点,有时候磨软材料,速度快很容易报废。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串联二极管。串联后转速变为原来的一半吗?

网友:
交流电机不能采用串联二极管的方法降速,  ,你的电机还是三相电机,  三相电.......二极管........降速.......晕

网友:
不可取,最好是用变频器,现在价格也不高

网友:
速度慢了砂轮的打磨效果就不行了,如果觉得砂轮打磨材料太快,可以换细砂轮

网友:
你以为是用白炽灯串联二极管降低亮度原理吗,串联二极管变成脉动直流电了。三相电机调速可以加个变频器。

网友:
串了二极管就是直流电了,还有旋转磁场吗?马达怎么转?

网友:
如果原来是三角形接法的,改成星形接法

网友:
好像感觉你不懂电的原理。

网友A:
如果不是大型磨床,只是小型砂轮机的话,有一部分是串激电机,这种可以串联二极管降速,也可以加可控硅电路调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是大型磨床,只是小型砂轮机的话,有一部分是串激电机,这种可以串联二极管降速,也可以加可控硅电路 ...

已经明确告知是三相电。。。。。。。。。

网友:
加强学习。。。。。。。鼠笼式三相异步电动机,改变转速只能从改变频率着手。。。。。。。买个变频器,论坛里二手的一两百块的事。。。。。关键要会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
三相电机是交流的吧,串二极管供电变直流电了,会烧电机,还是变频合适,用变频器。

网友:
串联2极管是把正半周去掉,变成半波直流,用于电炉子或串机电机的手电钻可以降低功率,不能用于三相电机。

网友:
交流电机不能串联二极管调速,砂轮机转速也不可以随意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