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3.8V的分立元件功放?

楼主(2023-07-27):
最近设计的分立元件收音机都是使用耳机收听,想改喇叭输出,但是设计的功放效果都不理想,输出功率太小了达不到要求,不知道前辈们有没有好用的3.8V功放电路图,分享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坛友的技术这么久,还在初级阶段分立元件徘徊?连个3.8v功放都搞不定?五百多帖子想必也很久了。 ...

搞分立元件就是“新人阶段”?不敢苟同。是搞分立元件还是搞集成电路,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跟新人与否没有关系!再者,你过去搞分立元件,现在搞集成电路,这就证明你进步了?那是集成电路的进步,不是你的进步,你不过是运用了一下科技进步的成果而已。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说一定要用低压情况下集电极电流大一些的管子,要测一下在你的工作状态下该管子的的工作状态,现 ...

S8050之所以能用作功率放大管,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在大电流状态下放大倍数衰减很小,2N5551集电极电流、集电极功率参数看似可以用做功率放大,但是它的放大倍数在集电极电流超过40mA就快速衰减,因此实际不可以用做功率放大。现如今市场上能买到的8050放大倍数分档大多是D,少数是C,集电极电流很大的情况下仍然比以前的蓝色点3DG6大得多,您说8050在大电流状态下放大倍数大大下降造成的输出功率下降问题,一般不需要担心。

S8050资料

您说“现在的9000系列管子在5毫安以里放大倍数可以达到100,到10毫安就不一定是100,在20毫安以上放大倍数直线下降,在3伏的工状态下甚至短路电流远远达不到手册中给出的数值”,这个说法显然与S8050晶体管厂家的资料中给出的曲线完全不符,网上的资料是公开的,现在查个资料没什么难度,根本不需要自己测,更不应该凭着自己凭空想象没有根据地胡说。

网友E:
那就搞个带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式功放吧

网友:
原来老的收音机多是1.5V或3V,用6V的算好的了,用TDA2822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搞个带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推挽式功放吧

这种变压器现在也不好找,不是太方便,

网友F:
这个图片是淘宝上剪下来的,基本差不多,3.8V电压只要调节一下静态电流,不做改变估计也没问题

这是淘宝一款在卖的

这是淘宝一款在卖的

网友G:
为什么非要分立元件的功放???

很多数字功放很优秀了

网友H:
为什么是3.8V,低压分立件的OTL输出功率都做不大,网上的TDA2822套件才几块钱元包邮,用一个锂电池供电就挺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非要分立元件的功放???

很多数字功放很优秀了

只追求分立元件电路,芯片电路没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是3.8V,低压分立件的OTL输出功率都做不大,网上的TDA2822套件才几块钱元包邮,用一个锂电池供电就挺 ...

的确一个TDA2822的确能解决,但是不喜欢芯片电路,现在只想搞分立元件电路,要不然都失去玩的意义了

网友:
收音机电路很多的,用3v或4.5v都可以啊,低压建议用锗管比较好。

网友I:
建议用2N7000系列mos输出,搭自激振荡分立D类放大器,或栅极自举的AB类也行。电源电压太低了,不用这些措施的话很难得到高的电源电压利用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变压器现在也不好找,不是太方便,

3.8V 电源用普通OTL形式即可,但OTL形式输出功率都不大,只能推老式小的喇叭才有一定音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图片是淘宝上剪下来的,基本差不多,3.8V电压只要调节一下静态电流,不做改变估计也没问题

不用输入输出变压器,不用集成块,不用D类,集电极输出的otl是首选。

网友:
找个老收音机的3AX31+3BX31电路,3V-4.5V都可以

网友A:
“红宝书”上101页介绍的互补推挽功率放大电路就很实用,也简单,6伏以下电路我都用它,非常好用。只不过,除一只3DG6外,其他都是锗管,现在好的低频锗管不太好买。有的美其名曰有质量保障,但是价格也很可观。

网友:
还有更低电压的呢。

网友:
这个电路很简单

网友:
自己设计。不明白其中元件对参数及最终效果的调整影响,抄也是抄个寂寞,优秀电路都会做成渣渣!

网友:
3.8伏,也就是3伏的样子,红灯753功放应该可以了,或蝴蝶3伏机功放,只是要16欧喇叭。

网友B:
为啥一定要3.8v?3v不行吗?看楼主五百多主题,想必也是经验丰富的模拟电路大师了,

3.8v的分立元件功放做不出来?是不是楼主做3v功放得心应手,3.8v困难重重?3.8v是不是

有特殊的玄机?

网友J:
其實板主根本是明知故問,要低電壓下出大功率,傳統牛入牛出是最大的,再大是把功放管改成威靈頓放大管,想聲音好些改成CE倒相,取消牛入,但也要負反饋失去功率,反不如牛倒。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这种变压器现在也不好找,不是太方便,

你好,很高兴碰到一位喜欢分立元件的。
我手头上有5*8的铁芯与骨架,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绕一付在3.8伏时正弦波输出300mw(或按照你的要求)的输入输出送给你。只要邮费到付就行了。

网友C:
3.7V供电的OTL功放不难做,难的是把功率做大。这个功放我实际做过,2.5V两节镍氢电池供电,用在袖珍收音机上声音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3.7V供电的OTL功放不难做,难的是把功率做大。这个功放我实际做过,2.5V两节镍氢电池供电,用在袖珍收音 ...

从定量角度来看,3.8伏供电的普通OTL的极限输出功率为3.8*3.8/8*8,即220mw。尽管实际上多半达不到150mw,但这对高灵敏度喇叭应该是足够。可是当前小口径(特别是复合边,钕磁的)喇叭的灵敏度要比先前大屁屁(如老飞乐)低得多。要求响亮而不失真是有相当难度的。
某宝上偶尔有商家出售“高灵敏度”的。如果能找到,那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个人观点。

网友:
还是集成的简单,二手卡式迷你音箱多得是,电压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很高兴碰到一位喜欢分立元件的。
我手头上有5*8的铁芯与骨架,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绕一付在3.8伏时 ...

还是算啦,不麻烦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一定要3.8v?3v不行吗?看楼主五百多主题,想必也是经验丰富的模拟电路大师了,

3.8v的分立元件功放 ...

我的帖子很多都是请教学习坛友的技术,水平有限自己设计不达标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其實板主根本是明知故問,要低電壓下出大功率,傳統牛入牛出是最大的,再大是把功放管改成威靈頓放大管,想 ...

看来只有用变压器才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算啦,不麻烦你啦

没关系,有时我喜欢自找麻烦。

推荐一款高灵敏度喇叭。试过,比普通喇叭响得多,但要肯接受其反翘边及12欧阻抗。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建议用2N7000系列mos输出,搭自激振荡分立D类放大器,或栅极自举的AB类也行。电源电压太低了,不用这些措施 ...

UCD吗?您有相关图纸可以参考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帖子很多都是请教学习坛友的技术,水平有限自己设计不达标

请教坛友的技术这么久,还在初级阶段分立元件徘徊?连个3.8v功放都搞不定?五百多帖子想必也很久了。

至少也得五年以上,可见坛友没有把真实技术教给楼主,我是此论坛新人,我也是从分立元件过来的,

小时候就拆了1.5v收音机做过分立元件功放,所幸我没有请教坛友,没有机会谈音质,谈拳拳到肉,但我现在

的技术早就不是局限于分立元件,已经走进数控功放时代,楼主要格局打开,坛友教您的不一定都是先进的,

让一些思维守旧坛友教您只会让您的功放永远在远古时代,有的路自己走会更实在,作品会更精彩。这图就是

我的功放,3.8v也能响,分立元件是永远达不到我这种水准,希望楼主进步,早日走出分立元件的新人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坛友的技术这么久,还在初级阶段分立元件徘徊?连个3.8v功放都搞不定?五百多帖子想必也很久了。 ...

悟性有限,学这么多年了进步还是很慢,一直执着在分立元件制作,感觉自己落后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悟性有限,学这么多年了进步还是很慢,一直执着在分立元件制作,感觉自己落后了

悟性慢有点老火,我感觉学好这个模拟电,得舍得花钱,买设备,示波器,电桥,至少绕个耦合输出变压器

得看电感 漏感,计算效率。低压功放不难做,有设备依葫芦画瓢都能抄出来,半个世纪前的东西现在做不到

实在说不过去

网友I:
引用 网友L:
UCD吗?您有相关图纸可以参考一下吗?

里边有各种自激振荡D类放大器拓扑。关键就是那几张图。看懂了的话自己要是有晶体管电路知识可以自己设计的。
我用分立元件做过两个大功率的,用74AC CMOS门做过几个小功率的,都很不错,而且极为简单。
还有一个文件很大,叫 a universal grammer of class D Amplification,太大,论坛不收,可以去网上自己down。这本书是D类放大器入门神书,把各个现象和工作过程用波形图解释得非常直白,有晶体管电路知识的应该可以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悟性慢有点老火,我感觉学好这个模拟电,得舍得花钱,买设备,示波器,电桥,至少绕个耦合输出变压器

...

模拟电路这块太难了,算起来我断断续续都学了16年了,感觉还是在初级阶段,突破太难了,这玩意不像数字电路和软件编程,不仅要时间精力,还要个人悟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分立元件就是“新人阶段”?不敢苟同。是搞分立元件还是搞集成电路,完全取决于个人喜好,跟新人与否没 ...

那搞集成电路应该不是倒退吧,不能为自己止步不前找理由,对集成电路驾驭远比分立元件难度更高。

走不到前面去,永远不知道前面的集成电路多艰难。随便给您一个数控音量芯片,您会用吗?肯定不会,

可搞得分立元件谁都会,您也是元老了,您难道希望新进论坛的新人一代又一代沉迷于分立元件?

看到一片数控音量芯片干瞪眼望天兴叹,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分立元件容易做就一直喜欢做?

集成电路再难再不喜欢也要啃下来,驾驭它。这是理念,信念,永不止步积极向上的信心,没这信心

那么别说楼主500多帖子,就发个5000个帖子都做不出3.8v的功放

网友B:
正在做集成电路功放数控技术顺便发出来,但愿更多的坛友天天进步,作品比我的更精彩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只有用变压器才能解决问题了

只有变压器才能解决问题,再有电流大的输出管,例如SS8050,注意事项SS,还有电流大的体积很小,2SD965,电流5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做集成电路功放数控技术顺便发出来,但愿更多的坛友天天进步,作品比我的更精彩

再说一遍,是搞分立元件,还是搞集成电路,跟新人与否、进步与否,都没有关系,完全是个人喜好。你喜欢搞什么那是你的权利和自由,别人管不着;但是你也不要拿你的喜好去干扰别人。人家连名字都用分立元件,可见人家喜欢,你就不要多管闲事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有变压器才能解决问题,再有电流大的输出管,例如SS8050,注意事项SS,还有电流大的体积很小,2SD965,电 ...

请您不要误导楼主。
首先,楼主只说要用分立元件功放推喇叭,并没有说一定需要多大功率,结构合理的OTL功放在3.8V供电情况下匹配8Ω喇叭,设功放管饱和压降0.5V,那么OTL功放的最大输出峰值是1.4V、有效值是1.0V,“最大不失真输出功率”是125mW,“最大输出功率”可达到150mW,如果换成4Ω喇叭,最大输出功率还可以提升一倍达到250mW,这与使用3AX31的6V单喇叭收音机几乎相同;其次,OTL功放如果使用两套独立的推动电路分别推动PNP管和NPN管,就可以让功放管工作在发射极接地状态,从而省去推动自举电路,并使功率放大级的实际输出电压最大化,从而彻底革除输入变压器。因此,“必须使用变压器”的说法并不成立。
我再说说功放管是否要选用SS型号的话题。3.8V供电,就算用BTL功放或者阻流圈功放搭配4Ω喇叭,去掉功放管饱和压降,理论上功放输出峰值也只有2.8V(阻流圈功放的阻流圈同样有电压损耗,且损耗通常不比功放管饱和压降小),因此功放最大输出电流仅仅0.7A,S8050最大集电极电流就能达到1A,SS最大集电极电流更大,实际意义不大,用集电极电流达到5A或者更大的功放管更没有必要。另,虽然8050号称最大集电极功率可以达到1W,然而在AB类放大电路中,TO-92封装三极管由于散热原因,当实际集电极功率超过0.1W就很容易出现热失控,AB类功放理论上功放管最大发热功率是输出功率的1/5,实际需要留一些余量,功放的输出功率还要小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您不要误导楼主。
首先,楼主只说要用分立元件功放推喇叭,并没有说一定需要多大功率,结构合理的OTL ...

为什么说一定要用低压情况下集电极电流大一些的管子,要测一下在你的工作状态下该管子的的工作状态,现在的9000系列管子在5毫安以里放大倍数可以达到100,到10毫安就不一定是100,在20毫安以上放大倍数直线下降,在3伏的工状态下甚至短路电流远远达不到手册中给出的数值,况且OTL每只管子只有一半电压,电流直线下降。一定要测3伏状态下基级电流对集电极电流的控制状态,(曲线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S8050之所以能用作功率放大管,有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在大电流状态下放大倍数衰减很小,2N5551 ...

手册中给出的数据是书本上的,我买来的各种9000系列测试的结果在低压状态下电流没有一种是好的,都不大,甚至是短路电流。而七八十年代生产的国产晶体管电流基本能上去,例如3DG12线性很好,可以和现在的晶体管在晶体管图示仪上对比,尤其是锗管线性非常好,特别适合低压的晶体管功放,但是日本管是个例外线性很好。

网友M:
最简单的还是rc自倒相OTL电路,四个3ax搞定。同极性的锗管比较容易实现,网上有成品,效果很不错。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你好,很高兴碰到一位喜欢分立元件的。
我手头上有5*8的铁芯与骨架,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绕一付在3.8伏时 ...

能帮我绕一两付这种变压器吗?邮费到付会有点贵,可以先行给你邮费。

网友K:
引用 网友N:
能帮我绕一两付这种变压器吗?邮费到付会有点贵,可以先行给你邮费。

刚看到。

请告知所需参数及地址。

网友:
【去库存】一组小功放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3&fromuid=16016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最简单的还是rc自倒相OTL电路,四个3ax搞定。同极性的锗管比较容易实现,网上有成品,效果很不错。

能不能提供一下原理图,也有兴趣试验一下,谢谢!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红宝书”上101页介绍的互补推挽功率放大电路就很实用,也简单,6伏以下电路我都用它,非常好用。只不过, ...

“红宝书”是哪本书,我也想学习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O:
“红宝书”是哪本书,我也想学习一下。

“红宝书”的表述不是我的发明,前些年刚入坑时有坛友这样说就跟着说。这本书很普通,想必你有,就是上海市业余工业大学编辑的电子技术讲座(三)——晶体管收音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O:
能不能提供一下原理图,也有兴趣试验一下,谢谢!

图纸已上传。BG2-3 3AX BG4-5用中功率管3AX83 55 61-63等等,甚至用3AD6 3AD50等等。原则是挑选漏电最小的用。R7调整中点电压为电源的一半略低,参考系数0.45,R12是调整末级管子工作电流为10-30ma.如果是电池供电,电流调整到不失真时最小的静态电流。

3V OTL

3V OTL

网友:
引用 网友M:
图纸已上传。BG2-3 3AX BG4-5用中功率管3AX83 55 61-63等等,甚至用3AD6 3AD50等等。原则是挑选漏电最 ...

非常感谢提供线路图,收藏了,先琢磨一下电路,再实际搭一个试验一下。

网友O:
引用 网友A:
“红宝书”的表述不是我的发明,前些年刚入坑时有坛友这样说就跟着说。这本书很普通,想必你有,就是上 ...

应该是这本书这个电路吧,谢谢。其实这些书都有,就是没有时间慢慢去学习,上班族还得为生计奔波。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刚看到。

请告知所需参数及地址。

其实,我也不知道参数,因为没做过带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收音机,反正这东西也做不到高保真,你就按你理解的要求绕制就好了。要说有要求,那就是一节锂电池供电的锗管收音机,锗管有3AG1,3AX83。
可能网上也能买到相关配件,但更想看到坛友的杰作与爱心。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其实,我也不知道参数,因为没做过带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收音机,反正这东西也做不到高保真,你就按你理解的 ...

你好。杰作与爱心不敢当,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输入输出是否可以按4.5V的4B15(或类似)机型绕制?

地址可发私信。邮费就不要去考虑了。退休工资虽不高,但收支平衡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你好。杰作与爱心不敢当,只是举手之劳而已。

输入输出是否可以按4.5V的4B15(或类似)机型绕制?

可行。谢谢。
但不能让老哥出力还要出钱呀。

网友P:
3.8V就是锂电池电压。楼主这个选择英明。

我这个提议,应全胜上各不用变压器的电路,甚至可胜贴中的推挽变压器电路.

就是以17贴的电路为基础,再来一个反相用管子的同样电路,合成八个管的BTL电路.

这个BTL电路,楼主应轻易应付得来,我相信也最合他心水!

来推四欧四寸最新型强磁钕铁硼喇叭

这应是终极方案,比23贴的电路输出大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N:
引用 网友P:
3.8V就是锂电池电压。楼主这个选择英明。

我这个提议,应全胜上各不用变压器的电路,甚至可胜贴中的推挽变 ...

你这个想法,适合去库存患者。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这个想法,适合去库存患者。

不要说患者,如果做过几百个实验,这几个管,从旧、烂板上找,是件容易的小事.

再如果前两管用0.3瓦管,末级用2A管(闪光灯那个高hfe振荡管),(或并管),

然后两个铷磁四欧四寸喇叭并联。我相信胆机远不是这电路对手。

楼主:
引用 网友P:
3.8V就是锂电池电压。楼主这个选择英明。

我这个提议,应全胜上各不用变压器的电路,甚至可胜贴中的推挽变 ...

BTL的确可以,就是管子比较多,看能不能降到5、6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BTL的确可以,就是管子比较多,看能不能降到5、6个了

3AX31、3BX31、或8050/8550.  8个也不值一斤白菜,

17贴这电路六十年代我焊过,接喇叭电容用2200uF,推6.5寸喇叭.声音好得难以名状

网友:
引用 网友O:
应该是这本书这个电路吧,谢谢。其实这些书都有,就是没有时间慢慢去学习,上班族还得为生计奔波。

对,就是这个电路。很好用,调整也不复杂。
这本书后来再版印刷过多次,早期的版本带电路图附页,后来再版的不带电路图附页。还是早期的版本好。

网友:
17楼的图,我最终反复琢磨,修改,经过了多次实验,目标是静态电流尽量小,适应一节锂电池。
最终如图,开环增益很高,所以末级完全不需要静态电流,听不出差别,只使用了一只锗管,其余都是硅管。
输入级还是要用差分,比单管能更低地适应低电压,使用中最低1.5V已有可以的音质和音量了,上半因为自举,不需用锗管,硅管即可。电压放大也不用锗管,因为硅管的饱和压降也能很低。
如果使用3V电压,中点不是1.5V,可能是1.8V有最大的音量。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里边有各种自激振荡D类放大器拓扑。关键就是那几张图。看懂了的话自己要是有晶体管电路知识可以自己 ...

好,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楼主:
BTL的确可以,就是管子比较多,看能不能降到5、6个了

最简单的BTL功放只需要5只三极管,而且调试相对于OTL功放来说更容易,但需要一个输入变压器。前一阵子我在实验收音机板上做过那种BTL功放,它就相当于把带输出变压器的功放去掉输出变压器,然后用一对与功放管极性不同的开关管代替输出变压器,开关管基极激励电压直接经过电阻限流取自BTL输出,因此这部分几乎不需要调试。

网友K:
引用 网友N:
可行。谢谢。
但不能让老哥出力还要出钱呀。

你好,输入输出已绕好,估计不迟于明天可发送。因为在手机上回私信时编辑是根无限制长条,很不方便,故只能在此回复。
几点说明: 1,都用了5*8铁芯,都没用双钱并绕(个人不认为有很大效用,且只有一轴线);2,输入是0.08线,1100:950+950T,输出次级0.23*105T,初级0.18*200+200T。基本上是4B12的数据。
实测输出的次级电阻超过1欧,不清楚当时设计者是如何考虑的。但因加粗了初级线径,80%的效率还是有希望的。
手中黄腊不多了,想省着点用,故没有浸腊,只是封腊,请谅解。

网友Q:
收集了这个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输入输出已绕好,估计不迟于明天可发送。因为在手机上回私信时编辑是根无限制长条,很不方便,故只 ...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Q:
收集了这个电路:

發錯了,麻煩版主删除。

网友K:
你好。包包已到,请查收。

网友:
玩分立元件功放,可以参考早期国产录音机电路,两个变压器,音质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好。包包已到,请查收。

老哥这么早起的呀???感谢感谢。

网友:
也想玩分立元件的功放,可惜管子不好找

网友:
参考本坛老爷子收音机图纸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I:
里边有各种自激振荡D类放大器拓扑。关键就是那几张图。看懂了的话自己要是有晶体管电路知识可以自己 ...

好的,多谢前辈

网友:
没图上的管用9013 9014或8050 8055代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