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调隔离式升压开关电源电路,输出端光耦取样的光耦发光侧需要恒压供电是否好些?

楼主(2023-07-27):
在制作或改制可调隔离式升压开关电源时,输出端光耦取样的光耦发光侧需要恒压供电是否好些?各位怎么看?具体电路有哪些措施?

网友A:
如果输出可调范围比较大,最好是有单独的供电,不一定需要恒压,因为431闭环后会抑制掉一些供电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输出可调范围比较大,最好是有单独的供电,不一定需要恒压,因为431闭环后会抑制掉一些供电纹波。

收到,单独供电也挺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啥意思?

就是光耦取样,但电压调节范围较大是光耦易损坏

网友:
次级如果全部共地,可以用一个431组成一个稳压电源给它用。但这样的坏处是,当调整的电压相差过大时,比如:0.5~30V之间调节,江藕就力不从心了。为什么不用比较器呢,

网友C:
LZ意思是不是次级端的“误差放大器+光耦”这部分用独立带稳压的电源供电?

有当然最好,这样输出就可以做到从0起调。
如果“误差放大器+光耦”是由输出供电,“误差放大器+光耦”有一个最低工作电压,例如至少2.5V,那么你就没法将输出从0起调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光耦发光侧就是检测实际输出电压与设定电压的误差用的,你给恒压供电不就废了么?

误差检测估计用的是431之类的玩意,光耦只起到传输隔离作用,没有检测功能。
如果输出可调范围太大,直接用输出给光耦供电的话供电电阻不好取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误差检测估计用的是431之类的玩意,光耦只起到传输隔离作用,没有检测功能。
如果输出可调范围太 ...

是呀 试验时发现电源过高 就失效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意思是不是次级端的“误差放大器+光耦”这部分用独立带稳压的电源供电?

有当然最好,这样输出就可以 ...

是的 只想给光耦+误差放大器单独供电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耦发光侧就是检测实际输出电压与设定电压的误差用的,你给恒压供电不就废了么?

只想给光耦发光侧+误差放大器单独供电   取样照常接在输出端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没什么影响吧。输入端也就相当于一个发光二极管,虽然说反向电压不高,但一般都是和431串接的, ...

只想给光耦发光侧+误差放大器单独供电   取样照常接在输出端 谢谢

网友:
这样做合情合理,宽范围可调电源,反馈环路一般都是独立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