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池锁住了,拆开了,看图求解!

楼主(2023-07-27):
三星的笔记本电池组饿死了,锁住了无法使用,暴力拆开,发现保护板结构挺简单,多了个bq20z453的电池管理芯片,估计是这搞得坏锁住了!
好奇的是上面居然还有个贴片按键,不知是啥作用?
大神指点下如何解锁?

网友A:
放弃吧,解锁比电池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弃吧,解锁比电池贵

百度了下,感觉有不少网友用一些通讯板,软件,有搞定解锁的。

网友:
换电池时候断电了吧!不好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了下,感觉有不少网友用一些通讯板,软件,有搞定解锁的。

早期的没加密可以弄,以前的我自己都弄过,改容量改厂家信息都不是事。后期的加密了一般人弄不了。

网友:
bq20Z453是电池管理电路
大概是检测到电池出现问题,自动切断电池电路了,从图片上有一块电池皱皱巴巴也能看出来。
解决方式有2种:一种是买个TI的 EV2400工具,试试更改电池参数看看能不能解锁,能解的话再换新电池芯。
第二种方法就是万能的X宝,买个兼容电池换上完事,省时省力。
需要注意的是,电池保护板和电脑是有即时通讯的,不能采用短路保护MOS的方式强行供电,这么做虽然电池有输出了,但是电脑接受保护板的信息依然认为电池故障不去充放电。

网友:
老的神舟手提电脑好象也会锁电池。

网友:
那个开关应该是出厂前调试用的。现在这种电池管理板都挺复杂的,里边的芯片有些还打磨掉型号,自己不太好弄!!

网友:
其实不能断电池极片直接在裸芯加充电激活是不会锁死了,只有切断电芯情况才会锁死,换电芯也是如此操作。

网友:
找资料自己刷,没资料找专人刷吧

网友:
能不能提高电池电压,直接DC口使用?

网友:
电池电压输出与DC口输入电压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