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ntel® 四核Avoton C2550处理器 的架构

楼主(2023-07-27):
论坛推荐的永擎ASRock Rack C2550D4I ITX主板板载CPU 查了英特尔凌动® 处理器 C2550,2M 高速缓存,2.40 GHz,看中了其TDP14 W ,没有英特尔® 超线程技术 ,应该是X86架构CPU吧,网上没搜到这个指标特来请教先谢谢了

网友A:
bai度上有介绍啊。  X86架构,64位CPU。我们dan位的有些工控机用的就是凌动处理器,但是不是这个型号不知了。

功耗小,当然性能也低。

网友B:
居然还有推荐22纳米阿童木处理器的...这玩意得多便宜才知得买?

网友C:
这些东西官网上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大家常说的x86,确切地说应该是 Intel 64 架构:

https://www.intel.cn/content/www ... specifications.html

https://www.intel.com/content/da ... ily-spec-update.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i度上有介绍啊。  X86架构,64位CPU。我们dan位的有些工控机用的就是凌动处理器,但是不是这个型号不知了 ...

感谢指点百度了官网数据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推荐22纳米阿童木处理器的...这玩意得多便宜才知得买?

感谢指点,组装网络存储器,百度推荐ASRock Rack C2550D4I 永擎服务器工作站ITX主板板载CPU 支持IPMI,接近1千5了不便宜, SATA3 *8+ SATA2*4, 双千兆网卡,CPU TDP 14 W,业余玩不太懂,有好的配置推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还有推荐22纳米阿童木处理器的...这玩意得多便宜才知得买?

看用的场合啊。

有些工控机,或者桌面终端(做云桌面用的,放在用户侧,装精简操作系统,登录云桌面用)。用的很多。

单片机够简单把,用的领域不是一样很广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东西官网上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大家常说的x86,确切地说应该是 Intel 64 架构:

https://www.intel ...

感谢指点,英文盲用截屏翻译不太方便。知道了感谢。

网友D:
这个板子可以啊 nas  软路由都行

网友E:
这个架构,太落后了吧,性能不行

网友B:
建议别买,太弱了,貌似还没有集成核显,反正Intel官网里没有提核显。如果加个独显,功耗就太大,除非主板集成。

性能实在拉跨,被我疫情期间买的便宜掉渣的笔记本CPU 5625U直接甩出银河系。

如果没电脑可用,或者做软路由等,可以考虑买个二手笔记本,比这省电,性能还更强,装什么系统也随意。

C2550

C2550

5625u

5625u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板子可以啊 nas  软路由都行

感谢指点,刚刚接触nas,尝试弄软路由单网卡没玩转。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架构,太落后了吧,性能不行

感谢指点,服务器CPU板子第一次接触,百度搜索推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别买,太弱了,貌似还没有集成核显,反正Intel官网里没有提核显。如果加个独显,功耗就太大,除非主板 ...

非常感谢,怎么对比的性能差那么多,这个板子有显示接口: VGA,不知道有没有核显,开始就是破笔记本加了一个固态硬盘弄得NAS,记本网卡单口100M就放弃了,开始用旧电脑是单千兆网卡,更换路由器局域网网速达到了千兆。在玩软路由单网卡又卡那了,双口千兆网卡在路上,旧电脑主板微星B75MA-E33,CPU接口是LGA 1155,i3 3220功耗55W,有点高,如果换功耗小于35WCPU也行,在换一个多盘位机箱,这样旧物利用还节省开支了。能否给个低功耗CPU建议,再次感谢
原来百度搜索看推荐是I3 9100后来又调整i3 10100,功耗都太高65W。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怎么对比的性能差那么多,这个板子有显示接口: VGA,不知道有没有核显,开始就是破笔记本加 ...

台式机网卡可以自己加,走PCI甚至USB都行。
处理器跑满才是最大功耗,比如3220得跑3.3GHz才65W,低负载远没那么大功率。

我貌似还有片35W的3220T吃灰中,我翻箱找找,如果能找到免费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