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盐水蚀刻的电路板

楼主(2023-07-27):
明天组装试试看

网友:
以前是用旧水笔芯的杆子清理干净,把笔头的圆珠笔珠子想办法拆掉,把头部的墨水清理干净,然后杆的后端接一截管子,准备好稀释过的油漆,用嘴对着刚才接的管子,把油漆吸进笔杆内,然后把笔头塞回去,油漆就可以像写字一样写在覆铜板上。用油漆覆盖好需要的图形之后,等一天油漆差不多干了就可以进行腐蚀。这个过程难点是油漆浓度调配,要尝试很多次才行,太浓了流不出来,太稀了流动性过强很难做细线。而且特定浓度油漆都是现配的。还有一次一不小心把油漆吸了一些进嘴里。。。
用这个方法做了很多带IC的板子,甚至还有一些SOP芯片(当年不知道SOP这个说法,只知道芯片比较小)

网友A:
盐水也能蚀刻电路板,厉害呀!能不能分享一下具体的过程?

网友B:
   盐水电解法吧

网友C:
需要通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盐水电解法吧

就是电解法不然也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需要通电吧?

不通电怎么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盐水也能蚀刻电路板,厉害呀!能不能分享一下具体的过程?

在覆铜板上用胶水(我是用汽油和泡沫箱搞的)画电路等胶水干燥后,接电源正极放到盐水里蚀刻
效果不是很好,但能用

网友:
记得小时候把220V AC 通入盐水中,不但冒泡,还冒出绿色的气体——氯气,赶紧断电

楼主:
你厉害220接盐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盐水也能蚀刻电路板,厉害呀!能不能分享一下具体的过程?

电解时要通风,电解过程有氯气

网友:
电路板不漏电吗??

楼主:
做出来了,能收到两个台

网友D:
上世纪90年代用三氯化铁腐蚀过线路板,效果还可以,但三氯化铁有点脏不太好保存,现在偶尔用直接用盐酸腐蚀,比三氯化铁快多了,稍不注意腐蚀没了。

网友:
点解盐水试过,有的地方的铜箔腐蚀断了与外接电源的正极不连接的一些部分是腐蚀不掉的,最后都有一些遗留没被去掉,

那个年代没办法的办法,三氯化铁我们这里根本买不到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上世纪90年代用三氯化铁腐蚀过线路板,效果还可以,但三氯化铁有点脏不太好保存,现在偶尔用直接用盐酸腐蚀 ...

要通电吗?还是用的敷铁板

网友:
为啥不用洞洞板,垃圾堆里随便都能捡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通电吗?还是用的敷铁板

不用通电,直接把线路板放溶液里就可以,想腐蚀快可以搅动溶液。

网友:
盐酸碱都能腐蚀金属,不需要电解。过去没有三氯化铁,可以用干电池里面的黑泥泡水代替三氯化铁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上世纪90年代用三氯化铁腐蚀过线路板,效果还可以,但三氯化铁有点脏不太好保存,现在偶尔用直接用盐酸腐蚀 ...

盐酸不用再加双氧水什么的?

背个金属活动性顺序表好不好。

网友:
电解盐水法做线路板,电极放置方法有讲究,pcb电线连接点要远离负极板,远离接线点的pcb距离负极板近些,这样能减少蚀刻不掉面积。毕竟是凑合的法子,也没法要求太高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盐酸不用再加双氧水什么的?

背个金属活动性顺序表好不好。

盐酸不用再加双氧水直接腐蚀就可以,嫌腐蚀的快了可以兑点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盐酸不用再加双氧水直接腐蚀就可以,嫌腐蚀的快了可以兑点水。

请列反应方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盐酸不用再加双氧水直接腐蚀就可以,嫌腐蚀的快了可以兑点水。

确认你用的是盐酸?为啥我的不加氧化剂腐蚀不了,难道我用的是假盐酸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确认你用的是盐酸?为啥我的不加氧化剂腐蚀不了,难道我用的是假盐酸

过去30多年了,记忆有点模糊也可能用的是硝酸,放上线路板直接冒黄烟,必须在室外操作,很危险不建议使用,最好还是用三氯化铁吧,想腐蚀速度快可以稍微搅动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过去30多年了,记忆有点模糊也可能用的是硝酸,放上线路板直接冒黄烟,必须在室外操作,很危险不建议使用 ...

确实是硝酸特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松香的酒精溶液也不太好,油性记号笔也不好,不知还有什么办法?

以前用过打字蜡纸改正液,现在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TB上找了一下,没找到。

网友:
用PROTEL 做电路图,然后激光机打印到不干胶纸上,再用烫斗转印到敷铜板上,再腐蚀。

网友:
绿色的是阻焊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