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区没了来这问点事吧。谁对透镜成像精通的?

楼主(2023-07-27):
我想做一个能看两米距离处的物体的观察镜,要求的效果是两米处的物体像是用显微镜三十倍看它。是用显微镜方式还是天文望远镜方式?怎么选择物镜目镜的焦距?

网友:
有一种可满足你要求的东西叫摄像头,可把摄像头捆在1~2米长的手杆前端,线这头插你手机上就能仔细端详了,想要多少倍你自己看着办,只要手机与摄像头愿意配合你就行。
这个就不用考虑透镜成像的事了。

网友:
同样关注这方面的知识,不知是否有专业书籍或专业论坛?

网友:
像场大小?景深?

网友:
您要达到这么高倍效果,实际上难以达到,因为光学仪器许多指标受限制。
物镜的可用最高倍率受分辨率限制,口径,焦距,物距都要考虑,目镜最高倍率也有限。

两米物距的显微镜,还是30倍,没听说,0.5米,10倍体式镜还差不多,外科手术。

天文式,两米,30倍,目镜10毫米极限,物镜300毫米焦距,30倍,一片模糊。

网友:
佳能有个135L微距,把相机接显示器,倍数达不到,看细节应该可以试试

网友A:
请问各位大佬,透镜的焦距跟透镜圆弧R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计算公式?

楼主:
镜筒可以做成长的,可以做成一米长,像天文望远镜那样长。景深什么的就不懂了。不是物镜要三十倍五十倍,是总体有三十倍五十倍这样。显微镜三十倍应该不算高倍吧。

网友:
找个单筒望远镜改造一下,加大目镜和物镜之间的距离,使最近观察距离达到要求。
视场会很小,所以要选大口径的。

楼主:
我买了一个单筒望远镜,看不清近处。能看清楚的最近处在三米处。而且效果也不是显微镜看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一个单筒望远镜,看不清近处。能看清楚的最近处在三米处。而且效果也不是显微镜看的效果。

加长镜筒,让物镜和目镜之间距离再远一些。

拆下物镜,把镜筒加长一段(至少加长三厘米),然后把物镜固定在加长筒上。

楼主:
摄像头会被高压放电搞坏不?

楼主:
我用来观察高压放电。😂

网友:
科学试验,需要巨大的投入,资金不成问题的话,问题很好解决^_^

网友B:
我拆个投影仪,里面的凸透镜,竟然是平面状的(以前看到的要么凹要么凸),神不神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拆个投影仪,里面的凸透镜,竟然是平面状的(以前看到的要么凹要么凸),神不神奇

菲涅耳透镜是一种光学透镜,它是由法国物理学家菲涅耳于19世纪发明的, 你不能把菲涅耳透镜称为凸透镜

楼主:
我到处问这个,没人给我设计计算,只怪当初物理没学好。😭在淘宝上看到有一些便宜的拆机摄像机镜头,打算买几个回来拆镜片。

网友:
不知30倍的显微镜是怎样,是不是跟工地用的水准仪类似

网友:
你都表述不清楚。多大的高压放电?要想看放电的什么特征?用日常中的什么东西可以作为参照物来实现……~

网友:
你去一个卖望远镜的店铺用一个  双筒望远镜  实际观察一下距离3米的物体的效果, 回来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请问各位大佬,透镜的焦距跟透镜圆弧R是什么关系?有没有计算公式?

普通折射透镜有很确定的数学关系叫做磨镜公式,不适用菲涅耳透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折射透镜有很确定的数学关系叫做磨镜公式,不适用菲涅耳透镜。

谢谢!我想做高清镜头,要怎样选镜片?有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书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到处问这个,没人给我设计计算,只怪当初物理没学好。😭在淘宝上看到有一些便宜的拆机摄像机镜头 ...

简单计算一下。
凑个整,25倍。
显微镜25倍,相当于明视距离250毫米除以25,得出10毫米。
两米距离,2000毫米,2000/10=200倍。
口径200毫米物镜,焦距2000毫米,配10毫米目镜,2000/10=200 ,正好。

原则上似乎可以,实际可能视场很小,亮度很暗。

网友:
搜索一下宾得的虫虫镜,当然,也做不到放大30倍的效果。

楼主:
我想到一个方法。降低些难度。找一个焦距五百的望远镜物镜,在两倍焦距处成像,用三十倍放大镜看这个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