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g41主板安装win2000系统,安装完成后启动蓝屏,请教蓝屏什么含义?好解决吗

楼主(2023-07-28):
请教大家g41主板安装win2000系统,安装完成后启动蓝屏,请教蓝屏什么含义?好解决吗

网友:
可能是磁盘设置错, AHCI模式改为: IDE模式。

网友:
字都看不清,无法判断问题。

建议还是测试下内存和硬盘。

网友:
楼上说的对,硬盘设置错误

网友:
磁盘设置错, 缺AHCI模式驱动,改为 IDE模式即可

网友:
装win2000有什么用处吗?

楼主:
我这个老电脑主板是技嘉G41mt-s2p的,主板上没有IDE接口,主板上只有SATA口,在BIOS设置里没有找到IDE模式可以设置,本来想装个win2000系统玩玩以前的老游戏的,这下搞不成了,唉。。。。。。。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老电脑主板是技嘉G41mt-s2p的,主板上没有IDE接口,主板上只有SATA口,在BIOS设置里没有找到IDE模式可 ...

可以买个更老的主板再玩

网友A:
勉强能看到第一,二行的字,未知硬盘错误。后面的字太小看不清了。这个问题楼上说的硬盘设置错误。但是G41已经有 “AHCI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老电脑主板是技嘉G41mt-s2p的,主板上没有IDE接口,主板上只有SATA口,在BIOS设置里没有找到IDE模式可 ...

可以装winx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勉强能看到第一,二行的字,未知硬盘错误。后面的字太小看不清了。这个问题楼上说的硬盘设置错误。但是G41 ...

在发张照片清楚一点的

网友B:
先判断是不是内存不稳定吧,
不要看到一个hard就认为是hard disk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判断是不是内存不稳定吧,
不要看到一个hard就认为是hard disk

装win7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C:
我记得XP之前的,都不支持SS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记得XP之前的,都不支持SSD

虽然不支持,但是可以用,速度慢一些,但比机械盘还是快很多。。

网友:
装虚拟机哪有这么多烦恼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win7系统一切正常

既然WIN7正常,那么硬件应该是没问题的。

你BIOS里关闭一些较新的特性试试。这种问题一般是兼容性问题,比较难处理。BIOS也可以看看能不能升级到更新的版本。

还有显卡也考虑下,这个也有可能。

另外你拍的2次图片都不清楚,看不出什么内容来。

机器蓝屏后有COREDUMP文件,你用WINPE等系统进去把这个文件拿出来用WINDBG来看看到底是那个文件引起的蓝屏,有针对性的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老电脑主板是技嘉G41mt-s2p的,主板上没有IDE接口,主板上只有SATA口,在BIOS设置里没有找到IDE模式可 ...

没有ide模式的话,设置为兼容模式Compatible,一回事

网友:
玩老游戏xp和2000的兼容性是一样的吧,除了9x有些奇葩的游戏必须用9x系统

网友:
有几个可以尝试在BIOS关闭的选项可以试试
超线程 ---关闭超线程
多核 -- 只用单核
硬盘使用IDE/或compatible模式。
实在不行上虚拟机吧
我的老机器装得XP可能是G41的?回头我试试装2k

补充内容 (2023-8-8 11:08):
看了下,是i946F不是G41没得试了

网友:
楼主讲的是:安装完成后启动蓝屏
很大几率是硬盘设置模式不对,进bios把硬盘模式(G41主板的sata选项)挨个试试就可以,一般而言不选AHCI模式,选另一个模式就可以,另一个模式的名称不同的主板叫法可能不一样,不一定是叫ide;
设置完重启,能进系统后,安装win2000的sata驱动,再去打开AHCI模式试试!

网友:
Windows 2000 不支持SATA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老电脑主板是技嘉G41mt-s2p的,主板上没有IDE接口,主板上只有SATA口,在BIOS设置里没有找到IDE模式可 ...

G41芯片组的话,肯定是支持IDE的,bios里可以调整,楼主估计不熟悉bios。

硬要用ACHI装win2000,也是可以的:

找G41的ACHI驱动,安装win2000过程中看屏幕提示,好像是按F2可以安装ACHI驱动。但是可能win2000安装程序不支持U盘,需要软盘或者光驱来安装ACHI驱动,对新手来说比较麻烦。

或者找别人修改过的含ACHI驱动的win2000安装包,或者镜像文件来安装,这样可以降低难度。

网友:
又路过看到这种接连发图都看不清的帖子,扪心自问发的图有哪一张能超过100k能

让大家看的清能帮助楼主的?不要甩锅给论坛说被压缩了之类的话,楼主还是先学会如何

发图这种简单的技巧,再大家一起研究如何安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