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现在有HDMI无线传输吗

楼主(2023-07-28):
家里的机顶盒只能一台电视用,如果有HDMI无线传输,两台电视就都可以看了(节目是相同的)

网友:
1、1920*1080 60Hz 按最高的每通道16bit色深  总带宽 = 1920*1080*60*(16 + 2)*3 = 2.23Gbps * 3 = 6.718Gbps  所以传输1080P分辨率的视频信号只要HDMI1.3的就可以了  2、3840*2160 60Hz 每通道12bit色深  总带宽 = 3840*2160*60*(12 + 2)*3 =5.97Gbps * 3 = 17.9Gbps

网友:
就算有,一套下来不会比机顶盒便宜

楼主:
联通再增加一个机顶盒,每个月交10元,不知道机顶盒多少钱

网友:
见过,好像有,大概两三百块钱吧,不过你还得加个遥控信号转换,所以如果有预留网线的话,建议装个数字电视机顶盒共享器,但只能看AV信号,好像没办法支持HDMI

网友:
有,搜无线投屏器,毫米波的好点

网友:
在买个电视盒子 看看交易区 有网就能用

网友:
只用过VGA的无线传输器,
HDMI应该也有,但一分二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用过好几种HDMI延长器了。
第一种是一条30米的线,无须外接电源,两头都是HDMI接口大小的接头,线里面是光纤的,两个头一个标明send,一个recive.
第二种是两个适配器,通过网线连接(不是以太网,是物理网线),两个适配器也是一收一发,各自需要外接电源供电。
第3种和第二种一样,但增加了无线连接。并且发送器还多出一个HDMI输出,起到HDMI 1 to 2的作用。

网友:
肯定地说,有,HDMI无线传输设备是无线图传,我用过这个,这种图传设备有很多种,但多数便宜的不是特别稳定,比较稳定的很贵,1.5K左右起步,我用的单位的器材,一套3K。

网友:
只有一个机顶盒的话,没想明白意义何在?也没法操作啊。机顶盒所在的房间才能控制节目,即使机顶盒有多路输出,在另一个房间的人也只能被动收看,外边一换台,里边也跟着换了,如果你跑到里边去,就无法遥控机顶盒了,这有啥意义呢?

网友:
那个绿连的HDMI一分二吧

网友:
无线投屏的贵,客户买过,绿联的400多。效果不错。
建议楼主网上找破解商家,再买一个二手机顶盒,应该不贵,可以看。

网友:
hdmi的带宽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