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力空调故障求救

楼主(2023-07-28):
家中的格力空调自去年一来就有故障,时不时发H6信号,空调有时可以正常运行,有时又不行,今天是彻底不行了。
开机时室内机的风扇可以转动,过一会风扇就停下来,再过一会显示H6。
昨天把室内机的外壳拆下,清洗外壳和滤网,昨晚一切正常,运行一晚都没事,今晚开机就不行了。
请问各位,怎么才能解决?

楼主:
对空调不太懂,也没拆过。
如果是室内机的问题自己能拆还好办,如果是室外机的问题只有请维护人员了。现在是不懂事哪里出了问题,无从下手,求教各位,谢了。

网友A:
可能风机线路接触不良或者里面的线路有被老鼠啃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风机线路接触不良或者里面的线路有被老鼠啃过

开机瞬间,室内机的运转应该是正常的,转一会它就停下来不转了,再过一会就发H6故障信号。
我感觉风机的线路大概没问题,估计是控制部分出了问题。

网友B:
H6是空调温控线路故障,看现象应该是线路接触不良, 打开室内机外壳盖,打开维修开关看看还停不停机。用遥控开机,带付绝缘手套按按各接线头处,和感温探头的插头,不像有零件坏了

网友C:
看下外风机转得慢吗,散热不好会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H6是空调温控线路故障,看现象应该是线路接触不良, 打开室内机外壳盖,打开维修开关看看还停不停机。用遥 ...

维修开关在哪?什么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外风机转得慢吗,散热不好会报警。

高层住宅,看不到的。

楼主:
明天按您给的提示步骤检查,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瞬间,室内机的运转应该是正常的,转一会它就停下来不转了,再过一会就发H6故障信号。
我感觉风机的 ...

拆开外壳看看就知道了,不拆开只能猜,我家的遇到过里面线路被老鼠咬断几根的

网友:
看看主板各插头有没有没插好,如果没问题的就到淘宝买块同型号主板换上

网友:
我家的海尔去年缺氟室内机漏水,加注处理后好了没几天出现遥控随机不灵的故障。扒出主板检查也就是室外风扇出端一只抗干扰电容失容,程序紊乱。80块买回主板,连上不行,查看主板有不同跳线设置以适应不同机型,设置好连接,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查内机电机是否顺滑,线路是否有接触不良

楼主:
一大早就起床检查空调机。
首先启动空调,室内机风扇随之启动,转了大约一分钟之后停,再隔两三分钟显示H6,故障依旧。
然后拆室内机外壳,再启动空调,空调运转正常,再运转半小时无异常关机。
把室内机主板扒出来,检查各插接件,连接导线无异常,然后启动空调,正常,让它一直运转看看怎样。

楼主:
这是试运转的图片。

楼主:
昨天也是这样,主板扒出来运行正常,装回去正常了一天又坏了,不知问题在哪。
等会再装回去看看。

楼主:
把外壳装回去,未装滤网,正常。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大早就起床检查空调机。
首先启动空调,室内机风扇随之启动,转了大约一分钟之后停,再隔两三分钟显示H6 ...

我认为前面“西子”的回复应该是正确的,应该是内风机风扇信号未反馈到CPU导致异常。分析如下:
1. 可以显示H6证明CPU有判断故障的能力,基本正常
2. 开机刚开始室内风机转,证明内风机给电后运转正常
出现故障是因为CPU检测不到内风机的转速信号,认为内风机出现故障了,故自动停机显示“H6”.

百度的结果如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认为前面“西子”的回复应该是正确的,应该是内风机风扇信号未反馈到CPU导致异常。分析如下:
1. 可以 ...

恢复原状,刚开始正常,运转十分钟左右,又显示H6。
问题是主板裸露在外运行正常,把主板装回去运行正常,把主板外壳装回去不装滤网正常,装滤网封盖运行十来分钟显示H6。这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启动之后运行正常,但是无缘无故停机,短时间5-6分钟停机,时间长点半小时停机,何解?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恢复原状,刚开始正常,运转十分钟左右,又显示H6。
问题是主板裸露在外运行正常,把主板装回去运行正常 ...

会不会是滤网盖板导致风机转动困难,一段时间后停转?

网友E:
那就把滤网抽掉看看还能运转正常不。
如果取出主板就运行正常,大概率是主板哪里接触不良,用毛刷清扫干净,用优质焊锡将可以补位尤其是CPU周围补焊一遍试试。

网友:
空调机电脑板基本都是插在里面,空间有限,盖上盖板后挤压,多少都有些轻微变形,把对应元器件的插头插针认真处理清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滤网盖板导致风机转动困难,一段时间后停转?

风机运转一直都是正常的,用手拨动扇叶,转动自如。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把滤网抽掉看看还能运转正常不。
如果取出主板就运行正常,大概率是主板哪里接触不良,用毛刷清扫干净 ...

今天在网上下单,购买温度测控元件,换上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今天在网上下单,购买温度测控元件,换上试试。

先换环温控和管温控探头.重点管温控探头.

网友:
格力空调这个故障是室内电机故障

网友:
所有接插件拔插最好测量有无接触不良,所有温控头量阻值加温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换环温控和管温控探头.重点管温控探头.

你把温度探头有关插头插针拆开检查一遍,插座补焊试试,有时候制造缺陷造成奇葩断路,查找起来十分累人!
插针用大号缝衣针顶着那倒刺就能轻松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