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给看看这是个什么芯片

楼主(2023-07-29):
修理单位一个设备上小电机的控制板子,稳压芯片坏了,板子上面有胶,扣胶时把旁边这个8脚芯片扣烂啦,
又找来另一个相同的板子上测量的,芯片型号被磨没了,哪位见识广的大神能给看看这是个什么芯片

网友:
可以找个8脚单片机搭一个很简单,比如Attiny85

网友:
就是一个单片机。

网友:
这很难判断。

网友:
单片机吧,大概率。

网友:
找原生产厂家吧^_^

网友:
楼主,个人认为,可能为模拟开关逻辑控制芯片。至于什么型号很难说,你从淘宝上购进一个相似的芯片试试看,但要注意电源输入端不能搞错。另如是单片机,如你没有一样设备的芯片更换,可以说该设备基本报废,因为你无法能搞到其软件。

网友:
用晶体管或者逻辑电路搭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