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硬盘型号新旧的选择

楼主(2023-07-29):
手头的电脑500G-1T硬盘1-2块+120G的SSD作为系统盘。前段时间搭建了一个OMV系统的NAS硬盘120G固态硬盘系统盘+WD/西部数据500G机械硬盘二手硬盘做实验,容量小一直没有进行数据备份。准备在原有基础上更换机箱硬盘正式进行数据备份,主板只有4个ASTS接口,1个固态硬盘系统盘,还剩3个ASTS接口,计划东芝P300硬盘4t 或WD西数红盘 4T两块组建RAID 1作为重要数据照片备份盘,其他选用SASLSI 2308卡2-4块二手企业级 希捷8T组建RAID 5或RAID 0存储下载电影,用现有的500G作为下载盘,硬盘准备先入4T的ASTS硬盘,运行一段时间在扩展SAS硬盘。可否在入手前想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

网友A:
只要不是叠瓦,这么都行

网友B:
东芝P300硬盘4t 或WD西数红盘 4T两块组建RAID 1作为重要数据照片备份盘

你这个是不是软RAID,性能不高,还吃CPU。当然你用2308的卡,性能也不高。

1、建议同型号硬盘,做RAID5,然后再做一块全局热备盘。防止意外事故。
2、在RAID5上划分不同分区做不同的用途即可。

你这个组合用2308卡字,我估计有100-200 M的吞吐就不错了。如果对性能要求很高,上高性能RAID卡。最好有备用电池的,防止意外停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不是叠瓦,这么都行

非常感谢,原来红盘贵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东芝P300硬盘4t 或WD西数红盘 4T两块组建RAID 1作为重要数据照片备份盘

你这个是不是软RAID,性能不高, ...

感谢怎么详细的解答,搜了有RAID卡6口的PCI-E插槽连接介绍稳定运行SATA3.0速度482MB/s可以和主板的SATA口一块还有LSI 9364-8I raid磁盘阵列卡 12G 9361-8I SAS3108 SATA扩展 ,两个不是一回事吧,网上搜没有特别多的内容。总体有个概念了。

网友C:
自己有盘随意,二手甚买。只要是SATA接口的硬盘,无论机械还是固态,不论哪个牌子,华强北都能清零,早有批量先例。

特别提一下西数,这个厂家,没给我留下好印象,干过不少不要脸的事。黑盘绿芯,红盘叠瓦,冷数据装傻…

网友B:
读取测试:

~/p5$ time sudo dd if=/dev/sdb of=/dev/null bs=1M count=10240 iflag=direct
记录了10240+0 的读入
记录了10240+0 的写出
10737418240字节(11 GB,10 GiB)已复制,50.5784 s,212 MB/s

real        0m50.589s
user        0m0.047s
sys        0m1.129s

RAID卡的型号:
~/p5$ lspci | egrep -i sas
26:02:00.0 Mass storage controller: Broadcom / LSI MegaRAID SAS-3 3008 [Fury] (rev 02)
~/p5$

三块SAS硬盘做的RAID5。

这块卡比你说的那2种,还要好一些。做RAID 10的话,能到个300-400M的样子。RAID5弱一些。

给你另外两种做参考:

这个貌似是直接接到主板接口的单SSD硬盘
~/p5$ time sudo dd if=/dev/sda of=/dev/null bs=1M count=10240 iflag=direct
记录了10240+0 的读入
记录了10240+0 的写出
10737418240字节(11 GB,10 GiB)已复制,20.9516 s,512 MB/s

real        0m20.968s
user        0m0.031s
sys        0m1.115s

这个可能是接到这个RAID卡的2块SSD做的RAID0。
~/p5$ time sudo dd if=/dev/sdc of=/dev/null bs=1M count=10240 iflag=direct
记录了10240+0 的读入
记录了10240+0 的写出
10737418240字节(11 GB,10 GiB)已复制,26.9734 s,398 MB/s

real        0m26.989s
user        0m0.047s
sys        0m1.002s
~/p5$

所以说低档的RAID卡,未必比单块SSD接主板接口好。他的优势在于冗余,以及不占用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有盘随意,二手甚买。只要是SATA接口的硬盘,无论机械还是固态,不论哪个牌子,华强北都能清零,早有批 ...

感谢提醒,搜也有说二手硬盘水比较深,还是多花钱买正品踏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取测试:

~/p5$ time sudo dd if=/dev/sdb of=/dev/null bs=1M count=10240 iflag=direct

感谢给出不同方案和数据,对于RAID也是学习NAS时了解到实验还未涉及有点陌生,还的充电学习。

网友D:
既然已经用阵列卡了,就直接4个8T组RAID5吧,在RAID里面分区安排不同功能。
没必要单独挂SSD和下载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东芝P300硬盘4t 或WD西数红盘 4T两块组建RAID 1作为重要数据照片备份盘

你这个是不是软RAID,性能不高, ...

高性能RAID卡,这个最低得预算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有盘随意,二手甚买。只要是SATA接口的硬盘,无论机械还是固态,不论哪个牌子,华强北都能清零,早有批 ...

何谓冷数据装傻?

网友F:
海康威视的监控硬盘能可靠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E:
高性能RAID卡,这个最低得预算多少?

估计得大几千。我们用带2G缓存的卡测试过,能跑到400-500M。具体型号我没细看,价格也没问。公用的东西,价格没个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已经用阵列卡了,就直接4个8T组RAID5吧,在RAID里面分区安排不同功能。
没必要单独挂SSD和下载盘。

感谢指点,用4个8T组RAID5知道了,用omv系统一直是单盘不能分区才能安装系统正常运行,还有黑群辉每个盘都装系统都不一样,搜了阵列卡设置是通过BIOS的SAS配置实用工具设置,有的主板不支持。搜微星B75MA-E33参数没提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海康威视的监控硬盘能可靠一些

感谢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读取测试:

~/p5$ time sudo dd if=/dev/sdb of=/dev/null bs=1M count=10240 iflag=direct

你好,我搜了微星B75MA-E33参数没有提到支持磁盘阵列,估计使用磁盘阵列的IT直通当做ASTS扩展可以,用作磁盘阵列卡组建RAID需要主板硬件支持。omv系统有组建RAID功能就是软RAID。还有搜索推荐的“ASRock Rack C2550D4I 永擎服务器工作站ITX主板板载CPU 支持IPMI”带 C2550CPU,介绍支持磁盘阵列,这个主板有12个ASTS接口,这个组建RAID5是否需要磁盘阵列卡。感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搜了微星B75MA-E33参数没有提到支持磁盘阵列,估计使用磁盘阵列的IT直通当做ASTS扩展可以,用作 ...

你好,我搜了微星B75MA-E33参数没有提到支持磁盘阵列,估计使用磁盘阵列的IT直通当做ASTS扩展可以,用作磁盘阵列卡组建RAID需要主板硬件支持。

组建RAID(不是纯软件的)是需要硬件的RAID卡支持的,普通的主板不会有这个功能的,就是工作站主板或者服务器主板有些是自己集成,有些是带一个专用的扩展口,有些就是用pcie的插卡。 主板不带,就是不支持,只能软RAID了,冗余能力一样,就是消耗CPU。

还有搜索推荐的“ASRock Rack C2550D4I 永擎服务器工作站ITX主板板载CPU 支持IPMI”带 C2550CPU,介绍支持磁盘阵列,这个主板有12个ASTS接口,这个组建RAID5是否需要磁盘阵列卡。感谢支持

这个主板,我不知道带不带,新点的RAID卡都是SAS接口的,只支持SATA口的几乎没有。所以你可以看主板有SAS接口。

另外即使主板自带RAID卡,也需要确认支持的RAID级别,有些只支持到RAID 1(主要考虑服务器自身操作系统冗余,阉割版本)。要支持RAID5,需要授权key等等。

玩服务器级别的东西,可能最实惠的就是 超微的主板了吧,不过也很多不带RAID的。你还是考虑单独一块RAID卡吧。

网友:
你看我这台工作站的卡

~/p5/RSTP$ lspci | egrep -i lsi
26:02:00.0 Mass storage controller: Broadcom / LSI MegaRAID SAS-3 3008 [Fury] (rev 02)
~/p5/RSTP$

这个就是联想P710工作站自带的RAID卡,是主板上一个额外的接口(其实也是PCIE),然后插一块配套的RAID卡。支持SAS(也是推荐的),也能用SATA。不过性能你看到了,也不是很好。

当然,个人用,我觉着玩玩也就是了。毕竟不是商业或工业用途。他们的级别差好多呢。X宝上那种家用NAS,貌似也能用,还有很多额外的功能,我一个同事在玩,不亦乐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搜了微星B75MA-E33参数没有提到支持磁盘阵列,估计使用磁盘阵列的IT直通当做ASTS扩展可以,用 ...

感谢这么详细讲解,RAID还有这么多名堂,现有条件只有用软RAID,最方便实现了。还是那个服务器“SATA控制器:Intele C2550 : 2 x SATA3 6.0 Gb/s, 4 x SATA2 3.0 Gb/s,额外存储控制器 :Marvell SE9172: 2 x SATA3 6.0 Gb/s, 支持 RAID 0, 1,另一组Marvell SE9230: 4 x SATA3 6.0 Gb/s, 支持 RAID 0, 1, 10 ”,也是另一个帖子请教用ASRock Rack C2550D4I ITX主板板载CPU做NAS如何,听坛友的建议 C2550太弱就放弃了,关于NAS使用UPS不间断电源保证数据安全,还的请教,使用NAS个人数据照片等等拷贝存储不常使用,只有工作资料经常编辑修改等等,使用W系统偶尔停电,也是正在软件使用运行的资料数据可能丢失或被临时保存。NAS系统RAID5,突然停电没有UPS数据丢失是什么情况,严重不。

网友B:
Marvell的卡子,你在NAS系统用支持否,试过没有,有些Marvell的在Linux不认RAID的,可能需要Linux开一个特殊选项。

NAS系统RAID5,突然停电没有UPS数据丢失是什么情况,严重不。

这个问题,不能只看RAID5,还要看如下问题:

1、如果你RAID卡带电池的,丢数据的概率会小一点,RAID卡发现掉电后,会用电池把卡自身缓存里的数据写到硬盘上的。当然仅限于缓存里的数据,操作系统缓存里的数据是没办法的。

2、还要看你文件系统格式,譬如带日志的EXT4文件系统,突然断电后也就是丢最后写入的几个文件,但是文件系统本身基本不会损坏。你用FAT32就够呛了。

3、还要看操作系统的缓存策略,譬如大量的数据在缓存中(也就是内存),一旦断电,丢失的数据量会比较大。NAS恰好符合这个特征,他为了提高吞吐速率,会把所有空闲内存当缓存来用。

建议:配UPS,哪怕容量很小能支持十几分钟的都可以。有些UPS带串口之类的看看能够可以和NAS联动。这样当NAS发现断电后,可以自己关机,进一步保护数据。

正规的存储机头,都是4电源以上,甚至8电源或更多的。至少也要2路独立的供电。双RAID卡,双主控冗余。非同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vell的卡子,你在NAS系统用支持否,试过没有,有些Marvell的在Linux不认RAID的,可能需要Linux开一个特 ...

感谢指点,对于Marvell 功能也是看了你的科普回帖才关注看扳子功能才知道,还需要系统支持,还有这个扳子IPMI功能也是搜索才知道要BIOS界面设定,采用4电源以上,甚至8电源或更多的。至少也要2路独立的供电。双RAID卡,双主控冗余,保证电源供应重中之重,对于双RAID卡,双主控冗余在学习,看到RAID卡有带电池原来是存储卡内数据用的。RAID5系统供电重要性讲的通俗易懂,非常感谢

网友B:
IPMI,这个是远程管理的。

IPMI,只要电源通电(当然主板也通电),不论是否开机,IPMI都在运行了。在机器后面就是个网口,通过网线可以远程管理机器,包括开关机,温度,电流,风扇等等状态。 也可以远程把屏幕、键盘、鼠标拉过来,也可以挂ISO文件装系统。

和KVM差不多的意思,但不限于键盘鼠标显示器。网口的,通过IP地址管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MI,这个是远程管理的。

IPMI,只要电源通电(当然主板也通电),不论是否开机,IPMI都在运行了。在机 ...

感谢指点,这段时间捣鼓NAS,系统性的知识缺失,所以对我来说补齐这坑太大

网友C:
楼主,如果我是你,我就把内存加到最大,反正便宜,把部分内存虚拟成硬盘,这样BT读写全在内存,虚拟硬盘满了,往硬盘写一次。这样随便BT读写,反正内存写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我是你,我就把内存加到最大,反正便宜,把部分内存虚拟成硬盘,这样BT读写全在内存,虚拟硬盘满 ...

感谢分享 ,我BT下载还很少,买了两条8G,刚刚到准备替换原来4G*2。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我是你,我就把内存加到最大,反正便宜,把部分内存虚拟成硬盘,这样BT读写全在内存,虚拟硬盘满 ...

相当好的思路,有容乃大。

bush~$ free -h
               total        used        free      shared  buff/cache   available
Mem:            94Gi        24Gi        11Gi       2.0Mi        58Gi        69Gi
Swap:          119Gi       259Mi       118Gi
bush~$

bush~$ uptime
09:53:12 up 338 days, 23:24,  7 users,  load average: 1.03, 1.06, 1.02
bush~$

运行很久了的机器,相当一部分内存做了CACHE了。

网友G:
扩展卡别买那种看着好几个sata口却是pcie x1插槽的,那玩意还不如拆机的服务器扩展卡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当好的思路,有容乃大。

bush~$ free -h

感谢支持,free -h命令昨天才用,发现B75MA-E33坏了一个通道 CPU内存条都能用就是一个插槽不能用。还有内存虚拟硬盘不会玩。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扩展卡别买那种看着好几个sata口却是pcie x1插槽的,那玩意还不如拆机的服务器扩展卡靠谱

感谢分享,刚刚接触不是很熟悉,感谢。

楼主(2023-09-17):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搜了微星B75MA-E33参数没有提到支持磁盘阵列,估计使用磁盘阵列的IT直通当做ASTS扩展可以,用 ...

ssffzz1 老师好,您使用的阵列卡RAID5.0是在什么系统上,我一直在用OMV系统的NAS做实验,想用超微X11SCA-F C246主板+i5-8400T组建新的omv系统的NAS,硬盘想用LSI 9271-8I系列的阵列卡(RAID)组建RAID5.0,可是在搜“阵列卡(raid卡)和直通卡(HBA卡)区别”提到现在nas使用HBA卡的IT直通模式,不支持阵列卡,比较困惑。咨询LSI 9271-8I卡卖家也没否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ssffzz1 老师好,您使用的阵列卡RAID5.0是在什么系统上,我一直在用OMV系统的NAS做实验,想用超微X11SCA- ...

你好,我对OMV这个系统没有研究,NAS也从没做过。

我个人所使用的RAID5阵列卡,我是用于debian Linux,和WIN7都用过,都是可以用。见过其他地方用 国产操作系统(debian8 改装的),配合很多型号的阵列卡,没见过出什么问题。

LSR 9271-8I,应该是支持RAID(到啥级别不知道)的卡,不是直通卡。

按说OMV这个系统支持这个阵列卡就可以了,组建RAID有卡子本身管理,操作系统看到的就是一个大硬盘。至于是RAID几,具体怎么配置的,操作系统是看不到的。

对于你说的IT直通模式,我了解很有限:
1、不太了解NAS为什么只支持直通模式,这个我基本是无法理解。你再详细了解下,是不是真的这样。
2、我见过把卡子刷成直通模式的方法,我自己也做过。我那是用LSI 9240-8I 接磁带机,我觉着直通会快一点,其实差不太多。
网上介绍把RAID卡刷成直通模式,是为了配合某个软件来着(貌似就是NAS)。无法理解,硬RAID不用,干嘛非要自己管理RAID。

我见过的商用存储,都是专门的存储系统,机头+盘柜。里面有专门的操作系统(基本也是Linux类的)

我自己DIY的存储,就是RAID卡+debian操作系统,由RAID卡组阵列。装ISCSI软件,或者RSYNC同步。从未涉猎过NAS的东西。
如果硬盘坏了,就在线抽出来,把新的硬盘插进去就可以了。我用了16块1T的硬盘,拿出来2块做全局热备盘,另外14块做的RAID5 。我对速度要求不高,速度要求高的话,可以买更好的RAID卡,并做RAID10即可。即使这样,也有400MB/s的速度,对我来说足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ssffzz1 老师好,您使用的阵列卡RAID5.0是在什么系统上,我一直在用OMV系统的NAS做实验,想用超微X11SCA- ...

我手里有LSI 9240-8I 刷直通模式的软件包和教程,你需要的话可以给你。9240-8I卡子应该也有的,可以免费给你一块,你自己试试。

9240的缺点就是速度不快,不过你要IT模式的话,倒也无妨了,我估计200MB/s的速度,你也够用了吧。要知道网络才1G,这硬盘速度已经超过网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对OMV这个系统没有研究,NAS也从没做过。

我个人所使用的RAID5阵列卡,我是用于debian Linux ...

非常感谢ssffzz1 老师回复,omv5.0系统和您用的差不多是Linux hnspds9 5.10.0-0.bpo.8-amd64 #1 SMP Debian 5.10.46-4~bpo10+1 (2021-08-07) x86_64,提到现在nas使用HBA卡的IT直通模式,不支持阵列卡,来源:https://www.jianshu.com/p/d19cb4ac6aed,还有一篇文章和这个类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有LSI 9240-8I 刷直通模式的软件包和教程,你需要的话可以给你。9240-8I卡子应该也有的,可以免费 ...

感谢ssffzz1老师指点,确实局域网1000M的,互联网网速只有400M的速度40M/s,还是想做一个阵列卡的raid5.0,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别叫老师了,我小时候被老师打怕了,听见这2个字,就瑟瑟发抖。

1、按照这个理论说,操作系统直接控制硬盘的话,那么你用主板自带的SATA接口也是可以的了,当然你硬盘也只能用SATA的。SATA的速度并不慢。

2、用IT直通卡,就相当于可以用SAS接口的硬盘了,当然你用SATA也可以,速度一样。那么既然主板有SATA了,干么费这个劲呢?都是服务器的CPU在运算,仅仅换个接口形态,没多大意义吧?

3、我理解的IT直通卡,和HBA卡还不是一个东西。HBA是通过光交,连接存储阵列的,走FC协议,我手里还有几块HBA卡,那个是光口。而IT直通卡,就是个扩口子。不知道这个时候里面的缓存还起效不起效了,按照理解应该是可以起效的。

4、按说Linux内核的系统,自动支持上面你说的这几种阵列卡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单独装驱动。那么我就不明白NAS不支持,指的是认不到硬盘,还是能正常操作,就是不建议用RAID卡来管理硬盘。

5、另外RAID卡,还有一种模式就是JBOD模式,就是自己不组RAID,而是让操作系统直接看到单块的硬盘 ,NAS对这种模式又是如何处理的。

6、最后,参考我33楼的建议,弄个可以刷直通的卡,2种情况都试试把。很多卡都能刷直通的,前提是你手里有软件包。有些东西看一百遍,不如自己做一遍,学费总要交过的。这种坑,我可没少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叫老师了,我小时候被老师打怕了,听见这2个字,就瑟瑟发抖。

1、按照这个理论说,操作系统直接控制硬 ...

非常感谢,LSI 9240-8I也是RAID卡,tb大多标直通卡 ,LSI 9240-8I的刷直通模式的软件包和教程请发我邮箱,已私信请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叫老师了,我小时候被老师打怕了,听见这2个字,就瑟瑟发抖。

1、按照这个理论说,操作系统直接控制硬 ...

ssffzz1老兄好,整理了一下需求,重要的照片和文档等大约500G,一般的娱乐电影和音乐大约300G,顺着时间的增加这些数据资料也会增加,初步选定主板是超微X11SCA-F C246,CPUi5-8400T,m2固态硬盘或SATA的SSD做系统,选用WD西数红盘 4T或东芝P300硬盘4t 3-4块和LSI 9240-8I卡组建RAID 5组建新的linux电脑系统如何,还有个问题用LSI 9240-8I卡组建RAID 5硬盘是sata口行不行。做一全局热备盘,看omv系统没有这个功能怎么弄。omv 也安装了Xfce4可视化桌面

网友B:
用LSI 9240-8I卡组建RAID 5硬盘是sata口行不行

这个确定可以的。SAS支持SATA,反过来不行,接口就插不上。

网友B:
其实我个人是喜欢磁带备份的。  磁带的可靠性比硬盘高,关键是磁带有个写保护功能,打开 后,可防止误操作把数据删掉了。
听说,做反了GHOST的人可不少。

磁带的缺点就是,不能随机读写,他要读某个文件,需要来回倒带。
当然做存储,平时要用的东西还是NAS好吧。

备份和数据仓库(姑且这么说吧),还是不太一样的东西。你的需求应该是数据仓库,也就是随手可得的硬盘空间。我说的是离线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LSI 9240-8I卡组建RAID 5硬盘是sata口行不行

这个确定可以的。SAS支持SATA,反过来不行,接口就插不上 ...

知道了,LSI 9240-8I卡组建RAID 5硬盘可以使用sata硬盘,这样购买方便多了,看帖子推荐NAS使用直通卡就是为了使用二手SAS企业级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个人是喜欢磁带备份的。  磁带的可靠性比硬盘高,关键是磁带有个写保护功能,打开 后,可防止误操作 ...

专用磁带备份没用过,刚参加工作用过pc1500程序存储是音乐磁带盒那种,没用几次就坏了,除了前面说的需求,还有就是电视安装kodi播放或者NAS安装kodi等播放软件看nas的电影,看自己喜欢的电影电视效果不错,还有就是照片的分类及快捷查找或浏览。在nas试过图片管理插件有人脸识别分类挺方便,电影下载插件在NAS也实验过没太入门。NAS硬盘500G太小只能感受一下效果,还有就是文件同步备份插件实验效果不太好。原来NAS是微星B75MA-E33+ I3 3220后来改华擎Q1900M-PRO3,硬盘容量太小需要扩容,如果NAS安装kodi播放电影只能达到1K,所以想升级扩容NAS或者linux系统存储服务器。初步选定超微X11SCA-F C246,CPU---i5-8400T,m2固态硬盘或SATA的SSD做系统,选用WD西数红盘 4T或东芝P300硬盘4t 3-4块和LSI 9240-8I卡组建RAID 5如何,关于主板CPU,网上看NAS推荐配置i5-8400T已经不错的,主板有ASROCK/华擎科技B360M ITX高端的 Z370华硕Z390主板种类比较多,不知道选的对不。

楼主:
采用raid卡做raid5,4个4P硬盘用电源线怎么连接电源?一般电源都是Sata口的电源接口。
问了卖家才知道是SATA公转双IDE电源线或 15P公一分二大4P母D口电脑硬盘电源转接铜线 。

网友B:
我手里的那根线是

Mini SAS线SFF8087转29P 4SAS 8482 SATA 1拖4带15P SATA电源 [交易快照]

一头一定是SFF8087,另一头是SAS,长度和供电方式根据你实际情况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里的那根线是

Mini SAS线SFF8087转29P 4SAS 8482 SATA 1拖4带15P SATA电源 [交易快照]

非常感谢还有SATA电源的转接线 ,采用4p电源线多了一道转换环节,询问卖家没提这个接头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持,free -h命令昨天才用,发现B75MA-E33坏了一个通道 CPU内存条都能用就是一个插槽不能用。还 ...

内存虚拟硬盘,在DOS时代我的电脑是标配PC286,那时640K内存划出200K左右,装的tango最小版本。一张软盘带系统加配置文件、自启批处理及运行软件,360K软盘没剩多少。启动后自动考软件进虚拟盘运行,速度比硬盘快多了。启动后拔出软盘,不占用机器硬盘。关机就清零,不留痕迹。进入windows时代,就真没那么用过了。同求一个答案,学习一下现在的机器如何设虚拟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内存虚拟硬盘,在DOS时代我的电脑是标配PC286,那时640K内存划出200K左右,装的tango最小版本。一张软盘 ...

linux系统也是半年来捣鼓omv系统的NAS才有所接触,比葫芦画瓢也搞不好。

网友:
ASTS 是啥接口啊, 看回帖也有提到ASTS  不知道这个接口是什么,有没有科普的啊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支持与答疑解惑,升级NAS系统昨天已经下单,主板超微X11SCA-F C246、CPU由i5-8400T升级为i5 9500T (对比9500T频率高些,都是6核、6线程数 )、内存条金百达8G*2、根据各位老师建议硬盘WD红盘4T*4新盘,同时也买了块二手硬盘红色东芝4T 作为影源及下载盘,还有长城5000DS额定400W静音电源,超频三旋风机箱风扇等都以下单购买。
     再次感谢ssffzz1老师的支持和耐心讲解,提供了LSI 9240-8I 刷直通模式的软件包和教程,赠送了9240-8I卡子今天已经收到,包装很好,很新的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