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判断场效应管的而工作状态

楼主(2023-07-29):
高频时候:
1:结型场效应管怎样判断工作在放大状态?
2:绝缘栅增强型怎样判断工作在放大状态?
低频时候,通常用绝缘栅增强型。例如用在充电器的时候,他工作在什么状态?
以前没有接触过,所以不知道。

网友:
用在充电器的时候,他工作在 开关状态。充电器几乎都是开关电源。

网友:
开关电源就是用这个,用示波器搭在开关管到负极之间取样电阻就知道它的工作状态了!一直在高速开关

网友:
场效应管,难度大大的有。

网友:
放大状态根据场管资料,检查栅极电压偏置结合漏极电流判断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