磷酸铁锂电池充电到3.4V就充不进了

楼主(2023-07-29):
我自行车改装的中置电动,买的国轩33140磷酸铁锂电池12个组了36V电池组,用了一年多发现有2个电池只能充到3.4V,用3.7V的电源对它单独充,接上充电器就3.7V,去掉充电器就3.4V。其他10只都能充到3.6V。

网友A:
这不说明什么问题!
磷酸铁锂充电到3.65v,去掉充电器,很快电压都降下来了!能维持3.45的,都是一流水平了!

网友:
就是性能不好了,有的18650只能充到4V 或者4.1V

网友B:
国轩的铁锂,质量这么不堪吗?
你的电机功率多大,电池承载电流有多少?

网友:
测量一下电池的内阻是不是变大了。

网友:
单体额定电压为3.2V,充电截止电压为3.6V~3.65V。

网友C:
买了10块TP5000三元铁锂两用充电板,切换到三元状态,经测试有4片充电截止电压为4.20V(用四位半万用表测的)。用来为手头的三洋红皮18650电池充电,使用次数少的可以充电到4.2V,使用次数多的4.10-4.13V就停止充电了。

网友:
电池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说明什么问题!
磷酸铁锂充电到3.65v,去掉充电器,很快电压都降下来了!能维持3.45的,都是一流水平 ...

充不进的电池接充电器电压立即3.7V,能充进的从3.4V慢慢上升到3.6V。去掉充电器10秒内电压不降,充不进的去掉充电器3.7V秒降到3.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轩的铁锂,质量这么不堪吗?
你的电机功率多大,电池承载电流有多少?

电机250W,最多4A电流行驶。15AH的电池,只能说网上卖的全新也是次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250W,最多4A电流行驶。15AH的电池,只能说网上卖的全新也是次品。

巧了,我的也是国标350瓦电机。
23ah的国轩铁锂,目前状态还可以,用了一年多了,也是网上的二手电池。

网友:
上个图更好,可以欣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说明什么问题!
磷酸铁锂充电到3.65v,去掉充电器,很快电压都降下来了!能维持3.45的,都是一流水平 ...

我的A123的铁锂可以维持在这个高位电压许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A123的铁锂可以维持在这个高位电压许久。

你厉害

网友:
铁锂的桂冠就是A123,其实国产的铁锂只要不是太辣性能也可以的。
国轩,力神,比亚迪都不错的拉。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机250W,最多4A电流行驶。15AH的电池,只能说网上卖的全新也是次品。

零售市场上的电池芯几乎都是次品,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是为了零售而生产而是工业原料,都是下游客户下订单之后电池厂再按订单生产,同样尺寸和容量的锂电池,不同客户对电池的要求不同,电池的配方也不同。为什么要把自行车改成电动车?自行车车架强度、减震、制动都不及电动车,装上电机和电池之后车的重量变得更重了,车速变得更高了,既不舒适又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零售市场上的电池芯几乎都是次品,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是为了零售而生产而是工业原料,都是下游客户下订单之 ...

我这个20寸折叠自行车改装,比后置电机的成品车好多了。

网友E(2023-10-30):
上主动均衡板吧

网友:
有一次给我的电池充电,48V20A的铅酸的,充了好长时间感觉不对,摸了一下电池外壳贼烫,赶快把电池搬到室外,到半夜一点多才开始降温,看着怕爆炸,酸水流一地就麻烦了,半夜才敢睡觉,

网友F:
使用工况怎样? 循环了多少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工况怎样? 循环了多少次?

平均一个星期充电一次,放电250W电机。循环不到百次,网上看到老化后充电终止电压就是3.3-3.4Vhttps://zhuanlan.zhihu.com/p/406373709

网友:
引用 楼主:
平均一个星期充电一次,放电250W电机。循环不到百次,网上看到老化后充电终止电压就是3.3-3.4Vhttps://zh ...

这太差劲了吧,百次循环就算三元、铅酸都没这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主动均衡板吧

12串的主动均衡效果不好,准备把全组电池引出接插座,半途对2个老化的电池补充电,毕竟还有80%的容量换了可惜。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10块TP5000三元铁锂两用充电板,切换到三元状态,经测试有4片充电截止电压为4.20V(用四位半万用表测的 ...

内阻大了。。。

网友:
t铁锂为什么要上3.4v以上?充电3.7v上就坏电池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个20寸折叠自行车改装,比后置电机的成品车好多了。

可能遗憾的是座子坐久了,硌的腚疼 。请问改装需要多少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遗憾的是座子坐久了,硌的腚疼 。请问改装需要多少费用?

电机一百多,前几年TB有假铭度的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