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440三极管用什么代换

楼主(2023-07-30):
某宝没找到这个型号,能用哪个型号直接代换呢?谢谢!

网友:
BF440为欧洲型号,可用硅小功率PNP管子代替。

网友:
BC559/BC560;TB上一堆一堆滴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老师!

网友:
看看这个bf440参数,代换2N3906,BC557.

网友:
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jingtiguan/

可以用这个网页程序自查

网友A:
规格书描述,BF440适用于AM/FM收音,而2N3906是开关管,用在收音机好像不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格书描述,BF440适用于AM/FM收音,而2N3906是开关管,用在收音机好像不妥

你肯定看走眼了,2N3906 是常见的“通用型”晶体管,不是开关管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所有朋友的回复!
下面我说一下这个三极管问题的由来,首先说一下,我是个技术小白。
我手头一台根德R30收扩,这个机器来的时候发现不工作,既喇叭无声音,不管是收音状态还是外接音源做功放使用,然后我查到功放前级控制左右声道平衡的部分有问题,电压和图纸标注的不一致(德机就这点好,好多地方都标注了工作电压),断开这部分后,外接音源和FM时功放基本能正常工作,这就说明功放部分基本是工作正常的,我然后就按照图纸继续往前查,发现有几个地方电压都不对,我陆续处理了主板有断裂的地方(可能还有断的地方我没发现),以及有一个钽电容损坏(结果换了这个电容FM不出声了,本来还能出声,只是频率指示灯不正常),还有就是我说的这个BF440电压也不对,我拆下来测量,三个电极都是断路状态(我用电阻档测的,也用二极管档测过,都是断路),我手头有BC558,琢磨临时代替一下,机器还是不工作,但是我发现测试点电压好像恢复到图纸数值了,所以我这个技术小白已经黔驴技穷了。
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把这台机器全部资料发上来,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给我一个维修思路,也好让这台机器正常工作起来。
再一次感谢楼上所有的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你看datasheet里面标注了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那就是开关管,通用管子根本就不标这个参数。
...

通常在器件数据手册的开头会有一句话来概括该器件的特性或用途,比如:

PBSS5250T:low VCEsat (BISS) transistor

US1A-US1M:1.0A SURFACE MOUNT ULTRA-FAST RECTIFIER

IRLZ44N:Logic Level Gate Drive

AD8628:Zero-Drift, Single-Supply, Rail-to-Rail Input/Output Operational Amplifier

..............

而用来概括 2N3906 的那句话是:

General Purpose Transistors

这也是为啥俺没说他错了,因为他没错,说 2N3906 是开关管当然可以

但是他忽略了 2N3906 更加重要的特性,通用型晶体管,所以俺说他看走眼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你看datasheet里面标注了SWITCHING CHARACTERISTICS,那就是开关管,通用管子根本就不标这个参数。
...

没事,开关管代替高频管性能反而好,而高频管代替开关管性能不一定能满足开关特性。过去经常用3DK代替3DG、3CK代替3CG、3AK代替3AG。

楼主:
现在给我整糊涂了,到底能不能代换使用呢?我把机器图纸发上来(原图纸太大,发不上来呀),并且把目前发现问题的地方也发上来,麻烦大家给我指导一下维修思路吧,先谢谢!

楼主:
这是我目前发现问题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