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导致机械硬盘丢盘

楼主(2023-07-30):
连着两个电脑出现同一故障,技嘉B85和七彩虹H310,换电源解决,关键是原来电源没坏啊

网友:
   我的笔记本电脑,电源插头松,经常引起电脑过不了自检死机。只好多次高斯特,自动重按系统。
电源口插了纸片后,再没出现问题

网友:
挂示波器观察下电源的参数。

电压,纹波等等。
没坏,有可能只是外观上看起来没坏,芯子里不好好干活了。

网友A:
杂牌劣质电源纹波高(偶有品牌电源出这问题),导致干坏硬盘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劣质电源纹波高(偶有品牌电源出这问题),导致干坏硬盘很正常

我有台七彩虹G41电脑给小孩用的半年坏了2块硬盘,我想不明白什么原因,先停用了, 我自己用西数80GB硬盘10年还好。

网友B:
3.5寸盘12V一欠电就出故障,原先我还以为是硬盘坏了,换了几个硬盘,结果发现是电脑电源问题,而且这种情况陆续出现,长城,大水牛用着用着12V就会欠电,其他输出电压到是没问题,也不知12v那路的atx电源是怎么搞的

网友:
我以前有个笔记本电源插头线断了,用着用着就突然断电,再开机又可以使用一段时间,到处找毛病,电源不带载测着电压都正常,动插头也正常,就差准备换主板了,偶尔碰着插头后面的线,突然断电,才发现是插头线断了,但是那部分的线比较粗,不使劲掰还不容易发现

网友:
老ATX电源该换就换,买新的llc+dc-dc构架的电源,电压稳定,性能可靠,我现在用的是咸鱼95元买的酷冷至尊新雷霆500w。长城航嘉的金牌电源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3.5寸盘12V一欠电就出故障,原先我还以为是硬盘坏了,换了几个硬盘,结果发现是电脑电源问题,而且这种情况 ...

买DC-DC的电源比较好

网友:
电源电容品质下降(容量减小,纹波增大),建议检查硬盘,替换电源电容或直接更换电源

一般每天开机的电脑(4小时,周末每天8小时),电源工作5年就差不多需要换掉电源内的全部电解电容,如果是全日系的电容,可放长到7年

不要等到硬盘坏道再来哭,没有后悔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