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死问题,不知道发这里对不对

楼主(2023-07-30):
    我的电脑是论坛上买的,B85主板,E3-1231-V3的处理器两个不同型号的内存(一共10G)固态硬盘,
    用了两三年了。以前显示器有静电问题,把显卡烧了,电源也有点小问题。都换了。
    换了长城500瓦的电源,GT650显卡,前半年没事。最近用着用着,显示屏卡死,鼠标键盘也不能用。
  内存卡擦了的,电源换了一个,显卡擦了一下固态硬盘换另外一个,现在还是卡死。
   求大师傅们诊断一下,具体是哪里问题,小问题就搞一下,大问题决定放弃了,没有精力搞了

网友A:
看看是不是CPU散热器的硅脂干了,重新涂硅脂、清灰试下。

网友B:
是不是就剩下CPU了?

网友C:
显示屏卡死,鼠标键盘也不能用——那是死机。
电源一定用好的,大品牌的,任何时候电源都是第一位的。
B85主板,E3-1231-V3还凑合,不做评论了。
重装系统吧,换一套主板加CPU也可以考虑,毕竟现在都白菜价了。

网友D:
只是这么描述,哪里能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呢?最近有没有安装新的软件?如果有,就把新安装的软件卸载掉,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CPU散热器的硅脂干了,重新涂硅脂、清灰试下。

好的    谢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就剩下CPU了?

好的    谢谢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卡死,鼠标键盘也不能用——那是死机。
电源一定用好的,大品牌的,任何时候电源都是第一位的。
B8 ...

这个还没有考虑到,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是这么描述,哪里能判断问题出在哪里呢?最近有没有安装新的软件?如果有,就把新安装的软件卸载掉,试一 ...

安装了一个,已经卸载了,还是一样

网友:
memtest86跑跑看

楼主:
这个是什么,没有用过,怎么操作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什么,没有用过,怎么操作

测内存的,排除下内存,毕竟混插了不同的条子

网友:
实际上,10G内存,不如8G内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怀疑内存不兼容导致死机?直接去掉一根试试,一般单根运行速度较之于正常速度,慢的有限。

这个可以排除,没坏前也是两个的,不过可以试试,

网友G:
用着卡死,不是显卡驱动,就是显卡本身有问题,升级下显卡驱动,如果问题依旧,换显卡试试吧

楼主:
刚刚拆了CPU 。硅脂有点干。内存现在一条。先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着卡死,不是显卡驱动,就是显卡本身有问题,升级下显卡驱动,如果问题依旧,换显卡试试吧

准备从装系统,其他的都不行,还是卡死,应该是系统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怀疑内存不兼容导致死机?直接去掉一根试试,一般单根运行速度较之于正常速度,慢的有限。

准备从装系统,其他的都不行,还是卡死,应该是系统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内存的,排除下内存,毕竟混插了不同的条子

准备从装系统,其他的都不行,还是卡死,应该是系统问题了

网友:
pe系统或安全模式卡不卡?卡的话找硬件,优先CPU散热

楼主:
系统使用不卡,打开软件也CPU风扇卡死的时候不热,微温没有题,就是用差不多半个多小时卡,有时候一个多小时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