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升到60伏特这个管子就击穿了。

楼主(2023-07-30):
网上买的升压模块,就用的这个管子,刚升到60v就击穿了,想看看这个管子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PS2045 肖特基整流器,45 V,20 A,

怪不得60伏特就击穿了。谢谢。

网友:
看样子是记得改电容了...

楼主:
非的把45写下边,弄的我怎么也找不到型号,还是第一次知道看型号的看两行。

楼主:
把下偏置取样电阻不动又并了个6.2k电阻,重新换了个10a100v肖特基二极管好了,像改成mpp控制器怎么就把输入端稳成15v了。

楼主:
这个是网上找到的图,加个啥就能把输入端电压稳住了。

楼主:
这个才是参考图,改动哪里就能把输入端稳压住,想100w太阳能发电板上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才是参考图,改动哪里就能把输入端稳压住,想100w太阳能发电板上用。

光伏板MPPT的话,利用你图上UC3843有个COMP脚,控制这个脚的电压,可跟踪Vin也就是光伏板输出电压,提高功率输出的效率
根据下面德姨上提供的内部原理,可能要用个三极管反相才能正向跟踪

补充内容 (2023-8-7 09:03):
上面理解错了,VFB和COPM是反相的,因此不用加三极管反相,直接用电位器抽头接到这个COMP端上,电位器跨接在光伏板输出上,调电位器,保证大的充电电流负载时,光伏电压维持在额定电压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网上找到的图,加个啥就能把输入端电压稳住了。

和这个图也是类似的,用一个三极管反相,增加了对输入电压的采样,汇集到输出电压采样反馈端
也可以汇集到内部对输出电压采样反馈运放的输出COMP端上

楼主:
是控制2脚电压,还是控制3脚电流反馈。谢谢。

网友:
60V用100V耐壓的管子不太保险,最好是用200V耐壓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控制2脚电压,还是控制3脚电流反馈。谢谢。

上面我理解错了,这个UC3843,VFB和COPM是反相的,因此不用加三极管反相,直接用电位器抽头接到这个COMP端上,电位器跨接在光伏板输出上,调电位器,保证这个稳压模块后带大的充电电流负载时,光伏电压维持在额定电压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