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生H501打理记

楼主(2023-07-30):
德生H501,是东莞德生通用电器有限公司出品的又一款收音机,和德生PL990相比,该机在放音系统的设计上很下功夫,破天荒使用了纯模拟电路控制的高低音及音量单独调节电路及双喇叭立体声放音系统,使用效果非常棒,在收音系统中,使用了模拟+DSP的三次变频架构,扬长避短,灵敏度和稳定性都很出色。但是,该机有个很有名的缺点,以至于每次提到它都会有人批评一番,就是无法实现锂电池的边充边放功能,本就多了个扬声器耗电量激增缩短了电池续航,电池用没电后只能打开电池门更换,频繁换电池用起来非常麻烦,据说这是怕充电器干扰收音效果才如此设计的,我认为意义不大。
而我手底下这台德生H501,是我从小黄鱼花了489捡回来的配件机,外观只能用面目全非形容。据卖家说,机器原机扬声器和音窗全部丢失,后壳加装了两个扬声器但一个声道不响,电池门和外屏也没有了,背光也不亮,各波段收音也很弱。说真的当时我也没谱,但本着无线电爱好者一不怕苦二不怕无限垫的精神,我出手了。闲言少叙,先欣赏它最开始的模样:

楼主:
机器到手后,首先解决各波段收音效果很弱的问题,原来是天线控制板与主板的连接出了问题,ipex接口损坏了,两根ipex射频线也损坏了,另外的一根3P排线也丢失了,既然如此,那就先恢复电路,没成想恢复完电路收音一下子正常了。不错,下一步就是检查一声道无声问题,用镊子触碰音量电位器,扬声器都有声音,将音频输出排线拔掉,连接至其他功放上发现一声道无声,证明是信号输出有问题,那就从音源查起,结果顺着电路检查发现一根排线由于前维修者装配不当,插歪了,重新安装后故障消失。
而屏幕背光不亮,就是因为灯线被拆掉造成的,细心恢复即可,至此,电路上的问题已经被解决。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器到手后,首先解决各波段收音效果很弱的问题,原来是天线控制板与主板的连接出了问题,ipex接口损坏了, ...

电路问题解决好了,还差扬声器没有解决,德生H501机壳可以装4个57mm的扬声器,但实际使用了两个假喇叭,这次既然都大修了,那我就直接用四个真喇叭代替,两两串联即可。扬声器串联,功耗减半,失真也会减轻,好处特别多。我买的扬声器是3块钱一个的低档货,到手用801胶水粘上就行了。顺带贴一张原机图对比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路问题解决好了,还差扬声器没有解决,德生H501机壳可以装4个57mm的扬声器,但实际使用了两个假喇叭, ...

最后就是用亚克力板制作外屏,先裁剪好尺寸再把边缘用锉刀倒角,最后粘在外壳上。然后修整后壳原机主安装扬声器挖的洞,再用游标卡尺量出尺寸,裁两块尺寸合适的塑料板,最后根据孔洞细微修整直至配合得非常好。
锉下的黑色塑料渣不扔,掺入热熔胶继续修补扬声器螺丝孔洞,然后装好塑料板,找来高分子油性胶四周一灌,等胶固化了就该处理扬声器螺丝孔洞了,只需用壁纸刀表面凸起的热熔胶即可,说看不出来不可能,但微瑕也能接受
又是一次完美的修复!
我是个单边带爱好者,特别喜欢守听单边带,但这台收音机存在单边带频偏问题,此时只需要用小六角扳手调整一下DNR UNIT1旁边的两个可调电阻就可以了。经过仔细调整,单边带的声音非常纯正,可媲美双边带音质

网友:
这收音机不错,楼主很细心呀!

网友A:
厉害,牛人啊,打理后效果咋样?

网友:
看起来都不是啥大问题,解决了就好,这个机子估计产量很少,没见什么人玩过这个机子,498的价格捡回来中规中矩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路问题解决好了,还差扬声器没有解决,德生H501机壳可以装4个57mm的扬声器,但实际使用了两个假喇叭, ...
电路问题解决好了,还差扬声器没有解决,德生H501机壳可以装4个57mm的扬声器,但实际使用了两个假喇叭,这次既然都大修了,那我就直接用四个真喇叭代替,两两串联即可。

那两個還真不是假喇叭,應該是起低頻共振作用的共振腔。這種共振腔用在德生的多種産品上,特别是體积受限的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两個還真不是假喇叭,應該是起低頻共振作用的共振腔。這種共振腔用在德生的多種産品上,特别是體积受 ...

共振腔的设计是为了增加低频,这种设计在PL990上有体现,但有个前提,扬声器和无源辐射器必须处于一个密闭腔体中,并且无源辐射器的振膜多为泡沫边或者橡皮边,总之低频响应必须到位才行。而德生H501一没有密闭腔体,二没有使用软边无源辐射器,只能断定其为假喇叭,无显著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牛人啊,打理后效果咋样?

和手头的PL990对比了一下,收音效果差不多,但音质更宽阔些

网友C:
楼主其实可以去德生购买一套外壳回来..

网友D:
原主也是够奇葩,喇叭放置方式独特。

网友:
修复后很漂亮,就是修复后的图片没有几张,还没有看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其实可以去德生购买一套外壳回来..

我问了德生售后,说需要维修要寄到他们那里修,配件连扬声器都不卖,我唯一只能买到电池门,就是邮费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主也是够奇葩,喇叭放置方式独特。

是啊,竟然放到后壳,修补外壳很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