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德生9700问题

楼主(2023-07-30):
大家好!入手一台德生9700,刚用了几次,不小心调到尽头用力过猛,把上面底下那个拉线调谐辅助轮的塑料轴弄断了。这该如何修复啊。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类情况,欢迎大家给我出主意。

楼主:
我发现那个辅助轮受力很大,胶水肯定是粘不住了。这个设计有点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俺也遇到过。
俺的解决办法是:从一台配件机上拆下来一个专门固定滚轮的铜阶梯铆钉,用细麻花钻头在原来轴的位置钻一个小孔,注意,孔径应略小于铆钉的直径,然后把滚轮套在铜铆钉上,把带滚轮的铆钉缓缓塞进小孔里就OK了。
这种收音机拉线用的阶梯铆钉尺寸太小,某宝上没有这么小尺寸的,只能从配件机上拆。
俺从配件机上拆下来3个,全用在9700上了,从此,9700的拉线滚轮轴再也没有断过了。
请看图片,粗阶梯是用来套塑料滚轮的,细阶梯是用来塞进小孔里起固定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发现那个辅助轮受力很大,胶水肯定是粘不住了。这个设计有点问题。

干脆找合适粗细的铝铆钉自己重新做一个吧,只要有手电钻,钻头打孔,废锯条做车刀。

楼主:
首先感谢大家!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我的方法是,找一根缝衣针折断1.2厘米左右,留有针眼的一端方便用镊子或者指甲刀夹住,后与那个轮子的中心轴中心对准平行,收音机机壳一端找个重物固定不会移动,再把电洛铁的嘴伸长,加热缝衣针。几十秒后缝衣针受热就可以融化塑料了,另一个手拿住指甲刀夹住缝衣针平行推进即可。最后直接把那个轮子装入缝衣针即可。完美解决方案。

楼主:
这种方法调谐塑料架都不用拆,方便简单。

网友:
塑料件老化了,最好更换,按照楼上朋友的做法弄一个金属的一劳永逸

楼主:
缝衣针是金属的了

网友A:
如果那小滑轮还在,可以网上买塞打螺钉做滑轮轴。

网友B:
德生售后是很不错的。可以去收音机论坛找侯传,就是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德生上班

楼主:
引用 网友C:
9700DX还值得玩玩,9700就算了,做工太差,手感不好。

9700短波调频接收可以,中波一般。

网友:
买一截大小合适的黄铜棒打磨成固定轴,需要电批和锉刀,有这两样工具加工精度就够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那小滑轮还在,可以网上买塞打螺钉做滑轮轴。

俺以前也考虑过用塞打螺丝,可淘宝上没有那么小尺寸规格的塞打螺丝,无奈只好从配件机上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以前也考虑过用塞打螺丝,可淘宝上没有那么小尺寸规格的塞打螺丝,无奈只好从配件机上拆了。

最小可以买到2.5(光杆直径)*3(光杆长度)*M2的,够选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以前也考虑过用塞打螺丝,可淘宝上没有那么小尺寸规格的塞打螺丝,无奈只好从配件机上拆了。

现在有小尺寸的塞打螺钉卖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德生售后是很不错的。可以去收音机论坛找侯传,就是不知道他还在不在德生上班

送回原厂维修顶多给你换个新的,滚轮轴还是塑料的,不耐用。
换成金属轴的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送回原厂维修顶多给你换个新的,滚轮轴还是塑料的,不耐用。
换成金属轴的一劳永逸,彻底解决问题。

实验证明,用缝衣针穿过完全可以。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