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微主板CPU的选择请教

楼主(2023-07-31):
感谢坛友的支持帮助对主板、CPU、磁盘阵列卡和RAID有了初步认识,少走了弯路,根据坛友对比IntAvoton C2550处理器主板推荐超微主板,tb搜超微X11SCA-F C246销售量大,CPU酷睿i3 7100t 散片3.40 GHz、TDP35 W、 DDR4-2133/2400, DDR3L-1333/1600 @ 1.35V、带 核芯显卡 630,插槽FCLGA1151, 这个主板+CPU省了一半性能还好,在请教各位坛友这样配置NAS如何,先谢了。

网友:
CPU和内存都没啥,二手主板和硬盘纯属拼运气。

网友A:
5600G + 一线B450主板(BIOS调低处理器供电电压offset -0.1 -- -0.2V) + DDR4大内存 + NVME一线牌子SSD,静音、省电、用到地老天荒。如果不会调BIOS,CPU可选5300GE或5600GE或5700GE散片。

如果实在手头紧张,那就二手吧,建议尽量别买太老的主板和硬盘,水太深。

网友B:
超微X11SCA-F C246主板是一款面向高性能应用的服务器级别主板,支持插槽FCLGA1151的第8/9代英特尔酷睿系列处理器。而酷睿i3 7100t是第7代酷睿系列处理器之一,性能相对较低。

从性能角度来看,酷睿i3 7100t相对于更高级的酷睿i5或者酷睿i7处理器来说,性能确实有所降低。然而,对于网络附加存储(Network Attached Storage,NAS)应用来说,这样的性能仍然足够,在处理大量文件传输和存储任务时能够胜任。

此外,超微X11SCA-F C246主板具有较强的扩展性和稳定性,支持多个硬盘驱动器插槽、高速网络接口等,非常适合用于构建NAS系统。

综上所述,配置超微X11SCA-F C246主板搭配酷睿i3 7100t处理器的NAS系统是可行的,尤其是考虑到成本方面。但请注意,不同的NAS应用可能对性能有不同的需求,请根据实际应用场景和数据处理量选择合适的配置。同时,确保合理热量散发和稳定的电源供应以保证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网友C:
日常使用尽量不要用带T的,那是强制掐着频率来限制功率,用着不爽

网友D:
服务器主板哪有人用I3的,至少E3 E5这种低功耗CPU

网友E:
大板做nas呀??
没必要买服务器主板
我的nas是h61+1230v2+16g

网友F:
写的cpu支持 8代9代 不能上 7代吧 c236才是上 6 7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600G + 一线B450主板(BIOS调低处理器供电电压offset -0.1 -- -0.2V) + DDR4大内存 + NVME一线牌子SSD,静 ...

感谢指点和分享心得,用NVME牌子的SSD,M.2口PCie3.0,过去威刚SATA口的还占硬盘口,老主板没有M.2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微X11SCA-F C246主板是一款面向高性能应用的服务器级别主板,支持插槽FCLGA1151的第8/9代英特尔酷睿系列 ...

感谢指点,也是不太懂比葫芦画瓢不知道这样配置行不行,看中了服务器板载有多个硬盘驱动器插槽、双高速网络接口,支持 RAID0 1.5 10,其实实际需要就是存储数据照片下载电影,数据在移动硬盘笔记本台式机都有备份,增加NAS也是尝试学习新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日常使用尽量不要用带T的,那是强制掐着频率来限制功率,用着不爽

感谢分享,看到带T的功耗低才选用,没有过,是不是Linux系统比W系统资源占用少速度快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和分享心得,用NVME牌子的SSD,M.2口PCie3.0,过去威刚SATA口的还占硬盘口,老主板没有M.2口:han ...

PCIE转M2就行啦,NVME硬盘就是走的PCIEx4通道,十多元一个转接卡妥妥的。老电脑提升硬盘性能,大家都知道这个套路。

NAS不能总关机,电费是个大问题,除非用电不要钱。就算处理器再省电,服务器主板+ATX电源起码得25W起步,这还是待机。

如果没处理器,电源,主板,内存,而是完全从头搭起,可以考虑19V砖块电源供电的NUC。那玩意是真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服务器主板哪有人用I3的,至少E3 E5这种低功耗CPU

感谢指点,搜了这个LGA 1151脚的E3 E5不多贵的多。

网友G:
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适用,自己高兴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看到带T的功耗低才选用,没有过,是不是Linux系统比W系统资源占用少速度快些。

除非你不用linux图形界面,不然linux未必资源占用比windows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不用linux图形界面,不然linux未必资源占用比windows少,

是的,LINUX开图形,占用资源并不少,流程程度还不如Windows。我都用NVIDIA的专业显卡了,也还是差劲。

另:楼主

我做存储备份,一般是装Debian的最小安装,然后起iscsi,或者是用rsync来同步备份。当然我就是存个数据,没玩的那么花哨。现在的NAS有成品的软件,很花哨。

你看的那个主板,做NAS,绰绰有余的。

CPU要求不高。内存尽量弄大。 当然你下载软件,做影音服务器之类的,CPU还是稍微好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是的,LINUX开图形,占用资源并不少,流程程度还不如Windows。我都用NVIDIA的专业显卡了,也还是差劲。
...

做影音服务器,那个核显的解码能力不能太差,不然靠cpu软解,更耗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做影音服务器,那个核显的解码能力不能太差,不然靠cpu软解,更耗电了

看说明书 那板子屏蔽核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说明书 那板子屏蔽核显了

软解太费电,热量也大,插个独显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板做nas呀??
没必要买服务器主板
我的nas是h61+1230v2+16g

感谢分享比较火的配置,正在玩的是B75MA-E33+I3 3220+8G,升级内存16G发现坏了一个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写的cpu支持 8代9代 不能上 7代吧 c236才是上 6 7代的吧

感谢支持,刚刚玩nas思路不知道对不对,一直想着省电的CPU,查i5系列不支持 ECC 内存,这个主板是ECC 内存不太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IE转M2就行啦,NVME硬盘就是走的PCIEx4通道,十多元一个转接卡妥妥的。老电脑提升硬盘性能,大家都知道 ...

感谢指点,还有PCIE转M2就行啦,孤陋寡闻才知道

我现在NAS老关机 ,没有在外需要和nas通讯的需求,基本白天开机晚上就关了,服务器主板+ATX电源待机的25W起步。NUC工控机比较火没玩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每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适用,自己高兴就好

感谢支持,网上搜了瞎玩。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的,LINUX开图形,占用资源并不少,流程程度还不如Windows。我都用NVIDIA的专业显卡了,也还是差劲。
...

LINUX开图形,也很占用资源,想用智能电视的KODI播放器播放网络硬盘的电影结果削刮器不联网,才搞软路由卡那了。i3 7100支持 ECC 内存,查i5系列不支持 ECC 内存,这个主板是ECC 内存不太明白ECC 内存干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说明书 那板子屏蔽核显了

是超微X11SCA-F C246的明书屏蔽核显了,看卖家介绍CPU有核显就可以输出。

网友H:
板是ECC 内存不太明白ECC 内存干什么的。

就是内存带校验的的,在读写数据时候带一个校验的过程,可以检验数据是否出错。服务器用的比较多,高档货。

有些主板支持非ECC,也支持ECC,但一般不能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板是ECC 内存不太明白ECC 内存干什么的。

就是内存带校验的的,在读写数据时候带一个校验的过程,可以检 ...

谢谢,卖家专门提醒不支持ECC REG服务器内存,只支持ECC 内存,看CPU和主板说明有支持ECC项,有买家留言普通内存条也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指点,还有PCIE转M2就行啦,孤陋寡闻才知道

我现在NAS老关机 ,没有在外需要和nas通 ...

我查了下说明书,这板子很大,有两个M2 M-Key接口,两条PCIE,因此至多可上4条M2接口的SSD或者上独显也行。有8个SATA,组RAID冗余备份妥妥的。

说明书上说主板集成了显卡AST2500,只支持2D图形,有点弱,主板集成了显卡意味着CPU核显可能没法用,会自动屏蔽,我之前用过华硕的P8B-X服务器主板就这样的。另外得上8代或者9代Intel处理器,7代处理器7100T大概率点不亮。

内存的话,普通DDR4内存或Unbuffered ECC内存均可。REG ECC内存不行。

建议你问问卖家同系列的X11SCA-W,那个主板没集成显卡,因此可以用处理器核显,核显比独显省电,成本还低,而且W系还多一个M2 E-Key WI-FI和蓝牙接口。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卖家专门提醒不支持ECC REG服务器内存,只支持ECC 内存,看CPU和主板说明有支持ECC项,有买家留言 ...

竟然还有ECC内存,和,ECC REG内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说明书,这板子很大,有两个M2 M-Key接口,两条PCIE,因此至多可上4条M2接口的SSD或者上独显也行 ...

感谢解惑,主板集有显卡AST2500就屏蔽CPU核显,会自动屏蔽,原来是这样的原因。 也是蜻蜓点水式搜集相关信息,心里没底才在论坛请教。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竟然还有ECC内存,和,ECC REG内存

专门网上搜服务器专用也是这次想用服务器主板才知道。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解惑,主板集有显卡AST2500就屏蔽CPU核显,会自动屏蔽,原来是这样的原因。 也是蜻蜓点水 ...

AST2500的水平,就是能显示而已,服务器不是工作站,显示不是他的强项。

这个AST2500和那个IPMI是一个系统的,要不IPMI咋能干和KVM类似的活呢?

要显示效果好,上独显。

网友I:
NAS就是存储传输功能,配那么高档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AST2500的水平,就是能显示而已,服务器不是工作站,显示不是他的强项。

这个AST2500和那个IPMI是一 ...

感谢指教,服务器服务站都没有接触过,看连接口网卡等等比较适合有人配NAS就想着也怎么弄,这段时间有点忙,也沉淀沉淀,网上看有的大佬nas各种扳子弄了5、6个。

楼主:
引用 网友I:
NAS就是存储传输功能,配那么高档干啥

网上搜有人怎么弄看网卡硬盘接口比较丰富就手痒痒了。

楼主:
这两天又在网上搜NAS硬件配置有昭华调网友给出了i 3 8100T /8400T+ B360iZ370,指出威联通TVS-872XT 就是用的 8400T,低配 i3 8100T + B360I ,高配 i5 8400 + Z390I/B460I ,cpu参数好对比,主板 B360i、Z370、Z390I、B460I和超微X11SCA-F C246,不同主板,相同主板后缀不一样价格差别非常大,从卖家宣传卖点游戏功能的贵,B360i和Z370等是主板芯片,对NAS用最基本扳子就够用了,我的NAS机箱是F20半岛铁盒,多盘位机箱空间大,不一定用itx主板,看网口、扩展插槽,USB、M2和SATA接口,更倾向超微X11SCA-F C246扳子,不确定对比 B360iZ370 Z390I/B460I优缺点是什么。非常想听听各位老师的建议,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帮助。

楼主:
这边条件,二手主板主板和CPU到手,没有运行正常的同类型主板和CPU没法对比实验,只能赌都没问题才行。

楼主(2023-09-30):
做NAS,搜的推荐配置。可扩展性,多硬盘接口。

网友J:
NAS使用工控机主板或者itx小板更好,硬盘就不要二手了吧,新的也不贵,资料无价

楼主:
引用 网友J:
NAS使用工控机主板或者itx小板更好,硬盘就不要二手了吧,新的也不贵,资料无价

感谢指点,用的X11SCA-F C246  i5-8400T主板没有RAID功能,开机进系统前声音比较大,做RAID还需要LSI 9240-8I卡,浪费了板子的8个sata接口,想用华擎Q1900M-PRO3+LSI 9240-8I卡组建RAID5,X11SCA-F C246  i5-8400T做播放器用。

楼主:
最终选择了X11SCA-F C246和i5 9500T,有BMC远程管理可远程开关机,正如坛友介绍二手主板问题多,没玩几天,电脑启动不起来卡在初始化界面了,通过和主板卖家沟通,内存条用一个,主板电池扣除放电10分钟,故障依旧,卖家分析主板或CPU故障,懒省事先把CPU寄回故障依旧,再把主板寄回今天换板返回,安装CPU内存硬盘,开机正常点亮。反复咨询卖家,主板的BMC远程管理故障又换了一块主板。感受二手有风险,在tb销量大信誉好的卖家购买,有1年质保还是有保障,亏了20多运费。

网友G:
二手CPU能点亮,外观没有掉电容,就不容易再损坏,但是二手主板的品质参差不齐,尽量不要买。

楼主:
引用 网友G:
二手CPU能点亮,外观没有掉电容,就不容易再损坏,但是二手主板的品质参差不齐,尽量不要买。

谢谢,感觉到了,主板有毛病才打下来,买的话问题比较多,第一次买二手主板没用多长时间就有毛病了,cpu买了三块二手的基本没没发现问题

网友K:
做NAS买台好点的路由刷一下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做NAS买台好点的路由刷一下就可以用了

谢谢,好的路由带操作系统吧,配置相当于电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