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相机故障,表现为出现LOGO和系统滚动条,进系统死机

楼主(2023-07-31):
有几台故障工业相机,两台表现故障为出现LOGO和系统进度条滚动之后,在进入显示界面后,不能出现菜单等等选项死机状态。。另外四台表现故障是出现LOGO后进入系统滚动条之后,或重启或到进入系统显示界面之前死机,判断为系统存储错误。为六台机器重写系统(MT29F2G08)两台正常工作了(有滚动条,不进系统),另外两台重新BIOS(W25Q64)正常工作了。。原两台进显示界面死机的,无论重写系统换BIOS都不行,表现故障依旧,后换DDR,故障依旧。测各芯片供电是正常的。

求助各位兄长,这两台机器进入显示后死机,应该怎么判断故障点或者什么原因引起的。或者请指点维修思路也行。。确定所换三芯片都是全新正常的,写码校检也是没任何问题的。。非常感谢。。

网友A:
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debug 串口输出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debug 串口输出信息。

谢谢老兄回复,
板子上没找到串口预留接口或焊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兄回复,
板子上没找到串口预留接口或焊盘啊

没有开机自检信息,那就盲人摸象了。
对照那几个好的,看看ISP接口的波形,不会是camera有问题。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开机自检信息,那就盲人摸象了。
对照那几个好的,看看ISP接口的波形,不会是camera有问题。瞎猜的 ...

主要是没找到哪怕232之类的串码接口。。这东西就像电脑主板一样,有BIOS。负责自检和引导系统。。有存储器,相当于硬盘,里面安装有系统和软件,有内存用来运行。。现在是BIOS应该没问题,因为有系统引导时的进度条,硬盘也换了两三次,而且用不同的版本都刷写过,故障依旧。。内存也换过了。。还是不行。。。表现故障就像电脑。。能自检,自检通过进入硬盘进行系统引导,引导完了之后进入桌面,这个机器就是进入桌面直接死机了。插上鼠标无反应。。

以前没有接触过这类东西。实在不知道从那下手了。。也检查过各个芯片的供电等(用正常机器做对比)没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