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变压器式升压开关电源时 用降压变压器初次级倒换有何技巧?

楼主(2023-07-31):
简单改制 只是将开关变压器初次级对调 看来效率不行.原因何在?大家有何见解?

网友A:
感抗与放大器匹配,及是否达到变压器设计的V/匝数值,磁芯是否饱和等一系列问题。

网友B:
来回是不一般远的。

网友:
同名端需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抗与放大器匹配,及是否达到变压器设计的V/匝数值,磁芯是否饱和等一系列问题。

变压器还是原来的 但初次级对调后 匝数和电感量就不匹配了

楼主:
同名端注意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来回是不一般远的。

来回是指?

网友:
初级和次级。

楼主:
收到  发现 初次级对调  稳压范围 与输入电压有苛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