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力微风发电机(无铁心)控制器电路板~感兴趣的同学自己解读哟

楼主(2023-07-31):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板子上面的元器件具体型号给出来吗?想照做个试试。或者可以转让?

你好,板子上芯片

这个板子,我也只搞到一个,留着自己用。
不转让,抱歉了……

网友B:
这种风力发电机的结构并不是象吊扇,而是像空芯杯电动机一样,就是转子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磁铁加一个内铁芯,这个内铁芯也是与磁铁固定在风叶轮上的,而定子线圈应该是一个三相线圈,是无铁芯的,这样就不会因为有铁芯的线槽而产生磁阻,必须是转矩大于这个磁阻时转子才能转动,对于风力就有了比较高的要求,要减少磁阻一个是减小磁铁的磁性,但这对于发电不利,另一个就是去掉线槽,让铁芯不会产生磁阻,空芯杯电机的结构就是一个磁铁与内铁芯固定在一起,转子是一个杯形的空芯线圈,套在磁铁与内铁芯的空隙中,这个发电机应该也是这样一个结构 ,不会在转动时产生一顿一顿的现象。
这个控制板前面就是一个三相全桥整流电路,后面应该是一个开关稳压电路吧,通常应该是一个降压开关稳压电路,不过现在的风力发电机的控制电路好像是升压降压电路,意思就是发电电压低的时候是升压,高的时候就是降压了,可以保证输出最大功率。有人测试过这些风力发电机,认为功率有虚标,因为测试的对电瓶的充电功率达不到额定植,实际上这是测试方法不正确的,比如对于150W的风力发电机,在额定输出时,应该是150W,通常刚出电压是标称12V的,实际上可能最大可以到14。4V左右吧,这个是以12V铅电瓶的充满电的电压为算的,这样满功率时充电电流应当在10A多一点吧,但电瓶可能已经比较满电了,在14。4V下充电电流达不到10A,那怕你用12级大风吹也不能达到输出150W啊,简单的一个比喻就是你在一个输出功率100KW的电力变压器的输出端只接上一个40W的灯泡,你说这个变压器的输出功率没有100KW,问题在哪里呢?
正确的方法应当是在输出端接上一个1。4欧的电阻,这样在14。4V的电压下输出电流可达10A,如果风力发电机输出达不到,会造成输出电压达不到14,4V的,或者是用一个电子负载,设置在恒压模式,电压为14。2V,就是要比输出电压低一点点,这样当输出电压超过14。2V时负载电流就会上升,直到输出电压下降到14。2V为止,这个时候的最大输出功率就可以测量出来了。

楼主:
这款风力风力发电机上用的~

网友:
这是小功率风力电机,铜线和铁芯在转子的顶部。类似吊扇结构。电路板就是整流、滤波稳压、充电管理、刹车控制电路。

楼主:
拆开后的风力发电机内部^_^

楼主:
都已经明确告诉是无铁心风力发电机了,还是要解读成铁心结构^_^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风力发电机的结构并不是象吊扇,而是像空芯杯电动机一样,就是转子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磁铁加一个内铁芯, ...

发电机线圈是固定不动的,外壳是通过上下轴承灵活转动的。
该发电机,非常适合改制成垂直安装风力发电机,重新设计、安装新的风轮,不需要尾巴定向来捕捉风力~

楼主:
前一段时间,我天真地想装两个这样的风力发电机放电动三轮车上,利用电动车行驶速度与自然风结合,勇闯天涯^_^

网友A:
能把板子上面的元器件具体型号给出来吗?想照做个试试。或者可以转让?

楼主:
另外,板子上两个场管:3205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一段时间,我天真地想装两个这样的风力发电机放电动三轮车上,利用电动车行驶速度与自然风结合,勇闯天涯 ...

还不如在三轮车上挂一个风帆,实现御风而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不如在三轮车上挂一个风帆,实现御风而行。

我想装一个垂直风力发电机都怕被抓,你还敢搞风帆^_^

楼主:
已知,1.8度电可以跑50公里。那么跑100公里,需要3.6度电。
电动三轮车如果匀速30公里/h,100公里需要跑3.4h。
假设风力发电机在电动三轮车行驶时间内可以维持跑100公里,风力发电机需要发电功率是多少瓦?^_^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知,1.8度电可以跑50公里。那么跑100公里,需要3.6度电。
电动三轮车如果匀速30公里/h,100公里需要跑3.4 ...

这个电机的结构果然是我说的那样,只不过我说的是杯形的,这个是平面型的,这个的磁路是轴向的,我说的是径向的,都是磁路在转动,而定子是线圈,且线圈是无铁芯的,这样就没有那个磁阻转矩,可以很小风力就转动起来的。这个的磁路是两对面有N个磁极交替的磁铁粘在铁壳上,通过铁壳产生磁路的通路,理论上来说另一边的磁铁意义不大的,只要外面的铁壳的磁通足够,间隙中的磁通是一样的。
对于你提出的风力发电机的功率要多少的问题,简单估算一下,需要1。2KW以上,因为你的估算是3。4H消耗3。6度电,如果是1KW的话,3。4H就正好是3。4度电,现在是3。6度电,考虑到效率等问题的话,1。2KW是必须 的。
你这个风力发电机的功率估计在100-200W之间,肯定不会超过500W,所以是不够的,两个途径,一个是减少耗电,二是增加发电量,不过用风力发电机驱动电动三轮车,估计在逆风时耗电肯定大于不用风力发电机的时候的情况的,理由你知道的。

楼主:
綯60v30Ah飬1.8硣1.850501.8
С100w200wСЧ
1kw

楼主:
多敲几个字回复帖子就乱码,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板子上芯片

这也足够,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足够,多谢!

不用谢,做的时候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帖子里交流~
还有板子上,那两个电容是100uf/50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谢,做的时候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帖子里交流~
还有板子上,那两个电容是100uf/50v的。

还得请教Q4和Q5的型号,D2—1好像是双向二极管?还有Q1后边的那个电阻看不到阻值。谢谢!
之前也收了个太阳能电池板+风力发电的控制器,可惜是24V系统的,目前没东西配套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得请教Q4和Q5的型号,D2—1好像是双向二极管?还有Q1后边的那个电阻看不到阻值。谢谢!
之前也收了个 ...

Q4:8050;Q5:8550
D2-1:  DB3
电阻发图自己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Q4:8050;Q5:8550
D2-1:  DB3
电阻发图自己看~

呵呵,还不止挡住一个。多谢!

网友:
画出图来参考一下,可以装在电动单车上,实现动力回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风力发电机的结构并不是象吊扇,而是像空芯杯电动机一样,就是转子是一个可以转动的磁铁加一个内铁芯, ...

高手解读!!!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段时间,我天真地想装两个这样的风力发电机放电动三轮车上,利用电动车行驶速度与自然风结合,勇闯天涯 ...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残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段时间,我天真地想装两个这样的风力发电机放电动三轮车上,利用电动车行驶速度与自然风结合,勇闯天涯 ...

风力发电机驱动电动三轮车--------现代版的永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