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原创:指针式万用表的网孔计算(以MF368为例)

楼主(2023-07-31):
网孔,此处指分流网络中2个支路闭合形成的环。指针表均由1个或多个网孔扩展而成。现以MF368为例,从复核和检修的角度说明网孔计算的基本过程,下图中,红字为分流电阻、蓝字为串阻,为简化起见省略了其它DCA档。

关键参数:
2.5mA*240Ω=600mV ... ... 网孔的极限压降
(若由各档推测出来的不一致,则可判定该电路有问题)
600mV/40.4uA=14851.485Ω ... ... 网孔的总电阻

标称测试电流:
对于同一档位,电压灵敏度与电流灵敏度互为倒数
正弦电半波平均值是全波有效值的0.45倍(理论最大值),假设整流效率为98%,则ACV满度电流为49uA。

分流电阻(测试电流的注入位置):
600mV/111.111uA=5400Ω ... ... DCV1(0.15V、0.5V、2.5V、10V、50V、250V)的分流电阻
600mV/60uA=10000Ω ... ... DCV2(500V、1500V)的分流电阻
600mV/50uA=12000Ω ... ... Ω的分流电阻
600mV/49uA=12244.9Ω ... ... ACV的分流电阻

网孔的构成(即串阻):
相邻两抽头的分流电阻之差即串阻。欧姆表为了适应电池电压变化而设置W2,交流电压表为了适应整流管差异而设置W3。
5400Ω-240Ω=5160Ω ... ... DCV1的串阻
根据设定的电池工作范围,W2取3.3K、串阻取2.98KΩ,则
4600Ω-2980Ω=1620Ω  ... ... W2的分流侧电阻
3300Ω-1620Ω=1680Ω  ... ... W2的表头侧电阻
12000Ω-10000Ω-1680Ω=320Ω ... ... DCV2的串阻
(考虑到W2误差较大,应据实调整320Ω,将二者之和补偿到 3620Ω,或将 2980+3300+320 控制在 12000-5400=6600Ω)
12244.9Ω-12000Ω=244.9Ω ... ... ACV的串阻
整流效率为100%时ACV满度电流为50uA,与DCV2相同,因此ACV的串阻最小为0,即W3分流侧的电阻为244.9Ω。若W3为470Ω,则
470Ω-244.9Ω=225.1Ω  ... ... W3表头侧的电阻

表头电阻:
14851.485Ω-12244.9Ω-225.1Ω=2381.485Ω ... ... 表头的电阻
若表头灵敏度略有偏差,则网孔总电阻会随之改变,此变化量由W1调节。调整W1会通过网孔内阻影响档位压降,对此电流档无所谓,电压档中 "0.15V&50uA" 档最为敏感,好在该档仅用于指示电流,因此MF368对于表头灵敏度的要求并不太高。经典MF47的DCV无分流支路、0.25V档又兼顾50uA,因此要同时校准50uA和5KΩ内阻。

150mV/0.05mA=3000Ω ... ... 50uA档的内阻
10000Ω//(14851.485Ω-10000Ω)=2304Ω ... ... DCV2的网孔内阻
3000Ω-2304Ω=696Ω ... ... 50uA档的串阻(即DCV2的公串电阻),厂家电路图多为698Ω(对应150.1mV)

经典电路:

补充内容 (2023-8-6 11:17):
总电路图有笔误,90KΩ/V 应为 9KΩ/V。

补充内容 (2023-9-5 15:49):
更正:
600mV/60uA=10000Ω ... ... Ω的分流电阻
600mV/50uA=12000Ω ... ... DCV2(500V、1500V)的分流电阻

补充内容 (2023-9-5 22:00):
电路图少画了根线,更正于35楼。

网友A:
什么是网孔?我从1964年在部队开始使用和接触万用表之今,今天第一次听到网孔一词?

楼主(2023-09-05):
电路图少画了根线,更正如下。

网友(2024-10-03):
引用 楼主:
我猜15V的(图6)应该是最早的,就像铆钉版的MF47。

我看到现在卧式色环的,元件排列较为整齐。

楼主(2023-07-31):
MF386 网孔复核计算表

楼主:
MF368全档复核计算表

楼主:
有坛友私下说他的MF368不准,他绘制的电路图和网孔核算表如下。
-700说明DCV2的电流注入点与欧姆表冲突——落在了W2内。
从极限压降看,DCV2和ACV明显大于600mV,因此测量值不准可被感觉到。
(个别电位器表里不一,如某MF47应使用3.3K电位器,壳子丝印4.7K,实测约3.3K,但此表应该不是)

补充内容 (2023-8-3 10:36):
计算有误,将DCV2的分流电阻校准为12K即可,也就是2600应该是1900。

网友:
图文并茂 很费力气 共享矿坛 点赞学习

楼主:
我记得说过,表头周边研究明白了指针表就没什么了。现在看,这个周边的核心就是“极限压降”,它是从分流公式推导出来的,简单的变形。

楼主:
电位器的位置和大小计算起来比较麻烦,也不必太精确,我想后期的表,应该是结合经验,并通过实验确定的。

楼主:
DCA档无分压电阻,因此网孔极限压降即档位压降,这是2005年上海国光MF368的说明书,参数很详细。600mV即网孔的极限压降,但应该是小于,不是小于等于。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B:
自从发现表盘的分格(主要是电阻刻度)以及中值有问题,以及表头线性不均匀。就没有那么着紧一些数据的,因为数据怎样准确也不能解决的。

网友:
感谢郑老哥,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从发现表盘的分格(主要是电阻刻度)以及中值有问题,以及表头线性不均匀。就没有那么着紧一些数据的,因 ...

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指针表要精准,就得同时满足3个正确: “电路正确、表头正确、方法正确” ,并且这3个正确是相乘关系,表头靠运气、方法是经验、电路是底线。

楼主:
才弄明白,这个小钟表是打卡的意思

网友B:
老郑 ,这个DCV500挡,9KΩ/V比20KΩ/V更加复杂一些,为何不用20KΩ/V?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我也是这么想的,指针表要精准,就得同时满足3个正确: “电路正确、表头正确、方法正确” ,并且 ...

我的一块U201以及 U101就是表盘问题,电阻挡更改阻值问题好像不大了,但是电压电流挡就有点不舒服(前提是强迫症),于是调整磁短路片,电流电压不能兼顾,只能是取电压准,电流有一点误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从发现表盘的分格(主要是电阻刻度)以及中值有问题,以及表头线性不均匀。就没有那么着紧一些数据的,因 ...

mf368也有3种表盘,在表盘中标①,②,③,但我没有见过①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mf368也有3种表盘,在表盘中标①,②,③,但我没有见过①号。

哦,我对368除了数字有兴趣以外,其余还没有发生兴趣。解放47 我看到4号盘,1、2、3没有看到注明。但是应该有暗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郑 ,这个DCV500挡,9KΩ/V比20KΩ/V更加复杂一些,为何不用20KΩ/V?

高压源的内阻比较小,可能认为9K/V就足够了吧。另外借用ACV的分压电阻后,电阻数就多了、每只分担的电压就少了(想想1500V)。瞎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坛友私下说他的MF368不准,他绘制的电路图和网孔核算表如下。
-700说明DCV2的电流注入点与欧姆表冲突— ...

4楼的网孔计算有误,更正如下:
50uA抽头的串阻应该是 12000-5400-4700=1900,考虑到4.7K电位器会有较大误差,故应调整2K可调直接校准12000。
根据ACV1的网孔分流比推算出49.18uA可令表头满偏,进一步推算整流效率为98.36%,这个值在经验范围之内,设计没问题。若偏差较大,可将200欧串阻改为470(或500)欧电位器。其实即便市电也并非标准正弦波,理论数据只能参考。

楼主:
一直有个模糊的问题,表头灵敏度不准,会不会使抽头的理论位置发生变化?用EXCEL表测试,答案是否定的——改变40.4,(在确保600mV不变的情况下)5个抽头的分流电阻纹丝不动,当然,其它量会随之改变,比如表头电阻、网孔压降等,后者会偏离设计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网孔?我从1964年在部队开始使用和接触万用表之今,今天第一次听到网孔一词?

元老级别的坛友,你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网孔?我从1964年在部队开始使用和接触万用表之今,今天第一次听到网孔一词?

您是前辈了,64年还没有我呢
这词儿不是指针表特有的,我不是学电的,不知道教科书上如何定义,以下抄自百度:
网孔,指电路回路中不含有分支路的回路,即是不可再分的回路。在同一电路中,网孔个数小于或等于回路个数。
在1楼,开篇我就写了:
“网孔,此处指分流网络中2个支路闭合形成的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DCA档无分压电阻,因此网孔极限压降即档位压降,这是2005年上海国光MF368的说明书,参数很详细。600mV即网 ...

记得这个压降是电流档闭合环路电阻计算的时候设定的数值。以南京的为例,铆钉版与后来的NANKING、NANJING设定的压降是不一样,没有记错的话后来的NANKING、NANJING设定的是300mV。现在的NANJING天宇、川宇等等已经不是闭合环路,不知道怎么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个压降是电流档闭合环路电阻计算的时候设定的数值。以南京的为例,铆钉版与后来的NANKING、NANJING ...

现在的NANJING天宇、川宇等等,仍是闭合环路,只不过没有多个抽头了,可以叫作“独立分流式”,它有两个特点:
1、各档分流电阻上的压降都一样——都等于50uA档的压降0.25V,根据这个0.25V能算出分流电阻的理论值。
2、网孔极限压降各档不同,因为一档一网孔,孔孔不相同

其实这种结构,可以看成只有1个抽头的网孔,Ig*Rz=In*Rf 这个公式仍然成立。以宁宇MF47A为例,详细计算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这个压降是电流档闭合环路电阻计算的时候设定的数值。以南京的为例,铆钉版与后来的NANKING、NANJING ...

铆钉版,DCA网孔的极限压降是 0.04Ω*5A=200mV,经典电路是 0.06Ω*5A=300mV

网友:
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楼主很有耐心,慢慢对着线路板画出来,我没有没那么耐心。,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有耐心,慢慢对着线路板画出来,我没有没那么耐心。,赞一个,

其实不是每块表都要跑一遍电路,同型号的核对一些关键地方,把差异找出来就行了。比较麻烦的是拍照、测量、建档,新电路还要从各个角度验算、梳理设计逻辑并得到理论值,最后据实重新调校,鼓捣差不多就收起来,有的甚至都忘了

楼主:
网孔计算的应用之一,是修改欧姆表电压。现以40.6uA的MF30(下图1)为例,假设要把它改为3V供电。
根据RX1K档,修改后的标称电流是3V/25K=120uA,抽头位置是 750mV/120uA=6.25K,即处于DCV1(200uA)和ACV(90uA)之间,因此简单地交换4.22K和4K欧姆电位器的位置即可,但二者阻值略有不同,为了不影响后面小电流的抽头位置,移动后最好调整为原位置串阻的阻值(具体如下图2所示)。改后网孔内阻稍有增加,若使用2节干电池,电池总内阻也会变大,因此原21K公串电阻宜相应减小。为了维持120uA,RX10K档的电压要相应倍增(30V),这个不太好弄,可以升压,也可以多只纽扣电池串联。除此之外各档的分流电阻、开关等完全不变。

楼主:
有人问U201的研发人,为什么不用15V电池?

U201的欧姆表,网孔总电阻为10.8k、极限压降是540mV,15V时RX10K档的标称电流为15V/250K=60uA,则分流电阻为540mV/60uA=9k,留给表头只有10.8k-9k=1.8K,可能限于当时的工艺,做不到1.8K吧。
记得有人用1.5V将RX10K改为RX1K,情况跟上面一样,他直接将抽头改在3K可调和560欧之间,显然是非常勉强的。后来liiqi老师使用了3V,3V/25K=120uA,540mV/120uA=4.5k,电流倍增而分流电阻减半,这样拆分5.1k就行了,非常完美。
将抽头放在3K可调和560欧之间,欧姆电位器变成在分流支路了,无法保证原设计的电池工作范围,调节效率也会降低。

网友E(2023-10-13):
引用 楼主:
电路图少画了根线,更正如下。

是否对这个图的网孔计算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否对这个图的网孔计算过呢?

算过,红字就是算出来的理论值。

网友:
楼主在指针表上积累了很深的功底,佩服佩服。

网友(2024-04-13):
引用 网友A:
什么是网孔?我从1964年在部队开始使用和接触万用表之今,今天第一次听到网孔一词?

网孔不是电路概念是个网络拓扑学的概念。所以不要从电路端来入手学习,要从线性电路分析入手。

网友:
硬核技术贴,向楼主致敬

网友(2024-09-01):
      学习楼主的钻研精神,明白“网孔电阻”、“极限压降”,掌握指针表的计算、验证等等方法。

网友B(2024-10-03):
老郑,MF368(经典),这个“经典”是不是最早的?我看到有“有限公司”的。元件换成卧式的色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郑,MF368(经典),这个“经典”是不是最早的?我看到有“有限公司”的。元件换成卧式的色环了。

我猜15V的(图6)应该是最早的,就像铆钉版的MF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