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芯片,丝印AL087,求型号

楼主(2023-07-31):
修个两串锂电池的筋膜枪,估计是用错充电器了,到手充电口短路,拆开,充电正极经电感到这个芯片,且电流1A就发热,电压很低,1v多,判断短路了。
就是电感边上这,百度有,假货宝就没有,上来寻求帮助

网友:
中学中学中学

网友A:
FP6291,元件丝印有标注的

网友:
FP6291 现在用的比较少,早期充电宝爱用。
应该可以用 MT3608 代换,更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6291,元件丝印有标注的

买回来试试!
谢谢

楼主:
换上就好了!
感到不解的是这个只管充电,把5v电压升到8.4v给电池充电,难道直接用8.4v充电器不好吗?接口是5521,又不是usb,typeC

网友B:
5伏充电器通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5伏充电器通用方便。

接口是普通的

网友:
4楼说的MT3608,还有SX1308
还真的和这款FP6291 芯片参数类似,管脚几乎一致
看来可选择的同类仿制产品还是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