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调台音量上不去,而且有挺大噪音,怎么回事?

楼主(2023-08-01):
FM调台,调台到在某些位置声音很小但是相对清晰(也有杂音,但是杂音没有掩盖广播声音),附近位置调一下,音量会变大,但是噪音也会大到声音很难听清
这是什么原因?

正常的收音机,可以声音很大很清晰,
为何这个收音机清晰声音上不去,调频旋钮转动声音会急剧上升噪音也急剧上升呢

网友:
失谐了 , 统调一下

网友:
听船长的没错,需要统调一下

网友:
FM 中周失谐了 ,调整一下

网友A:
我有个泳梅的秀珍机从高处摔下后就这类似毛病,家里还有几个收音机没修就放在另件盒子里很多年,几个月前看见拿出来检查最后放大推挽的一个3Ax管脚断了。焊接好后问题解决了。只是提供一个思路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泳梅的秀珍机从高处摔下后就这类似毛病,家里还有几个收音机没修就放在另件盒子里很多年,几个月前看 ...

收音机声音小,原因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