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怪的DC-DC电路

楼主(2023-08-01):
传统的DC-DC,一般有个控制器,不停的开断MOS,使变压器初级产生方波。但下来这个DC-DC电路,感觉啥都没,怎么实现的

网友:
topxxxx系列是3脚开关芯片,不是场管。明白就不奇怪。

网友:
单管自激电路

网友:
把画这图的人拉出来,跟他“讲道理”直到态度端正为止

以上是开玩笑,TOP系列是IC,不是MOS。

网友A:
经典电路——焦耳小偷(Joule Thief),一个神奇的振荡升压电路
https://zhuanlan.zhihu.com/p/165880975

网友:
支持2楼和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典电路——焦耳小偷(Joule Thief),一个神奇的振荡升压电路

https://zhuanlan.zhihu.com/p/16588097 ...

L是怎么绕的?

网友:
TOP2xx 的数据手册:

网友:
IC01 就是电源管理IC,里面带有开关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