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 WW—818教学收音机

楼主(2023-08-01):
电路图上部分零件做了变动,注意蓝字部分。
一 D1,D2用红色LED代替有电源指示灯作用。(电池用14500+占位筒)
二 由于223可变电容在高端比较拥挤所以用443DF代替223可变电容,但是需在震荡联串入电整电容120P-130P,天线联如容量不够可并一组调频联加大容量。
三 检波二极管用锗高频三极管的BC结,因外壳与内部不通外壳接地可屏蔽二极管。本机检波前用了三支9011  G 档放大倍数约80。
四 末级上偏置采用3DJ4做恒流源使机器压降性更好。
五 最后是把套件的变压器铁芯换成“合金带”穿绕制成,电感量增加一倍效率得到提高。本次装机试听:灵敏度,选择性,音质音量还都比较满意。欢迎大家切磋,指导。

网友A:
变压器铁芯换成“合金带”穿绕制成,电感量增加一倍,非常好!学习了
请问:用的是什么合金带?网上能买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铁芯换成“合金带”穿绕制成,电感量增加一倍,非常好!学习了
请问:用的是什么合金带?网上能买到 ...

“合金带”是坛友送的(之前说的是坡莫合金),厚度0.1毫米,宽度5毫米,非常软。您可某鱼上看看非晶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