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售卖的以太网转串口基本都是485。那主动上报的问题怎样解决?

楼主(2023-08-01):
485是半双工,如果终端有事件上报的时候,刚好服务器有数据下发,这就冲突了。服务器不可能对无数的终端做频繁的扫描。

楼主:
难度依赖重发机制?

网友:
485只定义了物理层规范, 链路层的冲突检测机制得自己去写了。  结合具体场景,自己根据需求去选择吧。

网友:
如果有紧急事故,中断优先处理。

网友:
也就是主从模式切换,没那么复杂的。编程时就确定好的。

网友:
上報衝突的問題太容易解决了,延遅重發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度依赖重发机制?

最簡单、最有效、最常用的機製。

网友:
422可以吗?

你这个问题我一直在使用中。
情景是这样:
主控和显示屏使用485连接,主控平时不断的向显示屏发送数据,同时显示屏还要发送给主控人机界面的命令。
还好没有发生485竞争产生数据丢失的问题,显示屏也没有出现孤儿页面。

楼主:
422肯定可以。只是为什么485占据了多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422肯定可以。只是为什么485占据了多数。

485  成本和走线都少啊。

网友:
人不能懒,人设计的通信机制也不能懒,总之要勤快点,反正都是最后交给MCU了,高枕无忧

网友A:
485只能主站查询吧,从站主动发的话,会引起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只能主站查询吧,从站主动发的话,会引起冲突

对呀,服务器对无数的终端查询,不合常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呀,服务器对无数的终端查询,不合常理。

可以分而治之,分几个主站的mcu不停的的查询,有问题上报到服务端,这样就不用那么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而治之,分几个主站的mcu不停的的查询,有问题上报到服务端,这样就不用那么繁琐。

那干脆用232 / 422

网友B:
485 是可以接收自己发送出去的数据的,只要协议上下点功夫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 是可以接收自己发送出去的数据的,只要协议上下点功夫就行

你好像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C:
如果终端有事件上报,用CAN通讯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终端有事件上报,用CAN通讯应该可以吧。

CAN有仲裁功能肯定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像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我明白,485 也是可以做总线仲裁的,485 可以检测自己发送到总线上的信号被别的 485 芯片接收的情况,根据这个结果可以确定总线是否空闲,
剩下,就是协议程序的事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CAN有仲裁功能肯定可以。

485 也有总线仲裁,只是没多少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485 也有总线仲裁,只是没多少人用

如果双向同一时间发,就丢了。必须依赖重发机制。有得选择我何必折腾,选择422/232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