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 PCM1794蓝牙5.1解码器,低频滚降严重

楼主(2023-08-01):
某宝销量还挺大的

测试线路输出 10K负载,
频响低端滚降比较大,
50Hz  -0.41dB
40Hz  -0.605dB
32Hz  -0.87dB
25Hz  -1.315dB

失真 1KHz  典型0.16%   0.018%(开80KHz滤波降一个数量级)

总体设计有缺欠,电源、数模地线、滤波器取值

马马虎虎听下可以,但按HIFI标准 照比CD  差很多,就连 sony F11 VCD 20Hz 也就 -0.5dB

注意以上测试是 手机播放器一直到解码器输出RCA,手机均衡器、杜比等音效全关,直通状态。

实际手机播放器默认开杜比,此时40——60Hz 有 5dB左右提升,第一耳朵听低频量感十足,还以为不错,裸奔直接露馅

之前还测过两款比这个还不如,这家在X宝实力算不错,但是成品设计还差点火候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罗德雨的,音质可以,比一般的蓝牙解码器好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罗德雨的,音质可以,比一般的蓝牙解码器好很多

罗德雨蓝牙无损解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德雨蓝牙无损解码器

就是这个,性价比做工还不错,之前在别家也买过蓝牙解码器,频响差太多果断都退了,这个要不要退掉?或者加大一下耦合,就行了,但是滤波器80K以上高频噪声虽不至于影响听感,但是没有总比有要好,很多设计优秀的机器,开与不开80K滤波 测试失真结果基本差不多,我有一块9038qm2的小板,开与不开80K滤波,失真基本差不多,都很低

网友:
供电是这类盒子的弱项,加强运放和解码的供电会有很大改善,但是这个盒子就装不下了

网友B:
所用的零件是不是正品都两说,能响就行,你这也要求太高了。

网友C:
这个不能怪人家设计的。你只要把那几个运放换为正品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能怪人家设计的。你只要把那几个运放换为正品就行了。

不知所云,原机运放哪里看出不是正品?难道低频响应、滤波不好不是设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用的零件是不是正品都两说,能响就行,你这也要求太高了。

真不是要求高,做数字音源频响、滤波难道不是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不是要求高,做数字音源频响、滤波难道不是最基本的要求?

我意思所用零件都值得怀疑,芯片和电容品质都可能不过关,就别指望其他地方能做好了。所以你是不是对这个产品要求太高了?能响就不错。

网友:
广告做的不错!就是看不出来 蓝牙传输是否支持立体声

网友D:
实际手机播放器默认开杜比,此时40——60Hz 有 5dB左右提升------在磁带录音、播放中,记得杜比系统是为提高高音而设计的,不是为了提高40——60Hz低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手机播放器默认开杜比,此时40——60Hz 有 5dB左右提升------在磁带录音、播放中,记得杜比系统是为提 ...

磁带是杜比降噪
手机的杜比音效

都是杜比公司

网友:
其实直接用差分输出就行,看到一款低于LZ的芯片的蓝牙模块手册上音频输出失真低于0.02%。模块线路输入后再输出也在0.03%。至于差分转不平衡输出的运放失真可以忽略不计。不过没条件测试不知是否真实。

网友:
蓝牙输出的模拟信号,失真率是硬伤,如果能直接输出数字音频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所云,原机运放哪里看出不是正品?难道低频响应、滤波不好不是设计问题?

你说的和你想的都是对的,按自己想法去改一下就行了。。

网友(2023-09-16):
查一下1794手册,看看滤波电路的电容值是不是偏大了

网友:
蓝牙做好不输CD音质。本人一直努力中。这种24位的片子还是不要碰,只是高频突出,中低端就是应付了事。很难和16-20位之间的PK。DAC不是位数越高越好。否则飞利浦工程师当年都是弱智,居然认为TDA1540的14位都能做出极品的LHH2000。有兴趣可以搜搜LHH2000的价格。心脏病的朋友就别理这句了!

网友:
我的DAC解码板 双核并联PCM1794  甲类稳压,音质特别棒,
原来的运放是5532DD
升级过827JN。。。OPA2111KP。。OPA627单转双
感觉还是OPA2111KP。和OPA627单转双,好
电源要特别好,,,甲类稳压。。。。 改改电源吧。

网友:
蓝牙你也就听个响要想达到CD效果还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