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扣电池供电的直放收音机

楼主(2023-08-01):
线圈是8mm磁棒上用15股利兹线绕了65圈,两个三极管都是s9014 c331,图上忘了标了。

网友A:
纸盒板
我常用
比只发个图问为什么强太多了

网友:
第一个管子是TA7642之类的芯片才对吧。

网友:
拍个硬纸盒子看不到

网友B:
能工作?1M偏流电阻?耳机并1UF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工作?1M偏流电阻?耳机并1UF电容?

左边的三极管基极电流约等于3V除以1M等于3微安,使得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既起放大又起检波作用。1μF的电容阻抗大约等于200欧姆,省掉的话容易出现啸叫。

网友C:
没有讲效果呀

能收几个台?接收效果如何(音量大小,是否清晰)?

接收环境是怎样的?

有了这些信息,才对大家仿制有参考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讲效果呀

能收几个台?接收效果如何(音量大小,是否清晰)?

正常能收到2-3个台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右边的三极管有没有放大作用?为啥二极管反接就 没声音呢?

楼主:
信号强的地方收音信号洪亮,有串台现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右边的三极管有没有放大作用?为啥二极管反接就 没声音呢?

这个是两级高放,检波负载太低了最好选用高阻耳机。检波管工作时是需要一点微电流的,反接没电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两级高放,检波负载太低了最好选用高阻耳机。检波管工作时是需要一点微电流的,反接没电流了。

普通耳机声音就挺大的。当二极管反接时耳机并联在二极管两侧仍有声音,可能与二极管开启电压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能收到2-3个台

能收两三个台还不错。不过有串台就很影响收听体验了。

看来这个电路的性能还不够好,需要再改进一下。

我装单管机失败了,没有装响;打算装个超外差,一步到位。

网友:
这种电路我以前也搞一个差不多的,好处是简单,不用调试,缺点是灵敏度低,选择性差

网友:
这个是我搞的短波收音机,电路和你的差不多https://v.ixigua.com/iJXfX4CT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右边的三极管有没有放大作用?为啥二极管反接就 没声音呢?

可能和你的耳机的阻抗有关系,二极管串联一个电解电容

网友:
不用天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右边的三极管有没有放大作用?为啥二极管反接就 没声音呢?

你的电路板是自己腐蚀出来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电路板是自己腐蚀出来的么

声音比来复单管收音机要小一些,并且有串台“大合唱”的现象。
直连,没用电路板,用电络铁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声音比来复单管收音机要小一些,并且有串台“大合唱”的现象。
直连,没用电路板,用电络铁焊的

是不是也可以用面包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盒板
我常用
比只发个图问为什么强太多了

纸壳子的可能没塑料的结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纸壳子的可能没塑料的结实

纸盒不该用在这上面
小心火灾

我是没事
又不想花钱买,家里有旧零件搞着玩吧(最近老婆买来多块洞洞板,下次就不用纸板了)

维修东西临时试机用,绝对人不能离开

纸板易火灾,绝对不要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纸盒不该用在这上面
小心火灾

所以我用纽扣电池,即便短路也不会着火。感谢老哥的友情提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所以我用纽扣电池,即便短路也不会着火。感谢老哥的友情提示!

你这个没问题
临时做个玩玩简单快捷没成本

我做土基准用纸板档电路(瞎搞自己玩)
我那个功率不小的维修电源(确实不该瞎搞,以后看情况改了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问题
临时做个玩玩简单快捷没成本

用料是应该规范,以后尽量用电路板,外壳有条件的话用耐火塑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