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复位

楼主(2023-08-01):
如图,一个控制压力传感器的单片机(应该是单片机,也可能不是),现在压力显示不归零,面板无清零功能,想试试单片机复位后能不能解决。芯片只有个D1的代号,查不到资料,请高手们指教一下。

网友A:
复位是程序实现的功能,单片机本身不具备这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是程序实现的功能,单片机本身不具备这功能

我不懂单片机,看资料说单片机有一个复位脚,可以手动复位。

网友:
你断电重启,即相当于复位。所以这个故障不是复位的问题。

网友:
关机后,过一会再开机,单片机即可实现复位。~

网友:
比如换传感器

网友:
可能,某几个按键进入校准模式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回复,断开传感器显示归零,面板试过任何组合都进不去校准状态,估计是需要外接软件校准。

网友B:
楼主,个人认为可能为模拟逻辑控制芯片。如为单片机一般应当具备,供电、时钟、复位这三项基本条件,你应当根据电路先检查供电,再见检查看是否有时钟接口。如无则不是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个人认为可能为模拟逻辑控制芯片。如为单片机一般应当具备,供电、时钟、复位这三项基本条件,你应当 ...

单片机不是有内置时钟的吗?芯片有预留通讯接口,看起来应该是单片机。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查了一下资料,这个芯片很大可能性是8位CMOS微控制器PIC16F6xx,在这里的作用估计仅仅是数字压力传感器A/D转换,另外还有一个稍大一点的单片机处理液晶显示和其他的,如此看来应该是需要外接软件校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