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友谁知道这是什么器件?

楼主(2023-08-02):
看着像二极管,可加直流电压正反向都有电压,只是反向略低一点。

网友:
感觉象电容,用电容表测测看

楼主:
谢谢!还以为是二极管呢,

网友:
松下的钽电容。此类电容比较贵,注意其极低的ESR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以为是二极管呢,

6.3V 330uF,生产日期代码N

网友:
电容,以前爱华随身听上就用这种电容,价格挺贵的,质量很好

网友:
电脑主板显卡上用的多

网友:
在高级的车载机,高级声卡见到过,不过我见到的是黄色的。

网友:
以前看到的资料有说过,钽电容不能用万用表的电阻档反向测量,会留下隐患,就是不知道现在生产的钽电容和所使用的万用表是不是还有这种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用输出电压高的档位测量就不会有担忧,否则咋检查器件的好坏?

我这个可能是挂了,用12V测过,开始以为是二极管,用二极管档测正向0.87V反向0.01V。测电阻正向47MΩ反向19MΩ,接12V电源上正向12V反向11.2V才发现不对,二极管反向不能有电压。所以拿不定主意了。是笔记本主板上的,笔记本不能开机,摁开机键电源指示灯硬盘灯都亮但是够2-3秒都熄灭。。。一直摁着也2-3秒闪一下。不能启动。

网友:
钽电容耐受力太差了,容易失效。

网友:
这是 NEC Tokin 生产的聚合物钽电容,该公司于 2017 年被 Kemet 收购,而 Kemet 又于 2019 年被 Yageo (国巨)收购。

网友:
如此小的体积居然那么大的容量。贴片电容对我来说是最不好辨认耐压和容量的。请问坛友们有什么辨认的好方法吗?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贴片钽电容,现在的电路板上并不少见。

网友(2023-09-02):
钽电容,
   蛮贵的,在现在的笔记本和电脑的主板上面用的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