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YUANLONG模拟双踪示波 器CH1不能同步,求助

楼主(2023-08-02):
一台YUANLONG示波器,仿日立,(和日立合资)CH1无法同步,CH2正常。求图纸和检修方法,谢谢!

网友A:
怎么也得有个型号吧,拍的图上来,这样一说让大家都糊涂。

网友:
看看面板开关好否,老示波器 面板上的零件接触不良的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也得有个型号吧,拍的图上来,这样一说让大家都糊涂。

不好意思,型号忘写了。见图
故障为CH1无法同步,不论是外接测试信号还是接本机的1KHz校准信号都不能同步。但CH2正常。

网友A:
试试看这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看这个如何

谢谢及时提供资料

网友:
清洗CH1面板上的转换开关触点并抛光一下,触点氧化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Y轴输入方式,及触发方式触发源调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Y轴输入方式,及触发方式触发源调整一下。

试了一下,把 INT TRIG (内触发信号源选择开关)打到 CH2 或是 VERT MODE 就可以同步。
打到CH1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