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0B单端问题

楼主(2023-08-02):
请教各位老师几个问题:
1:下图300B做成左右声道分体,电源牛400V应选择多大的电流,扼流圈的电流选择多少?
2:300B屏极对地参考电压电路图中未标注,应该是多少?
3:如果一级滤波电容选择8uf时,可否取消10R限流电阻?

网友A:
你问的第一个问题,电路上不是标了参数了吗?

问题2: 这个只能估算下了,这个地方电压上下浮动一些不太要紧的。我觉着可能在460-500之间。

问题3:10R电阻压降不大的,建议按照电路来把47uf比8uf效果好很多啊。

扼流圈5H的可以弄大点,10H都行,效果更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问的第一个问题,电路上不是标了参数了吗?

问题2: 这个只能估算下了,这个地方电压上下浮动一些不太 ...

谢谢老师,电路图的400v350ma是左右声道共用的,做成左右声道分体,400v电流可不可以做成200ma或者180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电路图的400v350ma是左右声道共用的,做成左右声道分体,400v电流可不可以做成200ma或者180ma ...

我估算了一下,一个声道的静态电流不到100mA的。你用200mA,应该是行。不过考虑到最大功率输出的时候,可能会欠缺点。

我个人认为,电源能大点还是大点的好。 你可以试试,可以加大后面电容,可能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估算了一下,一个声道的静态电流不到100mA的。你用200mA,应该是行。不过考虑到最大功率输出的时候,可 ...

好的,谢谢老师

网友:
10R电阻是保护整流管的,减小开机瞬间电流冲击,不要去掉。

网友:
其实300b只是个面子工程,其他好声管很多!

网友B:
300B虽然性价比不高,也不至于不好

内阻低,三极管,屏耗大,这都是优点,尤其对于喜欢直热的,更是诱惑。

两级放大推动而无负反馈,不太看好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B虽然性价比不高,也不至于不好

内阻低,三极管,屏耗大,这都是优点,尤其对于喜欢直热的,更是诱惑 ...

老师有更好的300B经典电路分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6SN7二级推动电压频响都足够有余,后面就看你的输出变压器争不爭气了

谢谢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