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操控KT0936补充漏掉的文字

楼主(2023-08-02):
按键(点按)选择功能(顺序循环):
   0.调节音量大小;
   1.调谐频道(选台);
   2.选择波段;
   3.选择收听存储的频道(预先存入的"台");
   4.存储现在频道(正在听的"台") 。

       跟风买了零件焊上果然一焊就响名不虚传; PDF里看到这个芯片留给用户的参量都是线性的。波段选择、频道调谐以电位器和电阻调节到不同电压来确定。第二版用了波段开关、多圈电位器,中波短波调频与商品机相比效果都很好,同时测录了对应的引脚电压。猜想概然只要电位器和分压电阻改变引脚电压即可调台换波段,那别的方法改变电压也应该可以。于是在单片机板子上输出可变占空比脉冲PWM,RC滤波成可调直流电压,接到9脚10脚分别控制波段和调谐,成功。  于是开始画电路排板子码程序,一步步向前推。
       先是用STC32G8K64点亮一个102x32小液晶,拿着单片机+小液晶从远到近靠向第二版正在唱的KTO936,很远距离約400mm短波就没声了,快到200中波也不行了,唯调频FM段基本没有影响,无可奈何就只试验FM。画的板子留有HC595段码LED接口,第三版继续干下去。KT0936没有显示输出,PDF里介绍说"……可变电阻器两边的阻值比例,……调节频道频率和波段",还给出了计算公式:  ftune = ……和比较详细的讲解。电位器两边阻值比例其实就是中间触点与两边端点(VCC和GND)之间的电压,也是单片机PWM的占空比,以占空比计算出频率的具体数值,从段码LED管显示出来,用商品机做参考很准确!每个8字数码管各由一个HC595驱动,静态控制,数椐有变动时595刷新,其余时间静止,力求干扰最小。收听时没有操作几秒后显示电源关断,595和数码管不工作,省电无干扰。

       第三版仍然属试验摸索,电路、程序改来改去,很乱。写这一堆字时自己做的东西还要实践操作许多次才能写下去,包括边写字边操作边改程序。其中有过去就成功的,有抄录别人的,许多新学 ? 的还要经过更多考验才能确定。也得到一些经验和更多教训。
       单片机距离KT0936太近,整体布局布线很糟糕,干扰大,没有防护屏蔽之类的,中波短波完全没有。因为中短波无法工作,输入切换无从谈起不知结局,而KT0937的PDF里厂家给的电路图切换控制改用外部MCU_GPIO。下一版得注意。
       过分追求简练,没有设置一些独立按键,变换不同功能要多次按键,调谐转到音量是最常用的操作现在要按4下,简练变成不方便。
       筹划音量控制时因为有PWM,首先想到压控变阻,3DJ6、运放...折腾七八天没有成效,网上搜到数字音量控制器62429,四五毛钱解决。新奇的器件万能的网!自己太井底蛙。
       找到一个装婴儿奶嘴的透明塑料盒当机壳,大概比划一下就画板子,结果充电插口和音频输出插口位置不合适,外伸太少壳子要挖大孔才能使用插口。PCB板子、两半机壳连接紧固考虑不周,事到临头才想办法凑到一块。
       作18650锂电池正极卡板没有防呆设置,终于某次马虎电池装反了,看到冒烟闻到异味赶紧......,烧坏一个3.3V稳压,电池负极弹簧变色弹性减弱,幸亏没有别的损失。立刻给正极卡板接触面两边外端粘上塑料片,再也不怕装反。
       再实际使用一段时间摸索体验是否保留第八脚指示灯是否要呼吸灯。

        下一版打算继续弄KT0936,(降价到1.85圆了)。换别的芯片,小收音机立体声几乎没有效果,其它指标不多想。    细心排板子,考虑分为多个小板;添加电磁(磁)屏蔽,双(全)面铁皮盒子。把干扰降到最小,向商品机看齐。
        除EC11编码开关外增加一些按钮;也考虑鼠标用的编码开关、按钮,那个的寿命、操作性能强多了;还看上了电视遥控器,按钮齐全疲实耐用。
    换大一点的喇叭,尝试2822接成BTL,或再次试验D类8403。
          把24C02加进去,再使劲啃一下KT0937的PDF。

        把这些发上来请批判、挑毛病、出点子、提建议、给链接(看别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