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半导体数据的书

楼主(2023-08-02):
求助坛友们,有没有专门收录晶体管型号/数据的书籍呢?

楼主:
有的话推荐一二,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
我有一本,哪天找出来送你

网友:
        你说的书一般叫做晶体管手册。

网友A:
我这里有个电子版的晶体管手册,你看有没有用。

网友B:
要找的是这类  半导体数据的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有个电子版的晶体管手册,你看有没有用。

我先看看,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找的是这类  半导体数据的书?

对,就是类似这种数据手册,一翻就可以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就是类似这种数据手册,一翻就可以查的

网上也可以查
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jingtiguan/

网友C:
各大模拟器件官网分类里面有选型手册。此类手册具有时效性和准确性。你要寻找的书,一般都是收录的比较老的元器件,且淘宝基本都是拆机件,所以不建议再寻找老旧书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大模拟器件官网分类里面有选型手册。此类手册具有时效性和准确性。你要寻找的书,一般都是收录的比较老的 ...

是的,我自己也翻了好多书,大多收录的是老的国产晶体极管,所以想求助坛友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也可以查
https://www.dianziaihaozhe.com/jingtiguan/

谢谢老师,帮了很多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