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海尔双门冰箱故障

楼主(2023-08-02):
冰箱型号:BCD600WDGN

1冷藏正常(4℃)

2冷冻不正常(-4℃)

压缩机很热烫手

售后说维修要一个星期,天这么热无中转箱,等不得了东西全都要化了。求救各位大神给支一招,拜托了

网友:
先检查温控器

网友:
是不是制冷剂漏了,正常情况下冷冻-18℃起

楼主:
先谢谢了

现在的都是数字的,和过去机械式的不一样,拆开了没找到那个是温控器。一会百度一下。

网友:
你先看看风机启动了吗,再测下冷冻室那几个传感器,都是5K的,前些天我那冰箱和你这差不多,最后判断电源板坏,在冰箱顶部,花100多元淘个换上就好了,售后换800元左右

网友:
-4度的温度对不?不能只看显示的,通过冷冻食物的坚硬程度判断。如果是温度传感器的问题,就把冷冻温度调高,给压缩机休息冷却一下。

网友:
把冷藏温度调高点试试,家里有台康佳三门冰箱,天气太热厨房温度超过33度时,压缩机不停机冷藏室结霜很厚,冷冻室也很好,中间变温室化冻不制冷,查了一下原理,冷藏和冷冻室一起工作,冷藏和冷冻室达到温度后,变温室工作,由于冷藏室一只达不到设定温度,所以变温室不工作,没办法把冷藏室温度调到9度凑合用,天气凉爽厨房温度降下来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