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做好的4P1S单端

楼主(2023-08-02):
用的广为流传在院长在图,改成胆整流,最初用5Z4P,开始在单位调试在很好,接上假负载烤机陆续烧坏了4只4P1S,具体现象是阴极电压直线上升,烧阴极电阻阴极电容,观察后得出结论正常上班时没事,一切都正常,下班前后及晚上单位设备关闭用电少220V接近235V时,B+电压高(260-270V)左右,家里测量电压白天晚上都是在232-235之间,索性换成5Z2P胆整流,5Z2P内阻大,比5Z4P电压低30V左右。至此开机几十个小时,再没有坏过4P1S,也可能坏在那几个品质不佳。先上图,红色数值是人实际制作在工作点。机壳是自己做在,单位烤在漆,电源是自己改的,灯丝5V、4.8V*3组,灯丝整流滤波后电阻降压。
4P1S真心不错,最近做了推挽,又做了这个单端。夏日炎炎,听着也不烦躁,优美动听。
废话不多说,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那个瓷砖修补剂糊糊电子管结识吗?会不会烧烧就脱胶。

结实。目前还没有问题。

楼主:
关于4J1S扒皮,太简单了,斜口钳,在顶部边缘剪开,没有高度尺就用铅笔像高度尺那样固定然后转管子划线剪刀剪齐,然后哥俩好粘。我在管键下面打了个孔,,可以透光,机器里面装个黄色LED,比较漂亮。

楼主:
其实不扒皮也挺不错。

网友B:
这图原设计的屏压确实过高,对管子寿命不利,建议制作时以不超过200为宜。

楼主:
绿色那个是自己绕在扼流圈,做个铁壳环氧树脂封装了一下。

网友C:
这管子因为传言寿命短。所以价格一直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管子因为传言寿命短。所以价格一直不高。

20左右一直吧,价格不高主要椒保有量大,玩在人少。

网友D:
两只输出牛 漂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原设计的屏压确实过高,对管子寿命不利,建议制作时以不超过200为宜。

因为我的变压器是用220v隔离变压器改的,次级电压太高,就用了胆整流,要不电压还要高,现在屏压在210-220左右,使用几十个小时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只输出牛 漂亮 !

某某之声的牛,看评价还是不错,我以前一直用某潘牛。第一次用这个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图原设计的屏压确实过高,对管子寿命不利,建议制作时以不超过200为宜。

老师还有个问题请教,我的牛有超线性抽头,但是好像是43%抽,我打算34脚串个100r电阻改接在超线抽头上,不知道效果如何,或者能提高点点功率?

网友E:
高压整流改为电子管整流,第一级滤波电容C7的容量也应该随之减少一些,换成20微法左右,不然整流电子管的寿命也堪忧。

网友F:
做的挺规整

管子扒了皮会不会有麦克风效应

手指弹一下像三角铁的声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还有个问题请教,我的牛有超线性抽头,但是好像是43%抽,我打算34脚串个100r电阻改接在超线抽头上, ...

只管试试,看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压整流改为电子管整流,第一级滤波电容C7的容量也应该随之减少一些,换成20微法左右,不然整流电子管的寿 ...

电容前面有个25r限流电阻,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的挺规整

管子扒了皮会不会有麦克风效应

有点,但问题不大,丝毫不影响。

楼主:
整流是这么搞的,因为变压器没抽头。

网友G:
引用 楼主:
某某之声的牛,看评价还是不错,我以前一直用某潘牛。第一次用这个牛。

我也用的百灵的输出牛,做了4p1耳放。夏天温度高,一直没有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的百灵的输出牛,做了4p1耳放。夏天温度高,一直没有开机

这家牛还行,比一般牛强一些,价格也合适。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只管试试,看效果。

麻烦院长帮忙分析一下开机两秒4p1s阴极电阻快速升温外皮都蕉了是电路接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麻烦院长帮忙分析一下开机两秒4p1s阴极电阻快速升温外皮都蕉了是电路接错了吗

电阻的功率够不够?

网友:
电阻功率5w的

网友:
接入音源音箱只有微弱一点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H:
麻烦院长帮忙分析一下开机两秒4p1s阴极电阻快速升温外皮都蕉了是电路接错了吗

如果阴级电阻功率够,看我帖子里描述了这个问题。你可以测量阴级电阻两端的电压,是不是慢慢升高,如果是就是管子不行,换管子。。如果阴历级电阻小于3瓦就换电阻。

楼主:
朱老师,4p1s,4脚接阴历级,23并联,和您图上这种234并联的两种三接接法有什么不同?

楼主:
两声道都是这样还是只有一声道?我用的阴级电阻才2瓦,都没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两声道都是这样还是只有一声道?我用的阴级电阻才2瓦,都没问题。

两个声道都一样,其中一个声道管子帽蓝光,测阳极电压只有108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个声道都一样,其中一个声道管子帽蓝光,测阳极电压只有108

拔掉管子测量电压,看看多少。检查接线,看看有没有错误。串电流表检查电流。

网友B:
4P1S的4脚是抑制栅极,只在标准接法时起作用。当3脚接屏极时,4脚接屏极2或者接阴极对屏流都影响不大,所以简单点2-3-4可以就近直连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4P1S的4脚是抑制栅极,只在标准接法时起作用。当3脚接屏极时,4脚接屏极2或者接阴极对屏流都影响不大,所以 ...

学习了,多谢老师指点。如果我还接超线性,也可以34直接接超线性抽头不必串电阻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学习了,多谢老师指点。如果我还接超线性,也可以34直接接超线性抽头不必串电阻吧?

超线性连接时3脚接输出牛抽头,4脚接阴极电容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线性连接时3脚接输出牛抽头,4脚接阴极电容上。

多谢朱老师指导,等天气凉快了我试试超线接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是好,1·8W的输出功率实在太小,6P1都3·8W以上,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元器件一个都不能少,性价比是不是 ...

6p1都玩的够够的,单端,推挽都玩过,玩玩直热不错的。值得一玩。

网友J:
这个管子厂方推荐电压是150V  但是目前多做250V  我做过一台190v的  交流灯丝供电  阴极电阻270欧姆
你如果方便 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管子厂方推荐电压是150V  但是目前多做250V  我做过一台190v的  交流灯丝供电  阴极电阻270欧姆
你如 ...

好的,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管子厂方推荐电压是150V  但是目前多做250V  我做过一台190v的  交流灯丝供电  阴极电阻270欧姆
你如 ...

150v,做出来功率能有几瓦?

网友H:
前几天的问题找到了是耦合电容严重漏电导致的,管也坏了3个,现在还有一个问题4j1s5脚的电压始终都只比阳极低10伏左右,是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前几天的问题找到了是耦合电容严重漏电导致的,管也坏了3个,现在还有一个问题4j1s5脚的电压始终都只比阳极 ...

用的什么图?

网友:
就是院长的图

楼主:
图纸5脚75v,3脚140,你说的5脚始终比阳级低10v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线性连接时3脚接输出牛抽头,4脚接阴极电容上。

超线性以接好,弄了个开关切换三接和超线性,初步听超线性比三接声音大一点,应该是功率大那么一点点。单位有对破音箱,作为炮灰,回家再好好试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图纸5脚75v,3脚140,你说的5脚始终比阳级低10v是什么意思?

3脚电压140v时5脚按图上300k电阻电压是130v调不到图纸上标的75v

楼主:
引用 网友H:
3脚电压140v时5脚按图上300k电阻电压是130v调不到图纸上标的75v

1uf电容接了吗?现在声音正常吗?你看一楼我发的图,上面红字是我实际测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线性连接时3脚接输出牛抽头,4脚接阴极电容上。

朱老师:拿回家试听,超线性低音可能更好一点,电位器同位置声音更大一些。其他我木耳也听不出什么具体差异,

网友H:
引用 楼主:
1uf电容接了吗?现在声音正常吗?你看一楼我发的图,上面红字是我实际测量电压。

1uf电容有接,声音开到最大有失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朱老师:拿回家试听,超线性低音可能更好一点,电位器同位置声音更大一些。其他我木耳也听不出什么具体差 ...

一般来说,超线性状态的最大输出功率大于三接,小于标接,估计是输出功率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1uf电容有接,声音开到最大有失真

你换4j1s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1uf电容有接,声音开到最大有失真

耦合电容漏电是会坏4p管子,我开始坏了几个管子,也一度怀疑耦合电容,用指针表测量及交换左右管发现耦合电容没事,单纯电压高+管子不好,我今天又进行了调整,加了超线性和三极管切换,又降低了屏压,确保管子安全可靠。目前屏压210v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150v,做出来功率能有几瓦?

一开始我是两只管子并联  输出牛用2.5k的  后来感觉功率太大  电位器只能开一点点  就改为单管的了 放大倍数比300b大。单管的输出牛5k

网友K:
4p1s,超300B,有相当的诱惑力~
我以前一直只看好6p6p~

楼主:
引用 网友K:
4p1s,超300B,有相当的诱惑力~
我以前一直只看好6p6p~

价格优势超300b,其他被吊打。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价格优势超300b,其他被吊打。

请问楼主那个瓷砖修补剂糊糊电子管结识吗?会不会烧烧就脱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