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手机尾插板,这个插头怎么拔出来?

楼主(2023-08-03):
换手机尾插板,这个插头怎么拔出来?谢谢!

网友A:
没工具没零件就不要想了,随便搞就能把电路板搞惨了,

网友:
我来迟了,已经有人解答了。
这个连接器叫做“FPC连接器”,有掀盖式和抽拉式两种,楼主图中的是掀盖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工具没零件就不要想了,随便搞就能把电路板搞惨了,

拔个插头还要专用工具?电路板坏了没关系,就是准备换这个尾插板的。

网友:
右边那个卡子往上拨,松开后就能拔出来

网友:
那么你直接拿个老虎钳拧下就Okay,

网友:
应该两边都有滑位卡子。

网友:
这个应该是垂直按进去的,不像是水平方向拔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拔个插头还要专用工具?电路板坏了没关系,就是准备换这个尾插板的。

把这个黑色的压块轻轻用牙签挑起来就可拉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这个黑色的压块轻轻用牙签挑起来就可拉出。

非常简单,谢谢!

网友C:
还是拆的少,拆坏的少, 经验少啊

网友:
我换过三次电池,换过一次屏幕,都是在油库找的拆机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拆的少,拆坏的少, 经验少啊

确实是很少拆。

网友(2023-12-03):
很早前第一次干的时候,差点整报废,放大镜仔细观察后,原来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