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压器的碳刷会不会造成变压器的匝间短路?

楼主(2023-08-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最近 郑师傅 有个帖里说过这个问题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extra=&page=4

我觉着48楼说的有道理,虽然我没证实过。供参考。

网友A:
这个话题以前坛里谈起过,调压器的碳刷是特制的,碳刷横向电阻大,纵向电阻小,这样当碳刷同时搭两圈线圈时不会造成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话题以前坛里谈起过,调压器的碳刷是特制的,碳刷横向电阻大,纵向电阻小,这样当碳刷同时搭两圈线圈时 ...

老师傅有帖子连接吗?

这事感觉挺奇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话题以前坛里谈起过,调压器的碳刷是特制的,碳刷横向电阻大,纵向电阻小,这样当碳刷同时搭两圈线圈时 ...

这个碳刷没有安装方向限制吧?哪个方向是横向?哪个是纵向?调压器碳刷肯定会覆盖2匝以上的,为的是防止输出跳变。

那是不是转90度安装会烧毁?实际安装是随意安装的,没有问题的。

碳刷短路调压器线圈是必然存在的,碳刷本身有电阻,不是直接短路(不能用含铜碳刷)。而且匝间电压设计的比较低,大功率是0.8---0.9V,小功率0.3---0.4v.

调压器碳刷和其他碳刷明显不同点在于,调压器碳刷有比碳刷本身大的铜块组合为一体,用于碳刷的散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傅有帖子连接吗?

这事感觉挺奇怪的。

有一本专门讲变压器的薄薄的书里讲到调压器的碳刷有横向和纵向电阻区别,这本书我是80年代初在单位的资料室里面看到的,之前(大概10年前)聊天板块上谈过,于是引起大家的兴趣,还真有坛友找到了这本书,并把这一章节拍下来贴了出来,只是聊天板块现在打不开了。

网友:
不磨平也短路,不过电阻大电压低没啥事。

网友:
学习了,碳刷特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触点的宽度等于小于绕线宽度,就不会发生匝间短路了吧?

线宽窄解决不了短路问题,否则都用扁线不用圆线了,碳刷也用铜的不用石墨的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把每匝线圈等效成一只小电阻,调压器相当于若干只这样的小电阻串联起来,它们均分加在输入端的电压(假设为恒压),中间几只小电阻并联了碳刷被“短路”后,这部分电阻变小、分得的电压也变小,对于线圈儿来说,电压变小电流就变小,对于碳刷来说,其“横向”电流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本专门讲变压器的薄薄的书里讲到调压器的碳刷有横向和纵向电阻区别,这本书我是80年代初在单位的资 ...

多谢。

只是觉着这种碳刷制造起来要麻烦些。

网友:
使用碳精石墨碳刷不会造成刷下线圈短路,使用含铜粉石墨的碳刷会造成刷下两叁匝线圈短路烧坏!

网友:
这事儿我琢磨过,是这么想的:所谓纵向,指的是上图碳刷锥体的轴向,横向即锥尖儿磨损的圆面,这个横向是个面,是由很多正多边形微观结构“铺”成的面,正多边形有中心对称性,所以在这个面上,任意方向的电阻率都是相同的(因此可以随意安装);然后,好多这样的面沿着轴向“堆叠”起来,所以纵横电阻率不同。
以上是我根据资料脑补的原理,如果蒙对纯属巧合

网友D:
多年前网上略查过,没见详细讲解。
似乎是,确有短路、影响不大,还有加了扼流绕组什么的……

特殊碳刷纵横向电阻有别一说,觉得不太通。
终归是要触及两匝线圈,就算靠近接触面处电阻有别,到了碳刷上半截引线处,也是接同一根线引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年前网上略查过,没见详细讲解。
似乎是,确有短路、影响不大,还有加了扼流绕组什么的……

我的简易调压器,滑臂是输出端,A点降压时有纵横向2个电流,B点升压时只有纵向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碳刷造成匝间短路的可能性难以避免,加大碳刷电阻实属无奈,几十瓦的变压器0.几伏短路电流也将会很大 ...

1kw以下有用圆锥形的碳刷,其他一般都用扁的,碳刷接触多匝是为了防止输出电压跳变,防止产生电火花

网友A:
至于怎么个横向,怎么个纵向,书上也没详细说,个人理解应该是碳刷垂直方向就是接触面到引出线方向是纵向,水平接触面是横向,纵向电阻是接触面到引出线的方向电阻很小,横向电阻是接触面的电阻,这个方向的电阻很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至于怎么个横向,怎么个纵向,书上也没详细说,个人理解应该是碳刷垂直方向就是接触面到引出线方向是纵向 ...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我估计2个方向上电阻率差异要大于10倍以上才有效果(根据外形体积估计的)。差异太小的话,后面是大铜块,还是短路一起的。
我工作较忙,没有空余时间,我有机会一定拆解测试一下调压器碳刷,到底和其他碳刷有没有方向上的电阻率差异。亲自验证一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象你说的那样,我估计2个方向上电阻率差异要大于10倍以上才有效果(根据外形体积估计的)。差异太小 ...

据说差3个数量级,即1000倍,这个锥形的纵向大概是80毫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据说差3个数量级,即1000倍,这个锥形的纵向大概是80毫欧。

我总是觉着这个说碳刷 两个方向电阻不同的说法有点问题。

我的疑问是:

1、这种碳刷如何做出来,这个可能比较麻烦。
2、碳刷的后端是连到一起的,即使前面分层绝缘了,后面不还是通的。

目前我只是疑问,没有亲自去测试过。我觉着需要再实测下看看啥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总是觉着这个说碳刷 两个方向电阻不同的说法有点问题。

我的疑问是:

不是人工做出来,开采出来就是一层层的,微观结构也是一层层的,不同方向上导电不同,老外早就研究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总是觉着这个说碳刷 两个方向电阻不同的说法有点问题。

我的疑问是:

1、接近自然结晶状态的石墨才有这种性质,如果人人加工过我想就不一样了
2、大家说的“匝间短路电流”,我想各自的意思可能不同,也许,不同位置有方向和大小都不相同的“局部电流”,横跨在匝间、贴近线圈儿的那部分石墨,有横向电流?

网友:
我不确定这种是否加工过,所以有心想买来试验,又不知道怎么选。

网友B:
晚上回家从角落里找到了一台调压器, 征西  TDGC3-1000W

1、机器内部结构

2、外接电源的零线。
可以看到这个零线进来就接了线圈的1根线,不是双线并绕。

3、火线那根

这个角度看不太清楚,同样是接了1根线,不是双线并绕。

4、碳刷

可以看到碳刷并只是接触2根线,而是3-4根线。

下面说说我做的测试:

1、用绝缘片把碳刷和线圈隔离开,万用表测试碳刷两个宽面的电阻,大概8欧左右。
2、万用表测试2个窄面的电阻,电阻大概10多欧。
3、测试4匝左右的线圈的电压,大概在1.5-2.8V。因为线太细,万用表笔插的不太准。
4、通电后,测量碳刷的两个宽面电压为0。

我个人的看法:
1、不存在碳刷两个方向电阻不一致的问题。上面的差别是碳刷形状导致的。从外观上也未发现层状结构。这些碳刷应该是人工压制的,不像天然物。
2、碳刷的电阻较大。这个应该是可以短路匝的根本原因,3V电压8欧电阻(甚至还可能是1.5V,8欧),电流并不大,况且碳刷还带散热片。至于我为啥没有测量到电压,那应该是因为碳刷尾部是一整块铜块,短路了,加上本来电流就不大,也就没测量出来。

总结一句话,就是碳刷电阻大些。所以前面坛友说的不能用含铜碳刷是有道理的。至于是否双线绕会更加优化,这个不知了。

我还单独买了2块碳刷,在路上,等到手了再补充测量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F:
1、接近自然结晶状态的石墨才有这种性质,如果人人加工过我想就不一样了
2、大家说的“匝间短路电流” ...

贴近线圈儿的那部分石墨,有横向电流?

目前来看是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8Ω左右的碳刷电阻,真没想到这么大!。如果是2KW的 调压器电流接近10A,10A电流在8欧姆电阻上的功耗就很 ...

万用表笔,是个点接触。碳刷是个面接触,可能还大不一样。

想到我还单独买了2个碳刷,所以这个机器的碳刷就没拆。等买的碳刷到了,即可知。

再说这个机器是1000VA的,也就不到5A的电流吧。综合来看没那么大功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晚上回家从角落里找到了一台调压器, 征西  TDGC3-1000W

1、机器内部结构

刚才在淘宝看了下,只有一家卖原石,规则几何体的看上去都像是石墨粉压制的,因此你的测试结果也在意料之中。我也简单测了测,纵横没有明显区别。

网友:
根据各位实验看来,只能是靠电阻硬抗了,发热真是个问题

网友G:
3千瓦一下一般是碳刷硬扛,用的是高阻碳刷,

4千瓦以上是双线双绕组,用的是含铜低阻碳刷,也有小功率节能调压器采用此结构

大功率调压器双绕组仍不能抑制低压输出时的短路电流,两个绕组0V以下加延伸绕组,两个绕组不是在0v处并联的,是在一定的负电压处并联的,拆开调压器可以看到线圈起始部分有一小段没有磨出接触平面

网友:
这个问题,是比较复杂!

网友:
碳刷应该不会用石墨原矿做的,因为碳刷有很多参数,有各种成分比例调节,以便做出不同性能的碳刷。所以,用原矿的微观结构来解释我认为不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才在淘宝看了下,只有一家卖原石,规则几何体的看上去都像是石墨粉压制的,因此你的测试结果也在意料之 ...

网友:
特制的碳刷,这个还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学习了!

网友:
民用小功率糊弄一下,靠增加损耗硬抗。电力上几百KVA的大功率根本扛不住,短路问题肯定得解决,毫无疑问。

网友:
引用 网友G:
3千瓦一下一般是碳刷硬扛,用的是高阻碳刷,

4千瓦以上是双线双绕组,用的是含铜低阻碳刷,也有小功率节 ...

   你说的有道理,虽然双线并绕不能完全避免短路现象,但当碳刷宽度严格等于两匝线宽时,有一半机率碳刷是没电位差的,还有一半机率仍然有一匝线圈的电压差,不过这个一匝线圈的压差短路电流不但只有碳刷电阻分担一部分,还有一部分不是由一匝线的内阻分担了而是许多匝线圈的内阻来共同分担了,这也就是起始段不能磨出接触面的原因吧,因为起始段线圈匝数太少内阻小光靠碳刷消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题这么复杂不可以采用抽头式调压吗?转换触点可以彻底消除匝间短路现象,一般也用不着精度太高?据说电 ...

根据使用要求和场合的不同抽头调压方式也很普遍,它结构间单耐用就是精度差点,碳刷切换要比抽头切换来的高,如果要求还要高就用磁饱和稳压方式了。

网友G:
刚拆开新的5千瓦调压器看了看,颠覆三观,单线绕组,碳刷加了散热器

网友:
一早看到您的回帖,想了一天 。”会短路、但无所谓短路“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碳刷上面的电势处处不同(?),压差大的区段电流大,两触点之间的压差相对输出电压来说是很小的,因此对碳刷功耗的贡献也就不足挂齿了?也就是说,这跟直接用螺丝刀怼上去(或并个电阻器)完全是两种情况。

网友:
听各位这么一说,真是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拆开新的5千瓦调压器看了看,颠覆三观,单线绕组,碳刷加了散热器

双线绕是有道理的,简化生产工艺也是可以理解的

网友:
短路就相当于少了一圈线,这圈线相当于不存在变压器中。

网友H: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调压器的铁芯不是像环形变压器一样卷绕的,而是冲压叠放的,而且钻有通孔,这些都跟电焊机微波炉变压器一样,有限制功率的作用,八九十年代有人提出用调压器铁芯作环形变压器,遭到反驳并引发大讨论,就提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碳刷不是零电阻·,也不希望0电阻?

嗯,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最理想的是石墨原石——双向电阻率不同,可惜做不到,只能“两个方向”互相迁就一下。被“短路”的线圈儿会发热,好在所有线圈儿、包括铁芯都能帮它散热,因此能“硬抗”,碳刷就得加散热器“硬抗”了。我的调压器功率太小(500W),什么也观察不到。

网友:
购买的2个碳刷今天到货了,再次进行了测量。

这次不是用表针接触的,是用表夹子,夹2块铜片,采用面接触来测量的。

1、两个宽面的电阻,基本在1-2欧之间。
2、两个窄面之间的电阻,基本在3-4欧之间。
3、碳刷和线圈接触面到后面的铜块之间的电阻,这个基本不到1欧。

结论就是碳刷硬抗,不存在两个方向电阻不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知大家注意到没有,调压器的铁芯不是像环形变压器一样卷绕的,而是冲压叠放的,而且钻有通孔,这些都跟电 ...

磁饱和调压?

网友:
从头看到尾,都是在说碳刷,我实测了一下家里的1KW稳压器的碳刷,就是普通碳刷,横测竖测的阻值几乎没什么变化,

我是捏着测的,不然,阻值变化很大,表笔接触面积必须保持一致.

我考虑伺服稳压器不怕碳刷短路线圈的主要原因是,稳压器是自耦变压器,短路一两圈不会像隔离变压器那样产生短路大电流,

而是因为线圈减少和感应电压产生很小的功耗,我以前实测过,我的10KW稳压器调节电压时的空载耗电在十几W和几W间来回变换,

这应该是碳刷压几圈线不同造成的变动,也就是说自耦变压器在短路线圈时的功耗很小,不会产生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一两圈不会像隔离变压器那样产生短路大电流,”如果是严格的短路,短路1-2圈电流是很大的!看了各位 ...

我测过我家稳压器的碳刷,就是普通碳刷,没什么特别的,也测过稳压器的实际功耗,很正常,短路一圈和两圈的功耗只增加了不到10W,所以,我觉得不是碳刷的原因,还是因为自耦变压器和隔离变压器的工作原理不一样也可能是碳刷经常左右移动,刷座的加工余量会造成碳刷的接触面带点弧形,这样,只会是中间位置接触最好,两边的接触就差些或不接触,这样,也可以造成看着短路一两匝线圈,实际并不是完全短路的

网友:
测试了一台小功率调压器,把碳刷分开后,静态功耗变化不大。估计是匝间电压比较低的原因。

网友:
第6楼的美人鱼说的对的,第N匝与第N+1匝之间的碳刷,假设间隙是0.1,就算纵向电阻吧,就是匝间负载。电流很小的。
我自认为没有一种碳刷,像看3D电影的偏振片对光线那样,对电进行梳理的。不可能造这样的叠片式碳刷。否则至少应该是长方形而不是圆形。这么高科技的东西,一百年前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碳刷分开后,静态功耗变化不大”。还是有变化的。说明匝间短路电流是存在的

匝间短路电流肯定是存在的,这是结构原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