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锂电保护板

楼主(2023-08-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像是无解的,串联越多,越难做到平衡

网友:
测容量,容量不足的换掉或者并联高倍率电池增加容量

网友A:
带均衡的板子好点,也不是很管用。包括电动车的电池,电车4S店一般有专用的均衡器来修理电池组,也不拆电池包,原理不详。

网友B:
有没有一种电路可以充电时并联,放电时串联,这样就能很大概率解决电池充电均衡问题,并且也能很容易找出内阻变大容量变低的电池,理论上应该可行,但难度在于电池数量的增加和电路的设计及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电路可以充电时并联,放电时串联,这样就能很大概率解决电池充电均衡问题,并且也能很容易找出内 ...

这个电路是有的,但成本会很高,充电和放电需要切换,那放电时的大电流,切换电路就很麻烦,还有安全问题

网友:
主动均衡板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均衡的板子好点,也不是很管用。包括电动车的电池,电车4S店一般有专用的均衡器来修理电池组,也不拆电池 ...

均衡电流大一点.效果就会好一点.我用的均衡板均衡电流是70mA的.电池组是70AH.60V的铁锂电池.DIY自组前稍做挑选.基本都能充满电一一

网友:
一次次筛选  将一致性的 留下来重组

网友:
这个问题,是由电池厂家的生产工艺来保证的!
后期的筛选都不靠谱。即便是不这次的充放电曲线完全吻合,那100次循环之后呢?

这就是特斯拉选择松下18650的原因,一致性太出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适用于业余,我就是这么干的?太麻烦!

一直以来 在寻求 安全可靠的锂电池保护板 大家有何建议?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串并线路可切换时另一路自动断开?

网友:
我想可以每节并联充电,串联使用,可实际做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电路可以充电时并联,放电时串联,这样就能很大概率解决电池充电均衡问题,并且也能很容易找出内 ...

你可以百度下“合路器”(电池管理器),不但可以满足你说的,还有更多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均衡的板子好点,也不是很管用。包括电动车的电池,电车4S店一般有专用的均衡器来修理电池组,也不拆电池 ...

这就考验电池管理系统的技术了,有些车价格卖得贵是有原因的,国产的除了拼价格降低成本,也没有更好的办法解决电池的技术问题了。

网友:
带均衡的就可以,主要是心态,不要追求极致。极致满电干嘛?能用就行,不行就搞容量大些的。等你知识技术钱时间慢慢积累了,再搞个有个性的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一种电路可以充电时并联,放电时串联,这样就能很大概率解决电池充电均衡问题,并且也能很容易找出内 ...

这样做需要很多大电流的开关器件,造成电池组的故障率高,大电流时的电能损耗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