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一台巴掌大的电池式胆前级

楼主(2023-08-03):
高压采用4组7.2v镍氢电池组串联,方便分开充电,实际阳极电流每个管0.1ma,理论上每天听几个小时也要一两年充一次电。灯丝每个管用一节镍氢5号电池供电,电池盒外置方便更换电池。
实际使用音质非常好,放大倍数只有2-3倍,串在小耳放前面增加点胆味,晚上放床头能看到灯丝亮还是不错的。

网友A:
干脆做成电子管耳放不是更好

一般不太赞成级数太多的放大器

我用的是KANN CUBE, 实际上用线路输出比耳机输出声音更纯净。

放大级数越少,声音越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干脆做成电子管耳放不是更好

一般不太赞成级数太多的放大器

赞成你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脆做成电子管耳放不是更好

一般不太赞成级数太多的放大器

一共2级,后级是一颗ad8397电流型轨到轨运放。

网友A:
这个机器不需要耳放,HD600都可以。

这个榭兰图可以用平衡线路输出声音更纯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不需要耳放,HD600都可以。

这个榭兰图可以用平衡线路输出声音更纯净。

不太烧播放器,做这个主要图个diy的乐趣

网友B:
这个小管子的MIC效应频率蛮高,3-4KHZ,不好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管子的MIC效应频率蛮高,3-4KHZ,不好去除。

是的,pcb下面垫了海绵,实际使用只要不碰外壳就没有mic噪声

网友:
设计新颖,手工不错。看的十分舒服.....